怎么设计这样的小型钻床

楼主(2010-11-02):
各位好。我有个项目,需要多部小型钻床。这些小型钻床是固定在一个环形机架上,中间是精确分度的分度盘,分度盘转动一下,所有小钻床就动作一次,其中,钻孔是三个工作位,攻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孔拉伸。工件是铜材(3602),要求的钻孔攻牙都是不超过φ3(M3),请问大家,特别是前辈。我以下问题怎么处理:
1.最低成本,可以组装到这样的钻床,钻头不能有跳动。该用什么结构呢?
2.用电主轴好还是用动力头配直流调速马达好?

网友:
如果有个图就好了,只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哎

网友:
想象不出来,有没有专业人士出来顶一下

网友:
只想学习下,等高手解答

网友:
钻孔可以出个动力头,三个孔一起加工,攻丝再一个工位,然后孔拉伸
4工位的专机,一个工位装夹,其他三工位依次加工,用转盘控制位置,
动力头用米思米的夹套式,比较精确

网友:
我是来来学习的 大家多关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