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上加工有机玻璃---请教

楼主(2010-11-02):
请教一下加工中心加工有机玻璃的问题

本厂最近加工一个有机玻璃的材料,就是在一个长9.5mm宽8.4mm高26mm的长方体上钻一个6.5(上台阶孔)和一个4.0(下台阶孔)的台阶孔,6.5的内径(深10MM)平底,4.0的内径(不加钻尖深为3MM)为尖底,尖角为125度,两个内径公差都为0.05MM。问下,我用什么刀具,打怎样的转速进给,才能使内孔壁呈现高 亮状态。本厂用的是BROTHER加工中心,主轴转速可以打到16000,还有就是在有机玻璃上钻0.8MM的孔,深10MM,用什么刀具,打怎样的转速进给,才能使内孔壁呈现高 亮状态,机台同上。小弟以前主要做钢件,没加工过有机玻璃的材料,第一次做这种材料。

希望知道的高手,多给给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靠直接加工的办法加工到高亮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
没见过,有没有高手来说一下,我也顶顶

楼主:
发给我们做的那个厂是用普通铣床做的,他们做的那个效果很好,但就是不给我们看,小弟感觉惭愧,我试了很多刀具都做不出那个效果。样品也送了两次,就是孔的外观过不了。

网友:
要想表面好 正转钻孔  反转把孔铰一下  转速自己定  思路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
做特殊针头一个,夹少许棉线,牙膏伺候。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天试下。

网友:
转速要高,要分粗铣,精铣,冷却要跟上,不然要粘刀

网友:
金刚石的刀这么样?我们做硬质铝合金就是这个刀,精车的话面就比较光了。 和磨的有点像。

网友:
纠正下错别字。。。。。。  金刚石的刀怎么样?

网友:
金刚石有没有数车成型刀?请教?

网友(2010-12-02):
以前看他们做过,好像加切削液反而达不到亮度,钨钢刀试试

网友:
用合金钻头,高速钻削,光洁度,尺寸全部可以搞定,偶以前做过的

网友:
我觉得要点就是切削温度不能高

网友:
用单刃合金铣刀试试

网友:
要火焰抛光机抛光就亮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火焰抛光机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找做招牌广告的,做有机玻璃水晶字,也是用雕刻机雕出来的,边缘要火焰抛光后才光亮的,你去问问。
火焰抛光其实是氢气和氧气火焰,氢气和氧气靠机器电解水产生。

网友:
紧跟各位,好好学习。

网友:
我做过都没有你们说的复杂,我就用普通铣床加工,加点机油做出来还行。刀要不要好,就用普通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