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薄板小柜体.运输容易碰坏---请教

楼主(2010-11-02):
我们公司的钣金柜体生产都外发。顶盖前折弯与侧折弯连接处最近总是出现运输中的破损及扭曲

我个人认为是钣金厂点焊不牢固,可是1.2mm板对方说不能全焊接。

所以我想询问下前辈们,是不是我结构出现问题啊~

网友:
1.2的板不能全焊接,除非有专门的机器。要不会很难看的。

网友:
1.2的板,我考虑的是全焊接受热变行

楼主:
不能全焊接。点焊又会不牢固?

网友:
采用我厂生产的无钉铆接机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照片看来,产品是受外力撞击产生变形,然后开裂,运输过程中应该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碰撞,1.2板材满焊肯定会变形,可以分段焊接,焊接时采取适当降温措施来减小变形

网友:
如果知道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坏,那就要从包装运输上想办法啊,考虑加些必要的保护。

网友:
你试一下在后面加衬板,这样的效果要好很多,如图:

网友:
1.2的板怎么不可以全焊接,说不可以是推脱吧。

网友:
全焊接一点问题都没有,何况是箱体的角缝,强度还可以。
看的出来你那个箱体只是点了几点,打磨刮的腻子,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全焊接也只是比你现在好一些,毕竟不能指望1.2的板去抗冲击。要从其他方面保护产品。

网友:
这明显运输过程中造成的问题吗。。

网友:
饮料厂使用的不锈钢罐,外包皮有的使用T=1.0mm厚的薄板,也能够全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解决焊接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