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阶梯轴设计及加工

楼主(2010-11-02):
上图是一个阶梯轴,我看了下,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欢迎大家讨论,有价值的我一定评分;
1、图中A-B,是什么含义啊?
2、偏差-0.008,-0.005和粗糙度RZ0.8是如何加工出来的,是磨床吗?
3、假如材料是45#钢,不计材料的费用,加工费会是多少啊?
4、阶梯轴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欢迎讨论。

网友:
1、A-B属于一种组合基准要素,但图示标注不完全,缺少基准要素标注符号。
2、公差与粗糙度外圆磨可以控制(两顶尖磨),但图纸上并没有砂轮越程槽,所以不能清根。
3、材料不计,但是否需要热处理(调质、淬火?),数量不多情况下估计加工在3小时左右。
4、A便于轴上零件的定位、固定、安装;B轴受载要均匀。

网友:
楼上看来也是高手,是行家

楼主:
1、A-B属于一种组合基准要素,但图示标注不完全,缺少基准要素标注符号。
2、公差与粗糙度外圆磨可以控制( ...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没有缺少基准,没有人知道A-B的含义吗?

网友:
那请问你的A处和B处分别在哪?

网友:
离开机械10年的外行认为,应该是保证同轴度的吧?静等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A-B是这个轴的公共基准轴线,但图纸上没有把基准表示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A-B表示基准A和B的公共轴线  A轴和B轴没有标出来  是一种简略表示 绘图中很多人喜欢简略 比如全剖视图往往就不打剖面线标识

网友:
RZ0.8直接车出来也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互为基准,是怎么表示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B一般定位基准是在轴承安装处。A-B也可以理解为A、B两处连线为基准。

网友:
学习学习!静候最终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互为基准是用在工艺上的  加工的时候为了保证加工的效果才有把两个加工面互为基准 反复加工

网友:
好 有大学上课时候的感觉!!!!

网友:
时隔多年我也已经记得的很少了。这个图和那时的一个课外习题很相似!听你们的讨论我收获不少

网友:
我先看看,等待最后答案……

网友:
1、A-B属于一种组合基准要素,应该是两端中心孔组成的组合基准,图中没标注。
2、公差与粗糙度用外圆磨可以达到,但图纸上没有砂轮越程槽,所以不能清根。可以考虑在高精度数控车上用金刚石刀加工。
3、45#钢粗加工要调质处理的,否则材料的优良性能发挥不出来,不计热处理,工时要4个小时。
4、设计时要考虑:各处直径相差不要太大,否则增加加工量,浪费材料:注意倒角,倒圆,防止应力集中,装配干涉,危害工人身体;设计退刀槽、越程槽等,便于加工。

网友(点评):
高人,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A表示一端中心孔,B表示另一端中心孔

网友:
能看懂楼主的意思,但他省略了基准要素符号,楼上如何认为“A表示一端中心孔,B表示另一端中心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木然”阶梯轴材料是45#钢调制处理的情况下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是否可行?

网友:
有位楼兄说是要3小时一个,那一天才做2个多点呀,你叫工厂吃啥!!
精度不是问题,车加工在30分钟可能还要少点,预留余量,热处理,磨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经过查资料得知,金刚石刀具不适合切削钢铁材料。
       金刚石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其显微硬度可达10000HV,是刀具材料中最硬的材料。同时它的摩擦系数小,与非铁金属无亲和力,切屑易流出,热导率高,切削时不易产生积屑瘤,加工表面质量好。能有效地加工非铁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如铜、铝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陶瓷、末烧结的硬质合金、各种纤维和颗粒加强的复合材料、塑料、橡胶、石墨、玻璃和各种耐磨的木材(尤其是实心木和胶合板等复合材料)。
  金刚石的缺点是韧性差,热稳定性低。700℃~800℃时容易碳化,故不适于加工钢铁材料。因为在高温下铁原子容易与碳原子作用而使其转化为石墨结构。此外,用它切削镍基合金时,同样也会迅速磨损。
      45#钢经过调制处理后可用高速钢或者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因为45#钢调制处理后的硬度为30HRC左右,未涂层高速钢的硬度为62~68HRC(760~960HV),硬质合金的硬度为89~93.5HRA(1300~1850HV);而涂层后的表面硬度可达2000~3000HV以上。所以用高速钢或者硬质合金刀具就足够了。
      硬度高的钢铁材料可以用陶瓷刀具加工,陶瓷刀具有氧化铝(Al2O3)基和氮化硅(Si3N4)基两大类,可以加工HRC58-65的各类淬硬钢。
      硬度再高的材料可以用超硬刀具立方氮化硼(CBN),CBN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可达8000HV~9000HV),并且热稳定性高(达1250℃~1350℃),对铁族元素化学惰性大,抗粘结能力强,而且用金刚石砂轮即可磨削开刃,故适于加工各种淬硬钢、热喷涂材料、冷硬铸铁和35HRC以上的钴基和镍基等难切削材料。

网友:
看过大侠们的讨论,我认为是省略了标注。同轴度公差标注中A-B的意思应该是表示直径为16和直径为12的两个圆柱面的同轴度。并且可以认为是以左右两端的中心孔的连接线为轴线。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坐等大侠讲解!

网友:
基准A、B不标出来不太好,估计是两段的顶尖孔,磨削的时候用的

网友:
请问图上的粗糙度0.8是RZ0.8还是Ra0.8还有粗糙度RZ和Ra有区别吗?检测时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可以了,45调质硬度一般不大于HRC3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金刚石刀具”应为“立方氮化硼刀具”,金刚石刀具用于磨具和有色金属。

网友:
二楼似乎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Ra0.8

网友:
回复 网友E:

Ra“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z“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网友:
个人见解:A、B是缺少了的基准!图纸应标出,不能省略!

网友:
只有A-B,看不到单独的A和B不行吧

网友(2010-12-28):
基准不能省略的吧

网友:
A-B应是轴质检时两个支撑点,无法被省略,否则同轴度在检测时就没有依据。

网友:
个人觉得基准A,B不能省略,在设计完成后,会存在加工以及检测的参考基准不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一个阶梯轴,我看了下,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欢迎大家讨论,有价值的我一定评分;
1、图中A-B, ...

1.首先A-B一般是轴的两端轴线,就是基准,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如果没有标注基准,属于设计疏漏(或错误,设计这原因)
2.图纸标注的是0.8应该是默认粗糙度Ra,不是你理解的Rz,含义自己查机械设计手册。是需要磨的,就是没有退刀槽也要磨,之后车床清根。
3.加工用时本人不设计工艺不专业,但估计要个3小时。
4.至于设计轴要注意什么,就是强度和受力要考虑好,尽量做到阶梯比较小,减少应力集中,这个设计手册有的,还有粗加工后需要调质处理,有些表面需要高频淬火,渗碳,电镀硬铬,镍等,这都是我设计中碰到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金刚石刀一般用来车有色金属、硬质合金和一些耐磨的非金属材料,能用来车45钢吗

网友:
我也认为是同轴度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来RZ在哪里呢?是Ra吧?Ra0.8也不是非要磨,车也是可以的,能车出来这个精度的地方也不太好找。只是对刀具和床子的要求非常高。你这个结构也只能用来车,没有退刀槽,磨不成。
A-B互为基准。

网友:
图中标注有问题,不全面。

网友:
很早之前就设计过了!

网友:
刚设计了类似的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