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71-500液压压力机,出现压力内泄!

楼主(2010-11-02):
我这里有一台沈阳液压机厂FS71-500型四柱压力机。现在出现压力内泄现象。压力只能保持住200吨左右。我想把这个系统重做一下。那位大哥有详细的原理图可以给我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提的问题有些模糊,请先请澄清一下:正常工作压力最高是多少(500吨吗?)?我们一般不能说“压力内泄”,确切地说,应该是“系统压力建立不起来”可能什么地方发生了“内泄”,即油从某个地方直接回油箱了,溢流阀设定压力正确吗?或者负荷不够大(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是想如何把这个系统(重做)一下呢?可惜我也没有原理图,没有设备随机携带的技术文件吗?最好直接跟厂家联系,以便迅速获得准确的图纸。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好:这是一台老式机器,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上面安装的各类控制阀都没有配套的,所以只能在现有油缸和油泵的基础上把其它辅助控制阀更换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你的思路没什么问题,可以考虑更换部分老旧元件。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搞清楚必要的技术要求和基本数据才能下手。跟厂家联系过了吗? 如果实在都找不到原来的图纸,就请人重新根据你的系统画一张吧,顺便把你想换掉的元件的技术规格,在新图纸上体现出来,也好给将来的维护人员留下个技术依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您会画吗?你会的话直接帮忙设计画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创源机械您好:我现在有一台500吨的液压油缸,和一台31.5mpa的轴向柱塞泵。需要一套液压原理图和配套使用的控制阀、集成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这个图可不是这么画出来的,得掌握实际的具体情况才行啊。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能完整地提供这些最基本的设计数据,大虾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说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厂家,是他们不管还是怎么回事儿?再不你就只好就近找一家专业的液压公司,到现场实地观察一下,才好完成这个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主要是想自己弄一下不是节约成本吗!等完事我把详细点的技术要求和参数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