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铝液温度的传感器,极限温度最好可以达到1600度以上---求助

楼主(2010-11-02):
极限温度最好可以达到1600度以上,网上找资料真的也不是那么好找啊

网友:
铝液的温度有那么高吗?

楼主:
铝液没那么高,可是热源会高啊。再加上异常极限,就差不多需要这个范围的了

网友:
选用钨铼热电偶最高可以测到2300°C,也可以选用光学高温计。

网友:
钨铼热电偶不适用氧化气氛,理想的是光学高温计。如果是氧化气氛,双铂铑的电偶比较合适,但价格昂贵(从性价比的角度讲比其他热电偶要合适,正常使用寿命比较长,而且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断了比较容易绕接或焊接)。

钨铼热电偶在真空环境下,在某些微量气氛存在时(猜测),超过1500度,甚至有时在1300度都会非常的不稳定。

另外电偶的寿命和保护管的关系也很大,关键是要看你的使用气氛和环境,刚玉,氮化硅管,硅钼管,钼管各有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