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链传动噪音比较大 求降噪的方法和措施

楼主(2010-11-02):
我的链传动噪音比较大  求降噪的方法和措施!
这个动力要求采用链传动  且作为观赏用品 必须保证噪音达到普通人能接受的水准
由于负载不是特别大 我考虑把链轮材料由45#改成油尼龙
但可能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同步齿形带传动吧,噪音几乎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购买方要求是链传动 目前就是想尽可能减小噪音

网友:
链轮的转速有多少呢?如果转速较高的话,改用无声链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私下里 我告诉你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链条?滚子链?套筒链?齿形链?另外节距是多大?建议不要用套筒链,选用小节距链条,齿数尽量大点,这样可以减小弦切效应.链传动产生噪音的根源就是由于弦切效应的存在.

网友:
学习来的 ! 我觉得有皮带替代 就可以

网友:
Lz的问题比较笼统,如果能够再详细说明一下(如6楼大侠所说),则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里也只能说几条笼统的对策。
1 材料。
  选用衰减性能好的材料,如酚醛树脂或尼龙。这点楼主已经想到了。
2 润滑
  一般认为,噪声随油量和油的粘度的增大而减小。
3 设计参数、几何尺寸和结构的优化设计,因为根本不知道LZ的链传动是什么形式的,这点无从谈起。
4 在表面加一层吸振材料做的涂层。
5 在可利用的空间填充振动衰减材料。
6 如果能够分析出啮合激励的位置,可以通过调整其相位关系,达到消声。
7 如果允许,可以做个隔声罩。
我主要是做齿轮的,以上几点都是齿轮降噪中常用的。LZ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降噪的另一措施是涨紧(自动涨紧机构、上下链条托板)合适的润滑一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   仔细考虑了下 决定加一个有机玻璃罩子

网友:
负载不大,想必链条节距选择也不大,我想应该是链轮加工精度的问题

网友:
用尼龙材料既简单又实用!

网友:
采用同步带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上各位都说的比较清楚了,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2-07-12):
隔音罩效果怎么样?楼主测试过望回复,我也有个要用到隔音罩,但是要考虑到散热,所以不能全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