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0cm的两个铸铁柱子怎么样才能焊接在一起?

楼主(2010-11-02):
直径30cm的两个铸铁柱子怎么样才能焊接在一起?

网友:
柱子还是管子?这么大恐怕有难度!!不知道用铸铁焊条焊完质量怎样?
如果是管子还好说,直径300毫米的柱子就难了。
不知干嘛用的?

网友:
实心还是空心?
焊接要注意“强度匹配”,30cm的柱子,普通焊缝面积只有周围一圈,首先截面积就不匹配。
再个铸铁抗压不抗拉,载荷有偏心会导致有弯曲应力,拉裂焊缝。
具体有待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心的,主要是源于看了一个超级工厂卡特彼勒重卡的车架的生产,
不怎么明白里面的焊接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柱子,不是实心的,壁厚在3cm左右。是浇注成型的东西
来源于超级工厂 卡特彼勒重卡 的生产,其中车架的成型,因其太大太重,车架是由几个部件焊接成一体的。
是把焊接的地方做成倒角式的,从里向外一层层的覆盖焊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不是实心的,是空心的,壁厚3cm+

网友:
首先你得清楚焊接件的材质,选对相应的焊接材料。铸造件一般还是可以焊接的。
铸铁也分很多种的,一般铸造件焊接时要先用气割加热至100度升温,这样焊接质量柴有保证

网友:
铸件焊接这焊接之前的这加温很重要也很关键,温度加的不够可能不好焊效果也不怎么好。这直径为300的铸铁这焊接之前应该把接头两头都要磨条糟,再把接头两边再光一下了,以免有生锈之类的杂质,然后再加温到一定的程度再进行焊接,这焊完以后的保温也很重要。

网友:
铸铁件焊接是麻烦一点,焊材的选定、焊接工艺的制定等,关键是工艺能否贯彻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看视频上的是:焊接前把焊接头给打磨遍,两个焊接头成一个V形槽口,从最窄处到最宽处焊接,尺寸差在40mm+。不是太明白。

网友:
你讲的不太清楚,最起码讲清楚什么材料,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是在视频里看的,想知道焊接的方法与焊接的工艺,至于他们用的材料、焊条的材料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应该再去仔细看看是什么材料?要对症下药才行啊,什么料都不知道说什么都是枉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了,
焊接
所用的焊接材料,与被焊接的材料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只知道铸铁件不太好焊。。焊接以后的应力就不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