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在耐候钢及耐海水腐蚀钢中的作用机理?

楼主(2010-11-02):
P作为一种非常有害的杂质元素,居然能被用来抗腐蚀?我十分不理解,求高手告知!

网友A:
磷形成一种耐腐蚀的膜结构,虽然很薄,但对特定腐蚀介质有效,但在高海流条件下就不行了,哈哈,
有一书,材料的腐蚀,看一下,里面说的很全,铜的机理还要复杂,
玩这类东西,多看书吧,俺玩深海的东西,还要复杂一些,各海况还不一样,例如,渤海与厦门海域的腐蚀就完全不同,有趣吧,

网友:
高手,顶,谢谢啊,请专业人士继续发帖

网友:
耐候钢和耐海水腐蚀钢还是有区别的,找到一些资料,供参考:
低合金耐大气腐蚀钢
    大气的主要成分为氮、氧、氩、水汽和二氧化碳,还含有二氧化硫、硫化氢、二氧化氮、氨及盐雾,对材料腐蚀影响最大的是氧和水汽,空气中的盐雾加速材料的腐蚀。在干燥的大气中,属于常温化学腐蚀,氧化速度较低。在潮湿的大气里,属电化学腐蚀,大气中的湿度越大,材料表面吸附的水膜越厚,腐蚀速度越快。
  耐大气腐蚀钢的开发在20世纪初,最初发现的是铜和磷对钢的耐蚀性的显著效果,以后就出现了著名的Corten钢和世界各国的耐大气腐蚀钢,也叫做耐候钢。
  我国的耐大气腐蚀钢研制从20世纪60年代时开始,自1965~1979年有19种含Cu及P、RE、Ti的低合金钢在风沙干燥、工业大气、潮湿都市和农村等10个不同的环境下进行长达15年的大气曝露试验,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数据,于1984年制定了我国耐大气腐蚀钢标准(GB4171-84及GB 4172—84),纳入了高耐候性的3个牌号:090CuPCrNi—A、09CuPCrNi—B、09CUP和焊接结构用耐候钢的4个牌号:16CuCr、1MnCuCr、15MnCuCr及15MnCuCr—QT。
低合金耐海水腐蚀钢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海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海洋开发用材料的主体还是钢铁材料,采用数量最大的是低合金钢。
  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发的“Mariner”钢就是世界上最初出现的耐海水腐蚀低合金钢。
  海洋结构物的腐蚀包括海洋大气、飞溅、全浸、潮差和海底土壤等5个不同腐蚀特点的部位,除海洋大气外,统称为海水腐蚀。
  我国从1965年起对16个耐海水腐蚀钢在东海、南海和北海3个海域进行为期10年的试验评估。试验发现,在海水中Cr—Mo—Al钢和Cr—Mo—Al—RE钢都具有良好的全浸耐蚀性。
  国内生产的低合金耐海水腐蚀钢基本上是引进了国外成熟的钢种牌号,具体钢种如下:
  美国的Mariner Cu—P—Ni:
  日本的Mariloy Cr—Cu—Mo;
  法国的APS Cr—Al。

网友B(2013-04-30):
引用 网友A:
磷形成一种耐腐蚀的膜结构,虽然很薄,但对特定腐蚀介质有效,但在高海流条件下就不行了,哈哈,
有一书, ...

大侠,最近有一个问题,海上钻井平台用的设备,其接线箱要求使用不锈钢。俺这方面是全外行,搜索了一下,说是304的不能用,316要看使用情况,俺们这边一直是供304的材料,也没听说什么问题。我觉着是因为虽然是在海上,可能接触海水的机会不多,或者是箱子生锈了也没人在意。
我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不知从哪里下手比较好?您推荐的“材料的腐蚀”就是书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最近有一个问题,海上钻井平台用的设备,其接线箱要求使用不锈钢。俺这方面是全外行,搜索了一下, ...

看一下,冶金出版社‘海洋腐蚀与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