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急..关于激光机的

楼主(2010-11-02):
每次激光切割机在工作的时候老是会碰到那些板料,以前就算碰的很严重也就是喷嘴坏了而已,为什么这几次老是一碰 直接性 安喷嘴的陶瓷体(也相当于是个感应器,我也不是很专业的人士,不知道该叫什么,忘见谅,)  直接成2半, 连保护皮套都碰掉,我看了下速度也不是很快,以前也都没这么严重,   ...
       望高手们,多多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感谢......

网友:
钢板切割以后,内应力释放,产生变形,越是强度高的钢板,这个趋势越厉害,
可以先对钢板进行去应力处理,消除一部分内应力,这样就可以减小变形,撞割嘴的倾向就小了,

网友:
                              有道理。学到了一招

网友:
厉害,高手,谢谢啊,看了都要顶

网友(2010-12-2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连接切割头的屏蔽线接触不好,导致没有感应到钢板,而直接栽倒钢板上,把陶瓷体碰坏了。

网友:
可以考虑水切割机啊

网友:
1)首先要确认切割工作台的接地是否良好,因为激光的高度调节系统是靠喷嘴和板料之间形成一个电容来感应,而板料的接地就靠工作台的接地了,所以第一步要查工作台是否良好接地。
2)电容感应的处理一般由一个电路板,在检查此电路板的工作是否正常?
3)当然机床厂家不同可能有多种形式的外围电路,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