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板不能用来折弯加工吗??

楼主(2010-11-02):
今天一个钣金机箱 老板提出要设法节约成本 正好外协单位有技术来 我就提出 把原来用的冷轧板换成热轧板 能省不少 (这机箱不受力 无需防水防尘 也不考虑散热 要求很低)但是对方提出热轧板 折弯机上不好折弯 记得以前设计冲压模的时候 拿热轧板冲零件的例子很多 为何跑到通用折弯机上 热轧板就不好加工了??还是对方纯粹是想省事??

网友:
热轧板材存在应力,成形时角度不好控制,产品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热轧板不仅折弯角度控制不好还非常损耗机器。焊接也不牢固啊

网友:
老板都是最求效益,不考虑质量,那天这些质量不过关的产品给他们用就好了

网友:
熱軌板表面含碳量高, 易脆, 故易損傷刀具. 含碳高的東西, 當然不好銲接

网友:
确实可以省不少钱
不过外面也有帮人折热轧板的,我们厂的护罩都是用热轧板折的

网友:
热板也是有好有坏的,买质量好一点的热板,(表面平整度高的,材质好一点的)价钱也比冷板便宜不少,做机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工是没问题的,其实也省不了多少,差几百块一吨,但是那个板子下公差特别厉害,但是他卖还是按实际厚度重量来算的,

网友(2010-12-30):
冷板表面质量好,有加工硬化,强度高塑性低;热板正相反。

网友:
这个东西对折弯操作人员有考验,主要是耐心。如果够耐烦的话,还是可以做好的。

网友:
热轧板可以用。因为热轧板是加热-轧制-自然冷却。这样的工艺。相当于正火。其综合性能不错。就是公差大。绝对比同牌号的冷轧板容易加工。

网友:
用热板特别是比较次的热板的话  会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或者效率低下 最后成本可能会更高  你老板看来没有类似的教训

网友:
我在韩国加工的大部分是热轧板,挺好的,没你们说的那些问题。习惯了一样。

网友:
其实掌握了板材的特性,加工起来也没什么难度的,关键是材料中心和边缘的应力差异较大,尤其是3.0mm以上材料,热轧板最难的就是开平,应力很难消除,尤其是新出厂的钢卷。

网友:
不是不能做,只是相对不好做不大愿意做

网友:
大家有没搞清楚热轧板与冷轧板从厚度有何区别吗

网友(2011-02-25):
冷板表面质量好,有加工硬化,强度高塑性低;热板正相反。这话说得好!

网友:
热轧板硬度低,加工容易,延展性能好。
6 u; G4 ?; G+ u/ t冷轧板硬度高,加工相对困难些,但是不易变形,强度较高

网友:
热轧板韧性不行,一般只作平板用,而且做个机箱用冷板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2011-06-21):
跟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2011-08-07):
我觉得用熱板做钣金并不省钱。。。。。和冷板一顿也就差了五六百,但下公差底很多,核到同等重量上也就之多差两三百。不说平整度,板厚不一致,材质稳定等等带来的加工难度,就表面处理的时候,那层氧化皮去掉都不止一顿要花两三百。所以对做机箱机柜这类要求比较高的,做到同等质量情况,用熱板的成本将比冷板还要高。熱板也就能用到一些要求极低的钣金件上。

网友:
对折弯操作人员有考验

网友:
现在的老板都在降低成本!冷板变成热板,一个月能省好几万,我的客户就在这样干!

网友(2016-03-23):
热板焊接太难看

网友(2016-05-09):
我们这做铁皮柜的,也有用热板的,平整度不行

网友:
普通外壳加工没问题,有加热的就麻烦了,加热超过60度以上就变形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