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有难度的加工问题,长内花键轴套,不知道怎么加工

楼主(2010-11-02):
该内花键轴套长2M,内径11,外径15,而且内花键是矩形细齿,
思来想去,不知道此物该如何加工出来,插?线切割?拉?
实在想不通该怎么加工出来,就连我朋友都想不明白该怎么加工,
请这里的大侠来说说,该怪异的花键套,该如何才能加工出来呢?

楼主:
图没有,也用不着,套长两米,外径15,内径11的内花键套,就跟一根4分管差不多,只不过内壁是内花键

网友A:
叫设计那嘶来干................................

楼主:
这个应该是美国人画的图纸,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个东西是铸造的,因为材质居然是钛合金的

网友:
乖乖,钛合金!!1甚物件用到的

网友:
参考炮管枪管的膛线,实在不行就挤出来,钛合金貌似塑性还不错

网友:
2m长的花键轴套有齿的部分不会是全长吧?
通常的花键轴套都是口部一段有齿后面是圆管,两部分连接可以焊接。

网友:
会不会是拔管的时候直接带花键     不懂    纯粹瞎猜的

网友:
估计是拔出来的!!!

网友:
压铸在用插刀加工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这类东东,最好使用光纤内窥镜,拍一张内部照片,来协助判断。

网友(点评):
朋友,人家还没造出来一个呢,只有图纸,所以如何拍实物内部照片呢,本末倒置啊

网友B:
应该是热挤压出来的,我买过2m长的小径11大径14的六齿矩形花键轴,不过是不锈钢的,据说最长规格是6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挤压出来的,我买过2m长的小径11大径14的六齿矩形花键轴,不过是不锈钢的,据说最长规格是6米。

弄张照片来看看嘛。

齿面效果如何?

网友:
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表面光洁度大概1.6~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挤压出来的,我买过2m长的小径11大径14的六齿矩形花键轴,不过是不锈钢的,据说最长规格是6米。

钛合金的材料,应该是冷挤压,热挤压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看看锐角的地方有没有R0.2以上的圆角,如果没有,大概就不是挤压出来的

网友:
2米厂,一般的花键套不需要内齿的,只要在两端有配合齿就行,中间光孔。如果全齿配合也成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帮助!我去找找看,有无电子版照片

网友:
铸造的可能性大。线切割割不出来的。

网友:
小鸡鸡做活塞运动做出来的

网友(2012-06-23):
那个小我们加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设计那嘶来干................................

完全同意

网友:
那不叫设计 那叫抄图 你们懂的!1

网友:
我想不是全齿的,如果全齿就是焊接出来的,当然焊接除了变形还有位置度都受到很大影响。无论冷挤还是拉都不能做出这么长的花键套。不是全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12-10-11):
我们做花键轴,专业做花键轴

网友:
通常的花键轴套都是口部一段有齿后面是圆管,两部分连接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