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其中一个齿轮断一个齿---请教

楼主(2010-11-02):
两个齿轮,其中一个齿轮断一个齿,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传动有什么影响?是慢了,还是快了,少百分之几?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主动轮还是从动轮?如果是从动轮,速度没影响的,但是啮合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振动。
如果是主动轮,少一个啮合齿,会在一个齿隙距离里,先加速后撞击过程。

网友:
坏了一个齿建议还是不要用了。这样会把另一个齿轮弄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不能笼统而论,应该结合重合度来分析。
不同重合度的齿轮副,其中一个齿轮断掉一个齿后,效果是不一样的。
比如:下图中模拟的情况两齿轮齿数分别为30、53,模数为2.5,压力角20度。重合度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这种情况看上去影响并不太大,当然在那一区域由于啮合刚度的变化,振动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学习呀,多谢刘大侠动画

网友:
这要看两个齿轮的齿数、模数了。
如果只是断了一个齿可以补一个齿后再用。

网友:
动画非常明显逼真,谢谢4楼。

网友:
没学明白~~~~~~~~~

网友:
多谢4楼的,非常直观

网友:
一般折齿后就不要再用了  继续使用会使机器整体性能变差!这种事情不要讨论还能不能使用  遇到l了就坚决换吧!

网友:
动画是用FLASH 做的么?

网友:
学习了     有相关资料资料吗?    koxjzrpj@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lidworks加屏幕截图,图里的啮合接触是模拟的真实接触,而不仅仅是个动画。

网友:
4楼的动画效果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
建议焊接块钢,然后用线切割把齿轮套一下,就比换一个新的还好
减少了磨合期

网友:
有时候不完美不一定没有用。

这个少了好几个齿的情况却用的颇为神奇: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90

有缺口的齿轮77被齿轮79 齿轮80接力传动,不影响运动精度的同时可以对进入中心的线束进行绑扎

网友:
这种事常遇到,一听声音就知道齿轮打齿了,打一个齿不会影响转速,因为有三组齿开始咬合。一个齿没了另两个齿照样拨另一个齿轮转。但这种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一个一个齿的被打掉,只到再也拨不到另一个齿轮的齿。

网友:
建议还是更换了好,要不把另外一个也损坏了就不值得啦,再另外一个就是也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和震荡,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这里楼主没问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是简单的问下速度的影响,像4l大虾的动画,重合度大的速度是不会有影响的,冲击也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只是一对齿啮合的齿轮来说,冲击就比较大了,而这个冲击力的大小就和模数、齿数又关了

网友:
同意版主意见,速度应该不会改变的。

网友:
传动影响不太大,就是会有很大震动

网友:
不错的资料啊,谢谢楼主分享,我要学习

网友:
动画真的很不错  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