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钻头研磨机吗?

楼主(2010-11-02):
因为产品用到的钻头比较多(给3A材料打孔),一天大概消耗50多根吧,工人手艺不一,又耽误工夫,想买台钻头研磨机,1400元左右。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磨出来的钻头好用不好用。有用过的给说说,大家交流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以前还没听说过,知道的请给讲解一下

网友:
在A3钢上钻孔的钻头也要研磨机磨,还是头一回听说。掌握研磨机恐怕比掌握磨钻头还难,而且这个工种的技工更难找。开玩笑了,说正经的,如果你用的工人连钻头都不会磨,那用钻头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我给你一个建议,找一个脑筋还管用些的工人,给他几根钻头,让他照新钻头的样子磨,磨不了两根就差不多了,一般不超过20的钻头也就是两到三分钟就能磨好。只要有一个人会磨了,其他人很快也会磨了。磨钻头,也算是熟练工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解一下研磨机吧,长长见识

网友:
麻花钻的最后两道工序,一是磨螺旋槽,一是磨切削刃的后角,因为这个后角是圆弧面,也是使用时经常需要修磨的一个面,磨时一边要旋转同时还要进给,磨出的圆弧面与切削刃才有了一定的角度,避免了钻削时擦背。

楼主:
钻头不难磨,但磨得好用就不容易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钻头好磨    想磨好的确难    如果磨不好直接影响孔的精度和位置

网友:
钻头抛光机www.paoguangji8.com

网友(2019-03-19):
建议使用钻头研磨机,人工修磨很难把握好精度,每次修磨的有好有坏。
钻头研磨机可以调节后角角度,顶角角度,横刃角度。
根据材料硬度需要调节这些参数。钻头研磨机调节好之后修磨的一致性好。 不管是老师傅还是学徒工都能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