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刀架怎么了

楼主(2010-11-02):
我公司有四部数控,用的是常州戚墅偃产的LDB型四工位刀架,其中两台老是容易出现刀架锁不紧就加工的情况,我们折后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重装后能正常一段时间而后又出现以前的情况了,还有就是其中的一台刀架里面穿线的那根中心轴从底部断了,它应该是不会受力的,就是搞不清怎么会断

网友:
谁说中心轴不受力的啊??

楼主:
它就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通过电机带动蜗轮蜗杆转动使离合销爬出离合盘带动上刀架转动。但这固定是不动的,如果说受力的话也就是锁紧螺母受力,但不会从根部断掉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销子断了,那个换刀台有个时间参数 看看说明书 短了会出现没锁紧就 加工的情况

网友:
跟时间参数没多大关系吧,你的刀架有没有锁紧开关?有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短路或是开关坏了,我厂有一台床也出现过这样的毛病,还有你的机床是什么系统?

网友:
是宏达还是亚星?系统收到刀架到位信号(收不到到位信号应该会报警)却锁不紧,应该是机械故障,经常清除铁屑;反锁销、盘磨损。刀架转动却找不到刀位号(报警换刀时间过长)检查电气柜刀架电机反转锁紧开关和信号线。看参数反转锁紧时间(好象是1200至1600)。诊断内有正反转信号和刀位号。

网友:
我的一台刀架中心轴也断了,原来是工人写错了程序,换刀时没回程序原点,撞断了。没办法,只好焊起来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系统是GSK980TDA的,我也同意你的意见,与时间参数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亚星的,不是铁屑的问题,应该是机械的问题的问题吧,把它拆了再重装起来就好了别的地方也没动也找不出毛病来烦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刀架中心轴断,应该是撞刀所致,我们用的宏达的刀架,基本上一个月要断义跟轴,备件吧;
   至于转位后停不下来,是不是电机反转延时的时间里刀架还没锁到位,会不会是销子锁不住了/抑或霍尔元件与磁钢的型号提早给了系统/我觉得这得看进给时,刀架的具体位置来判断吧

网友:
锁不紧是蜗轮蜗杆磨损了,换掉就行啦!小问题 ̄ ̄ ̄

网友:
不懂。我学习下。以后有用到

网友(2012-06-02):
经常加油吗?也有可能是没油了。我们的中心轴也断过两次,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何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