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外协加工

楼主(2008-06-20):
我公司在北京亦庄,是研发型的单位,公司主要是做技术转让和技术支持。

所以公司全都是研发人员。

现有很多机械设备和零件需要外协单位做,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单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小生在此看看这儿有没有合适的单位,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互相发展。

网友:
我的小工厂离你们大概只有十分钟路程。要加工些什么?

楼主:
只要你那儿有普通车、普通铣、万能外圆磨、平面磨、插床(这个没有也没关系,只要能找到加工键槽就可以)。就可以做我公司的东西。
主要零件是轴以及套轴的轴管,所以需要用到磨,有一个莫氏5号的锥度。
你告诉我你的邮箱,我把重要部件的装配图发给你

网友:
我们也可以做的,但是不知道你们月需求量是多少?价格如何?

网友:
kinlee: 只要你那儿有普通车、普通铣、万能外圆磨、平面磨、插床(这个没有也没关系,只要能找到加工键槽就可以)。就可以做我公司的东西。   主要零件是轴以及套轴的
guo_wei@gomma.cn

楼主:
呵呵,我现在发现做机加工的一个通病,就是一上来就先问量以及价格,这样给客户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好像只有大量了才会做的,我现在寻找外协的时候,如果第一句就来这个的话,我肯定把这个外协放在第二选择里面,还有价格,我们公司是质量第一、价格其次,所以先要看能否满足质量要求,如果行的话,再谈价格。

网友:
这位老兄太不客观看问题了,你要是只做一件价格又不高我怎么做,要我们陪钱给你做啊,这不现实,质量我们一定是可以保证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单位设备和人力资源是一流的,但是要有价格要到位才可以做,同样的产品件,因为有质量保证,我们要的价格般要比别的厂家高些.

网友:
小雪儿花: 这位老兄太不客观看问题了,你要是只做一件价格又不高我怎么做,要我们陪钱给你做啊,这不现实,质量我们一定是可以保证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单位设备和人力资源是
介绍些你们工厂的情况吧。

楼主:
我说了,质量第一,价格第二,如果质量能保证,价格一切好谈。我们都是做产品的,当然知道价格与量的关系,如果你们亏本,你们肯定不会接单的。但是,如果价格合适,质量保证不了的话,我这边也是不能接受的。
再者,我公司领导很注重外观

网友:
我是文安的,设备还凑合,可以完成你的要求,就是路远点,您可以考虑吗?13633264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