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棒材类零件自动化

楼主(2008-07-01):
有朋友加工棒材类零件,但是车床、凸轮机还没有配自动棒材送料机的,建议尽快配合。随着材料涨价,人工成本的增加,越早配合越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网友:
棒材送料机外形很漂亮,性能当然不会差。
是瑞士原装还是外资工厂在大陆生产?

网友:
所给图片上有Fedek字样,用作关键词上网搜索,得知其为台湾企业。
所的信息如下:
台湾FEDEK送料机
STM-326油膜式自动棒材送料机具有快速换料,自动调整防震座,油膜式、耐磨消音胶管、SIEMENS控制系统、适合于细小材料加工利器。(右上图)
胶管尺寸 (m/m) 材料尺寸 主轴穴径(mm)
27 5-26 27
25 5-24 24
23 5-22 23
21 5-20 21
19 4-18 19
17 4-16 17
14 3-12 13~14
11 3-10 10
材料长 2.5M 3.0M 3.5M
材料长度极限 2700 3200 3800
机械长度 3495 3995 4595
机械宽度 485 485 485
机械重量 600 720 800
电压 3×220V/3×380V 50/60Hz 6A
气压容量 6kg/cm2
棒材容量 26mm/10pcs 7mm/30pcs

楼主:
瑞士独资,亚洲总部在台湾,所以网站也在台湾,不是台资企业。在苏州有工厂。所有型号都在苏州生产,一般交货期在国内为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