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工作台找平

楼主(2008-09-02):
我经常要把三坐标的工作台找水平,但好难找得水平啊,我经常找了一天都找不平,有没有什么容易的方法 啊

网友:
是什么三坐标啊?便携式的?
如果是便携式的,我用的时候,一般把被测量工件和三坐标放在同一个BASE板上,用磁力夹夹紧就可以了。不需要水平的吧?
当然如果测量的是大型设备的话,就需要找平了。但是,如果在设备上有小的能放下三坐标的BASE面,也是可以直接用,而不用自身的工作台的。

楼主:
大哥,没有那台三坐标的大理石平台不找平就可以测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