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供应西南铝板铝棒

楼主(2009-04-24):
(无正文)

网友(2010-06-13):
你好  请问 铝板是不是也分不同的型号?比如要求变形量小的 稳定性好的。
请回复zjauto@163.com

楼主:
宝龙您好!你说的没错.不同铝合金牌号的应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典型的合金有2024,5052 5083 6061 6082 7075 7050等等等等.另外变形的问题会因为加工成型前的工艺不同而不同.这要看你对产品加工精度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加工精度高不变形就选T651或者T351状态的材料,再或者选择不可热处理的材料,反之;一般的T4,T5,T6状态的普通铝就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当然它们的单价也是不一样的.加工精度高的;氧化效果好的;没气孔沙眼的;不变形的,这种材料会贵好多.具体单价有孔再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