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个人主页创建的相册删除了

楼主(2008-09-05):
5M的容量用了85%,为了腾出空间更新主题内容。

网友:
可以用你的积分换相册容量的

网友:
上传照片其实可以先编辑一下的,本来一两兆的东西完全可以重编辑成几百K以内的,再上传就不会发生容量不足的现状了

网友:
照片可以压缩,一些小软件很好用。像素可以不改变,但是压缩率很高的。

网友:
亮剑: 照片可以压缩,一些小软件很好用。像素可以不改变,但是压缩率很高的。
我就用的你给出的不用安装的抓图软件

网友:
羚羊: 我就用的你给出的不用安装的抓图软件
图片压缩软件也是单一文件。压缩以后的效果不变。另外还有图片放大的。很好。
工具嘛,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之处在于会利用工具!!!

网友:
亮剑: 图片压缩软件也是单一文件。压缩以后的效果不变。另外还有图片放大的。很好。   工具嘛,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之处在于会利用工具!!!
那我要压缩以后的效果不变软件,晚上有时间QQ给我吧,先谢谢了^_^

楼主:
亮剑: 照片可以压缩,一些小软件很好用。像素可以不改变,但是压缩率很高的。
我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然后另存发表的,这样容量小了很多。个人空间容量太小了,我只有不停地更新内容了,在容量不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把过去发表的就删除了。

网友:
天思: 我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然后另存发表的,这样容量小了很多。个人空间容量太小了,我只有不停地更新内容了,在容量不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把过去发表的就删除了。
如果你的图片是贴在你的文章里,这样可能原来的文章就没有图了。二楼说的你没有试试?

另外,即使再小仍然是按照比例压缩的。相对你的空间这个压缩还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亮剑: 如果你的图片是贴在你的文章里,这样可能原来的文章就没有图了。二楼说的你没有试试?      另外,即使再小仍然是按照比例压缩的。相对你的空间这个压缩还是很
我已经删除了部分照片就算了,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就只有拿积分兑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