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到社友中心,最近您还需要再登录一次吗?

楼主(2009-07-16):
现在中国机械资讯网,中国机械社区,社友中心,商情中心,只要登陆其中一个再到其它网站是不需要登陆的。但也发现了有不行的时候。请大家配合一下,告诉我您的情况。谢谢!

网友:
我有时就不用再登录有时不行。今天就从新登录的。

网友:
仅前天从社友中心到社区,重登陆了一次。

网友:
偶尔有这事发生!

网友:
一般不用
需要重新登录的时候,印象中是清理缓存、cookie等之后

网友:
我习惯先登陆社友中心在去社区和商情中心
发生过要重新登陆现象

网友:
需要....
所以论坛就不发帖了
登录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社友中心我是保存的,一开界面就是,不需要登录

楼主:
渃梨梨: 需要....
所以论坛就不发帖了
登录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社友中心我是保存的,一开界面就是,不需要登录
每次从社友中心到论坛都需要登录?

网友:
在清理缓存、cookie等之后,分别需要登陆各个网站。但是登陆一次后下次不用登陆。

网友:
老鹰: 每次从社友中心到论坛都需要登录?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社友中心每次不需要登录的原因

楼主:
渃梨梨: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社友中心每次不需要登录的原因
你清理一下cookies,登陆社区后勾选一下保存登陆状态。有问题再提出。

网友:
老鹰: 你清理一下cookies,登陆社区后勾选一下保存登陆状态。有问题再提出。
我刚开机,首先进入社友中心,在这里点击论坛,就发现要重新登陆啦,现在的cookies应该还是干净的吧。

网友(2009-11-02):
我登陆时,只要在第一次登陆时勾先了保存登陆状态,后面就不用在登陆了,如果我把当前登陆收藏在收藏夹中,那么今后每次进社区,我只要在收藏夹中打开就可以了并且不用重新登陆。

网友(2010-04-17):
每次上机先登QQ,直接在书签里面点开登录,在社区转一下有什么新动静没有,然后去玩别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