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油机的使用状况

楼主(2008-12-23):
众所周知,柴油机在不同的季节使用的柴油是不一样的,百度搜索如下:

据介绍,柴油是柴油汽车、拖拉机等柴油发动机的燃料,也称轻柴油。同车用汽油一样,柴油也有不同的标号,不同的是汽油标号由辛烷值确定,而划分柴油标号的依据则是柴油的凝固点。目前国内应用的轻柴油按凝固点分为6个标号:5#柴油、0#柴油、-10#柴油、-20#柴油、-35#柴油和-50#柴油。选用不同标号的柴油应主要根据使用时的气温决定。

一般来讲,5#柴油适合于气温在8℃以上时使用;0# 柴油适用于气温在8℃至4℃时使用;-1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4℃至-5℃时使用;-2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5℃至-14℃时使用;-35#柴油适用于气温在-14℃至-29℃时使用;-5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29℃至-44℃或者低于该温度时使用。

专家表示,选用柴油的标号如果不适合使用温度区间,发动机中的燃油系统就可能结蜡,堵塞油路,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柴油的标号越低,结蜡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价格也就越高。在适用于一个标号柴油的温度区间内而选用低一级标号的柴油当然更好。

本人对内燃机未曾研究,昨天上海降温较大,公司班车都在半途抛锚了
我想知道,使用的燃油是否在油路被冻住了,还是在喷嘴堵塞了?
使用低温柴油的燃烧效率是否会比较低?原因为何?除了使用低温柴油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呢?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冬天貌似要加防冻液的,然后是车子启动后要预热一段时间。

网友:
路过路过~
最好发社区去

网友:
用的是哪个牌子的车?大宇,申沃?

楼主:
左翼: 用的是哪个牌子的车?大宇,申沃?
公司的车,应该是金龙的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