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相关知识大全 在不同环境中怎样避震?

楼主(2008-05-18):
地震相关知识大全 在不同环境中怎样避震?

【概述】
  地震(earthquake)就是地球表层的快速振动,在古代又称为地动。它就象刮风、下雨、闪电、山崩、火山爆发一样,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它发源于地下某一点,该点称为震源(focus)。振动从震源传出,在地球中传播。地面上离震源最近的一点称为震中,它是接受振动最早的部位。大地振动是地震最直观、最普遍的表现。在海底或滨海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能引起巨大的波浪,称为海啸。地震是极其频繁的,全球每年发生地震约500万次,对整个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地震的产生】
  地震是地球内部介质局部发生急剧的破裂,产生地震波,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地面振动的现象。地震开始发生的地点称为震源,震源正上方的地面称为震中。破坏性地震的地面振动最烈处称为极震区,极震区往往也就是震中所在的地区。

【地震现象】
  地震发生时,最基本的现象是地面的连续振动,主要是明显的晃动。极震区的人在感到大的晃动之前,有时首先感到上下跳动。这是因为地震波从地内向地面传来,纵波首先到达的缘故。横波接着产生大振幅的水平方向的晃动,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原因。1960年智利大地震时,最大的晃动持续了3分钟。地震造成的灾害首先是破坏房屋和构筑物,造成人畜的伤亡,如1976年中国河北唐山地震中,70%~80%的建筑物倒塌,人员伤亡惨重。地震对自然界景观也有很大影响。

{最主要的和相关知识}

  地球的结构就象鸡蛋,可后果是地面出现断层和地裂缝。大地震的地表断层常绵延几十至几百千米,往往具有较明显的垂直错距和水平错距,能反映出震源处的构造变动特征(见浓尾大地震,旧金山大地震)。但并不是所有的地表断裂都直接与震源的运动相联系,它们也可能是由于地震波造成的次生影响。特别是地表沉积层较厚的地区,坡地边缘、河岸和道路两旁常出现地裂缝,这往往是由于地形因素,在一侧没有依托的条件下晃动使表土松垮和崩裂。地震的晃动使表土下沉,浅层的地下水受挤压会沿地裂缝上升至地表,形成喷沙冒水现象。大地震能使局部地形改观,或隆起,或沉降。使城乡道路坼裂、铁轨扭曲、桥梁折断。在现代化城市中,由于地下管道破裂和电缆被切断造成停水、停电和通讯受阻。煤气、有毒气体和放射性物质泄漏可导致火灾和毒物、放射性污染等次生灾害。在山区,地震还能引起山崩和滑坡,常造成掩埋村镇的惨剧。崩塌的山石堵塞江河,在上游形成地震湖。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神奈川县发生泥石流,顺山谷下滑,远达5千米。

【地震的术语分为三层。中心层是“蛋黄”-地核;中间是“蛋清”-地幔;外层是“蛋壳”-地壳。地震一般发生在地壳之中。地球在不停地自转和公转,同时地壳内部也在不停地变化。由此而产生力的作用,使地壳岩层变形、断裂、错动,于是便发生地震。地下发生地震的地方叫震源。从震源垂直向上到地表的地方叫震中。从震中到震源的距离叫震源深度。震源浓度小于70公里的地震为浅源地震,在70-300公里之间的地震为中源地震,超过300公里的地震为深源地震。震源深度最深的地震是1963年发生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省北部海域的5.8级地震,震源深度786公里。对于同样大小的地震,由于震源深度不一样,也不一样,对地面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一样。震源越浅,破坏越大,但波及范围也越小,反之亦然。
  某地与震中的距离叫震中距。震中距小于100公里的地震称为地方震,在100-1000公里之间的地震称为近震,大于1000公里的地震称为远震,其中,震中距越远的地方受到的影响和破坏越小。
  地震所引起的地面振动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它是由纵波和横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震中区,纵波使地面上下颠动。横波使地面水平晃动。由于纵波传播速度较快,衰减也较快,横波传播速度较慢,衰减也较慢,因此离震中较远的地方,往往感觉不到上下跳动,但能感到达水平晃动。
  地震本身的大小,用震级表示,根据地震时释放的弹性波能量大小来确定震级,我国一般采用里氏震级。通常把小于2.5级的地震叫小地震,2.5-4.7级地震叫有感地震,大于4.7级地震称为破坏性地震。震级每相差1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差约30倍。比如说,一个7级地震相当于30个6级地震,或相当于900个5级地震,震级相差0.1级,释放的能量平均相差1.4倍。
  当某地发生一个较大的地震时,在一段时间内,往往会发生一系列的地震,其中最大的一个地震叫做主震,主震之前发生的地震叫前震,主震之后发生的地震叫余震。
  地震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从时间上看,地震有活跃期和平静期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从空间上看,地震的分布呈一定的带状,称地震带,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和地中海—喜马拉雅两大地震带。太平洋地震带几乎集中了全世界80%以上的浅源地震(0千米~70千米),全部的中源(70千米~300千米)和深源地震,所释放的地震能量约占全部能量的80%。
  地震时一定点地面震动强弱的程度叫地震烈度。我国将地震烈度分为12度。
  震级与烈度,两者虽然都可反映地震的强弱,但含义并有一样。同一个地震,震级只有一个,但烈度却因地而异,不同的地方,烈度值不一样。例如,1990年2月10日,常熟-太仓发生了5.1级地震,有人说在苏州是4级,在无锡是3级,这是错的。无论在何处,只能说常熟-太仓发生了5.1级地震,但这次地震,在太仓的沙溪镇地震烈度是6度,在苏州地震烈度是4度,在无锡地震烈度是3度。
  地震烈度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划分烈度有定性和定量标准。在中国地震烈度表上,对人的感觉、一般房屋震害程度和其他现象作了描述,可以作为确定烈度的基本依据。

【地震起因】
  引起地球表层振动的原因很多,根据地震的成因,可以把地震分为以下几种:
  1.构造地震
  由于地下深处岩层错动、破裂所造成的地震称为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的次数最多,破坏力也最大,约占全世界地震的90%以上。
  2.火山地震
  由于火山作用,如岩浆活动、气体爆炸等引起的地震称为火山地震。只有在火山活动区才可能发生火山地震,这类地震只占全世界地震的7%左右。
  3.塌陷地震
  由于地下岩洞或矿井顶部塌陷而引起的地震称为塌陷地震。这类地震的规模比较小,次数也很少,即使有,也往往发生在溶洞密布的石灰岩地区或大规模地下开采的矿区。
  4.诱发地震
  由于水库蓄水、油田注水等活动而引发的地震称为诱发地震。这类地震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水库库区或油田地区发生。
  5.人工地震
  地下核爆炸、炸药爆破等人为引起的地面振动称为人工地震。 人工地震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地震。如工业爆破、地下核爆炸造成的振动;在深井中进行高压注水以及大水库蓄水后增加了地壳的压力,有时也会诱发地震。
  地震波发源的地方,叫作震源。震源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叫作震中。震中到震源的深度叫作震源深度。通常将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叫浅源地震,深度在70-300公里的叫中源地震,深度大于300公里的叫深源地震。破坏性地震一般是浅源地震。如1976年的唐山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2公里。

【全球两大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分布在太平洋周围,像一个巨大的花环,把大陆与海洋分隔开来。
  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从地中海向东,一支经中亚至喜马拉雅山,然后向南经我国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中亚向东北延伸,至堪察加,分布比较零散。
  我国地处全球两大地震带之间,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地震带主要分布在:东南—台湾和福建沿海一带,华北—太行山沿线和京津唐渤地区,西南—青藏高原、云南和四川西部,西北—新疆和陕甘宁部分地区。

【地震的预报】
  地震和刮风下雨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它来临之前是有前兆的,特别是强烈地震,在孕育过程中总会引起地下和地上各种物理及化学变化,给人们提供信息,只要人们认真观测并掌握地震前兆的规律,地震预报总有一天会实现。
  在震前的一段时间内,震区附近总会出现一些异常变化。如地下水的变化,突然升、降或变味、发浑、发响、冒泡。气象的变化,如天气骤冷、骤热,出现大旱、大涝,电磁场的变化、临震前动物、植物的异常反应等等。根据这些反应进行综合研究,再加上专业部门从地震机制,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生物变化、天体影响及气象异常等方面利用仪器观测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可以对发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进行预报。如海城1975年的7.3级地震的成功预报,就是一例。但是,由于地震成因的复杂性和发震的突然性,以及人们现时的科学水平有限,直到目前地震预报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世界上尚无一个可靠途径和手段能准确的预报所有破坏性地震。为此各国地震工作者和专家都在努力探索。
  但是,地震预报是当代科学难题之一,地震预报远没有过关,还停留在半经验半理论阶段,全球每年在陆地上发生的几次七级以上地震及我国近些年发生的一些中强地震、特别是1976年唐山7.8级大地震都未能作短临预报。这些地震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地震预报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共同合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地震工作者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上攻克。

【地震震级】
  震级是地震大小的一种度量,根据地震释放能量的多少来划分,用“级”来表示。
  震级是通过地震仪器的记录计算出来的,地震越强,震级越大。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
  地震按震级大小的分类情况:
  弱 震:震级小于3 级的地震;
  有感地震:震级等于或大于3级、小于或等于⒋5级的地震;
  中 强 震:震级大于⒋5级,小于6级的地震;
  强 震:震级等于或大于6 级的地震。其中震级大于或等于8 级的又称为巨大地震。
  3级以下的地震人无感觉,称为微震;5级以上的地震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性,称为破坏性地震。

【地震自救大全】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是应急防护的较好方法。所谓就近躲避,就是因地制宜地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对策。
  学校人员避
  在学校中,地震时最需要的是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冷静与果断。有中长期地震预报的地区,平时要结合教学活动,向学生们讲述地震和防、避震知识。震前要安排好学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震后沉着地指挥学生有秩序地撤离。在比较坚固、安全的房屋里,可以躲避在课桌下、讲台旁、教学楼内的学生可以到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房间里,决不可让学生们乱跑或跳楼。
  地震时,在街上行走避震
  地震发生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和大楼外侧混凝土碎块、以及广告招牌,马口铁板、霓红灯架等,可能掉下伤人,因此在街上走时,最好将身边的皮包或柔软的物品顶在头上,无物品时也可用手护在头上,尽可能作好自我防御的准备,要镇静,应该迅速离开电线杆和围墙,跑向比较开阔的地区躲避。

  车间工人避震
  车间工人可以躲在车、机床及较高大设备下,不可惊慌乱跑,特殊岗位上的工人要首先关闭易燃易爆、有毒气体阀门,及时降低高温、高压管道的温度和压力,关闭运转设备。大部分人员可撤离工作现场,在有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少部分人员留在现场随时监视险情,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地震发生时行驶的车辆应急避震
  (1)司机应尽快减速,逐步刹闸;
  (2)乘客(特别在火车上)应用手牢牢抓住拉手、柱子或座席等,并注意防止行李从架上掉下伤人,面朝行车方向的人,要将胳膊靠在前坐席的椅垫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背朝行车方向的人,要两手护住后脑部,并抬膝护腹,紧缩身体,作好防御姿势。

  楼房内人员地震时应急避震
  地震一旦发生,首先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及时判别震动状况,千万不可在慌乱中跳楼,这一点极为重要。其次,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可转移到承重墙较多、开间小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因为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处理,具有较好的支撑力,抗震系数较大。总之,震时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安全空间和通道进行躲避,减少人员伤亡。

  在商店遇震应急避震
  在百货公司遇到地震时,要保持镇静。由于人员慌乱,商品下落,可能使避难通道阻塞。此时,应躲在近处的大柱子和大商品旁边(避开商品陈列橱),或朝着没有障碍的通道躲避,然后屈身蹲下,等待地震平息。处于楼上位置,原则上向底层转移为好。但楼梯往往是建筑物抗震的薄弱部位,因此,要看准脱险的合适时机。服务员要组织群众就近躲避,震后安全撤离。

  震后自救
  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极小的空间,你一定不要惊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相信会有人来救你,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
  地震后,往往还有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此时,如果应急包在身旁,将会为你脱险起很大作用。
  在这种极不利的环境下,首先要保护呼吸畅通,挪开头部、胸部的杂物,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物捂住口、鼻;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和其它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扩大和稳定生存空间,用砖块、术棍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设法脱离险境。如果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休息, 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
  维持生命。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长,救援人员未到,或者没有听到呼救信号,就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尽量寻找食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能起到解渴作用。

  震后互救
  震后,外界救灾队伍不可能立即赶到救灾现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更多被埋压在废墟下的人员,获得宝贵的生命,灾区群众积极投入互救,是减轻人员伤亡最及时、最有效的办法,也体现了"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崇高美德。
  抢救时间及时,获救的希望就越大。据有关资料显示,震后20分钟获救的救活率达98%以上,震后一小时获救的救活率下降到63%,震后2小时还无法获救的人员中,窒息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58%。他们不是在地震中因建筑物垮塌砸死,而是窒息死亡,如能及时救助,是完全可以获得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中有几十万人被埋压在废墟中,灾区群众通过自救、互救使大部分被埋压人员重新获得生命。由灾区群众参与的互救行动,在整个抗震救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震后救人时间要快
  震后救人,力求时间要快、目标准确、方法恰当,互救队伍不断壮大的原则。具体做法是:先救近处的,不论是家人、邻居,还是陌生人,不要舍近求远;先救容易救的人,这样,可迅速壮大互救队伍;先救青壮年和医务人员,可使他们在救灾中充分发挥作用;先救"生",后救"人"。唐山地震中一农村妇女,每救一个人,只把其头部露出,避免窒息,接着再去救另一个人,在很短时间内使几十人获救。

  救人的方法
  应根据震后环境和条件的实际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施救方法,目的就是将被埋压人员,安全地从废墟中救出来。
  通过了解、搜寻,确定废墟中有人员埋压后,判断其埋压位置,向废墟中喊话或敲击等方法传递营救信号。
  营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埋压人员的安全。一是使用的工具(如铁棒、锄头、棍棒等)不要伤及埋压人员;二是不要破坏了埋压人员所处空间周围的支撑条件,引起新的垮塌,使埋压人员再次遇险;三是应尽快与埋压人员的封闭空间沟通,使新鲜空气流人,挖扒中如尘土太大应喷水降尘,以免埋压者窒息;四是埋压时间较长,一时又难以救出,可设法向埋压者输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以维持其生命。
  在进行营救行动之前,要有计划、有步骤,哪里该挖,哪里不该挖,哪里该用锄头,哪里该用棍棒,都要有所考虑。
  过去曾发生过救援人员盲目行动,踩塌被埋压者头上的房盖,砸死被埋人员,因此在营救过程中要有科学的分析和行动,才能收到好的营救效果,盲目行动,往往会给营救对象造成新的伤害。

  施救和护理
  先将被埋压人员的头部,从废墟中暴露出来,清除口鼻内的尘土,以保证其呼吸畅通,对于伤害严重,不能自行离开埋压处的人员,应该设法小心地清除其身上和周围的埋压物,再将被埋压人员抬出废虚,切忌强拉硬拖。
  对饥渴、受伤、窒息较严重,埋压时间又较长的人员,被救出后要用深色布料蒙上眼睛,避免强光刺激,对伤者,根据受伤轻重,采取包扎或送医疗点抢救治疗。

  避震要点
  震时是跑还是躲,我国多数专家认为: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小、有支撑的地方,室处开阔、安全的地方。
  身体应采取的姿势:
  伏而待定,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
  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
  保护头颈、眼睛,掩住口鼻。
  避开人流,不要乱挤乱拥,不要随便点明火,因为空气中可能有易燃易爆气体。

  学校避震
   正在上课时,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
  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
  不要回到教室去。
  震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
  千万不要跳楼!不要站在窗外! 不要到阳台上去!
  必要时应在室外上课。

  家庭避震
  地震预警时间短暂,室内避震更具有现实性,而室内房屋倒塌后形成的三角空间,往往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间。这主要是指大块倒塌体与支撑物构成的空间。
  室内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是:
  炕沿下、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
  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公共场所避震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不要拥向出口,要避免拥挤,要避开人流,避免被挤到墙壁或栅栏处。
  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
  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
  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
  用书包等保护头部;
  等地震过去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组织地撤离。
  在商场、书店、展览、地铁等处:
  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 避开玻璃门窗、玻璃橱窗或柜台; 避开高大不稳或摆放重物、易碎品的货架; 避开广告牌、吊灯等高耸或悬挂物。
  在行驶的电(汽)车内: 抓牢扶手,以免摔倒或碰伤; 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
  地震过去后再下车。

  户外避震
  就地选择开阔地避震:
  蹲下或趴下,以免摔倒;
  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
  不要随便返回室内。
  避开高大建筑物或构筑物:
  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建筑;
  过街桥、立交桥;
  高烟囱、水塔下。
  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
  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
  广告牌、吊车等。
  避开其他危险场所:
  狭窄的街道;
  危旧房屋,危墙;
  女儿墙、高门脸、雨篷下;
  砖瓦、木料等物的堆放处。

  强震过后如何自救
  1、地震发生后,应积极参与救助工作,可将耳朵靠墙,听听是否有幸存者声音。
  2、使伤者先暴露头部,保持呼吸畅通,如有窒息,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3、一旦被埋压,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并设法用砖石、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加固环境。
  4、地震是一瞬间发生的,任何人应先保存自己,再展开救助。先救易,后救难;先救近,后救远。

  地震谣言如何甄别
  1、正确认识国内外当前地震预报的实际水平,人类目前作出的较大时间尺度的中长期预报已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短临预报的成功率还相对较低。
  2、要明确,在我国,发布地震预报的权限在**,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都无权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对待地震谣传,要做到不相信、不传播、及时报告。
  3、学习地震常识,消除恐震心理。
  4、不要轻信谣言,盲目抢购。

  大震来临时,家庭成员该如何避震,专家建议掌握三条原则:
  原则一:因地制宜,正确抉择。震时每个人所处的环境、状况千差万别,避震方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些情况包括: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地震发生在白天还是晚上,房子是不是坚固,室内有没有避震空间,你所处的位置离房门远近,室外是否开阔、安全。
  原则二:行动果断、切忌犹豫。避震能否成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住平房避震时,更要行动果断,或就近躲避,或紧急外出,切勿往返。
  原则三:伏而待定,不可疾出。古人在《地震录》里曾记载:"卒然闻变,不可疾出,伏而待定,纵有覆巢,可冀完卵",意思就是说,发生地震时,不要急着跑出室外,而应抓紧求生时间寻找合适的避震场所,采取蹲下或坐下的方式,静待地震过去,这样即使房屋倒塌,人亦可安然无恙。

  高楼避震三大策略
  专家建议,在北京这样以楼房为主的大都市中,居民应该有意识地掌握一些科学适用的避震策略。
  策略一:震时保持冷静,震后走到户外。这是避震的国际通用守则,国内外许多起地震实例表明,在地震发生的短暂瞬间,人们在进入或离开建筑物时,被砸死砸伤的概率最大。因此专家告诫,室内避震条件好的,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如果建筑物抗震能力差,则尽可能从室内跑出去。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北京地区居民楼房应具有抵御烈度为8度的地震破坏的能力。专家建议,地震发生时先不要慌,保持视野开阔和机动性,以便相机行事。特别要牢记的是,不要滞留床上;不可跑向阳台;不可跑到楼道等人员拥挤的地方去;不可跳楼;不可使用电梯,若震时在电梯里应尽快离开,若门打不开时要抱头蹲下。另外,要立即灭火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和发生火情。
  策略二:避震位置至关重要。住楼房避震,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安全空间躲避。最好找一个可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蹲在暖气旁较安全,暖气的承载力较大,金属管道的网络性结构和弹性不易被撕裂,即使在地震大幅度晃动时也不易被甩出去;暖气管道通气性好,不容易造成人员窒息;管道内的存水还可延长存活期。更重要的一点是,被困人员可采用击打暖气管道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而暖气靠外墙的位置有利于最快获得救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躲在厨房、卫生间这样的小开间时,尽量离炉具、煤气管道及易破碎的碗碟远些。若厨房、卫生间处在建筑物的犄角旮旯里,且隔断墙为薄板墙时,就不要把它选择为最佳避震场所。此外,不要钻进柜子或箱子里,因为人一旦钻进去后便立刻丧失机动性,视野受阻,四肢被缚,不仅会错过逃生机会还不利于被救;躺卧的姿势也不好,人体的平面面积加大,被击中的概率要比站立大5倍,而且很难机动变位。
  策略三:近水不近火,靠外不靠内。这是确保在都市震灾中获得他人及时救助的重要原则。不要靠近煤气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不要选择建筑物的内侧位置,尽量靠近外墙,但不可躲在窗户下面;尽量靠近水源处,一旦被困,要设法与外界联系,除用手机联系外,可敲击管道和暖气片,也可打开手电筒。

  家庭避震秘笈
  1.抓紧时间紧急避险。如果感觉晃动很轻,说明震源比较远,只需躲在坚实的家具底下就可以。大地震从开始到振动过程结束,时间不过十几秒到几十秒,因此抓紧时间进行避震最为关键,不要耽误时间。
  2.选择合适避震空间。室内较安全的避震空间有:承重墙墙根、墙角;有水管和暖气管道等处。屋内最不利避震的场所是:没有支撑物的床上;吊顶、吊灯下;周围无支撑的地板上;玻璃(包括镜子)和大窗户旁。
  3.做好自我保护。首先要镇静,选择好躲避处后应蹲下或坐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或抓住桌腿等身边牢固的物体,以免震时摔倒或因身体失控移位而受伤;保护头颈部,低头,用手护住头部或后颈;保护眼睛,低头、闭眼,以防异物伤害;保护口、鼻,有可能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防灰土、毒气。
   地震时的10条须知
  1. 为了您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请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大的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这是首先应顾及的是您自己与家人的人身安全。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2. 摇晃时立即关火,失火时立即灭火大地震时,也会有不能依赖消防车来灭火的情形。因此,我们每个人关火、灭火的这种努力,是能否将地震灾害控制在最小程度的重要因素。从平时就养成即便是小的地震也关火的习惯吧。 为了不使火灾酿成大祸,家里人自不用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助,厉行早期灭火是极为重要的。
  地震的时候,关火的机会有三次:
  第一次机会 在大的晃动来临之前的小的晃动之时
  在感知小的晃动的瞬间,即刻互相招呼:"地震!快关火!",关闭正在使用的取暖炉、煤气炉等。
  第二次机会 在大的晃动停息的时候
  在发生大的晃动时去关火,放在煤气炉、取暖炉上面的水壶等滑落下来,那是很危险的。
  大的晃动停息后,再一次呼喊:"关火!关火!",并去关火。
  第三次机会 在着火之后
  即便发生失火的情形,在1-2分钟之内,还是可以扑灭的。为了能够迅速灭火,请将灭火器、消防水桶经常放置在离用火场所较近的地方。
  3. 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
  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广告牌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墙、自动售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4. 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打不开门,曾经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事例。请将门打开,确保出口。平时要事先想好万一被关在屋子里,如何逃脱的方法,准备好梯子、绳索等。
  5. 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当大地剧烈摇晃,站立不稳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扶靠、抓住什么的心理。身边的门柱、墙壁大多会成为扶靠的对象。但是,这些看上去挺结实牢固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危险的。
  在1987年日本宫城县海底地震时,由于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的倒塌,曾经造成过多人死伤。务必不要靠近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等躲避。
  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 此外,还应该注意自动售货机翻倒伤人。
  在楼区时,根据情况,进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6. 在百货公司、剧场时依工作人员的指示行动
  在百货公司、地下街等人员较多的地方,最可怕的是发生混乱。请依照商店职员、警卫人员的指示来行动。
  就地震而言,据说地下街是比较安全的。即便发生停电,紧急照明电也会即刻亮起来,请镇静地采取行动。
  如发生火灾,即刻会充满烟雾。以压低身体的姿势避难,并做到绝对不吸烟。
  搭乘电梯的话
  在发生地震、火灾时,不能使用电梯。万一在搭乘电梯时遇到地震,将操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
  高层大厦以及近来的建筑物的电梯,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动作,停在最近 的楼层。
  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
  7. 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域禁止行驶
  发生大地震时,汽车会象轮胎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驶。必须充分注意,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路的中间部分。
  都市中心地区的绝大部分道路将会全面禁止通行。充分注意汽车收音机的广播,附近有警察的话,要依照其指示行事。
  有必要避难时,为不致卷入火灾,请把车窗关好,车钥匙插在车上,不要锁车门,并和当地的人一起行动。
  8. 务必注意山崩、断崖落石或海啸
  在山边、陡峭的倾斜地段,有发生山崩、断崖落石的危险,应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难。
  在海岸边,有遭遇海啸的危险。感知地震或发出海啸警报的话,请注意收音机、电视机等的信息,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难。
  9. 避难时要徒步,携带物品应在最少限度
  因地震造成的火灾,蔓延燃烧,出现危机生命、人身安全等情形时,采取避难的措施。避难的方法,原则上以市民防灾组织、街道等为单位,在负责人及警察等带领下采取徒步避难的方式,携带的物品应在最少限度。绝对不能利用汽车、自行车避难。
  对于病人等的避难,当地居民的合作互助是不可缺少的。从平时起,邻里之间有必要在事前就避难的方式等进行商定。
  10. 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在发生大地震时,人们心理上易产生动摇。为防止混乱,每个人依据正确的信息,冷静地采取行动,极为重要。
  从携带的收音机等中,把握正确的信息。相信从**、警察、消防等防灾机构直接得到的信息,决不轻信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要轻举妄动。
平时的准备工作
  1. 自己家的安全对策是否万无一失?
  平时的准备工作,是将受害控制在最小程度的基本。
  对大衣柜、餐具柜厨、电冰箱等做好固定、防止倾倒的措施。
  在餐具柜厨、窗户等的玻璃上粘上透明薄膜或胶布,以防止玻璃破碎时四处飞溅。
  为防止因地震的晃动造成柜厨门敞开,里面的物品掉出来,在柜厨、壁橱的门上安装合叶加以固定。
  不要将电视机、花瓶等放置在较高的地方。
  为防止散乱在地面上玻璃碎片伤人,平时准备好较厚实的拖鞋。
  注意家具的摆放,确保安全的空间。
  充分注意煤油取暖炉等用火器具及危险品的管理和保管。
  加固水泥预制板墙,使其坚固不易倒塌。
  2. 紧急备用品准备好了吗?
  (1)饮用水 (2)食品、婴儿奶粉 (3)急救医药品 (4)便携式收音机、手电筒、干电池 (5)现金、贵重品 (6)内衣裤、毛巾、手纸等
  3. 从平时起,建立邻里互助的协作体制
  发生大地震时,可以预计在广大区域造成巨大灾害。在这种情况下,消防车、救护车不可能随叫随到。所以,,有必要从平时起通过街道等组织,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建立起应付发生火灾、伤员时的互助协作体制。
  从平时起,邻里之间应就一旦有事时互助协作体制进行商谈。
  积极参加市民防灾组织。
  积极参加防灾训练。

  临震应急准备
  在已发布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的地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应急工作:
  1.备好临震急用物品, 地震发生之后,食品、医药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都会受到影响水塔、 水管往往被震坏,造成供水中断。为能度过震后初期的生活难关,临震前社会和 家庭都应准备一定数量的食品、水和日用品,以解燃眉之急。
  2.建立临震避难场所 住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房舍被震坏,需要有安身之处;余震不断发生,要 有一个躲藏处。这就需要临时搭建防震、防火、防寒、防雨的防震棚。各种帐篷 都可以利用,农村储粮的小圆仓,也是很好的抗震房。
  3.划定疏散场所,转运危险物品: 城市人口密集,人员避震和疏散比较困难,为确保震时人员安全,震前要按 街、区分布,就近划定群众避震疏散路线和场所。震前要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 资及时转运到城外存放。
  4.设置伤员急救中心 在城内抗震能力强的场所,或在城外设置急救中心,备好床位、医疗器械、照 明设备和药品等。
  5.暂停公共活动 得到正式临震预报通知后,各种公共场所应暂停活动,观众或顾客要有秩序 地撤离;中、小学校可临时在室外上课;车站、码头可在露天候车。
  6.组织人员撤离并转移重要财产 如果得到正式临震警报或通知,要迅速而有秩序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撤离房屋。 正在治疗的重病号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少数思想麻痹的人,也要动员到安全 区。农村的大牲畜、拖拉机等生产资料,临震前要妥善转移到安全地带,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车辆要开出车库,停在空旷地方,以便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作用。
  7.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城市发生地震可能出现严重的次生灾害,特别是化工厂、煤气厂等易发生地震 次生灾害的单位,要加强鉴测和管理,设专人昼夜站岗和值班。
  8.确保机要部门的安全 城市内各种机要部门和银行较多,地震时要加强安全保卫, 防止国有资产损 失和机密泄漏。消防队的车辆必须出库,消防人员要整装待发,以便及时扑灭火 灾,减少经济损失。
  9.组织抢险队伍,合理安排生产 临震前,各级**要就地组织好抢险救灾队伍(救人、医疗、灭火、 供水、 供电、通信等)。必要时,某些工厂应在防震指挥部的统一指令下暂停生产或低 负荷运行。
  10.做好家庭防震准备 在已发布地震预报地区的居民须做好家庭防震准备,制定一个家庭防震计划,检查并及时消除家里不利防震的隐患。 ⑴检查和加固住房 对不利于抗震的房屋要加固,不宜加固的危房要撤离。对于笨重的房屋装饰物如女儿墙、高门脸等应拆掉。 ⑵合理放置家具、物品 固定好高大家具,防止倾倒砸人,牢固的家具下面要腾空,以备震时藏身; 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墙上的悬挂物要取下来成固定位,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好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阳台护墙要清理,拿掉花盆、杂 物;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⑶准备好必要的防震物品准备一个包括食品、水、应急灯、简单药品、绳索、收音机等在内的家庭防震包,放在便于取到处。 ⑷进行家庭防震演练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以及“一分钟紧急避险”练习。

【在不同环境中怎样避震?】
  避震要点
  选择小开间、坚固家具旁就地躲藏;
  伏而待定,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
  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
  保护头颈、眼睛,扼住掩住口鼻;
  避开人流,不要乱挤乱拥,不要随便点明火,因为空气中可能有易燃易爆气体。
  1、在户外怎样避震
  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趴下,不要乱跑,不要随便返回室内,避开人多的地方;
  要避开高大建筑物,如:楼房、高大烟囱、水塔下,避开立交桥等一类结构复杂的构筑物;
  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如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广告牌、吊车等;
  避开危险场所,如:狭窄街道、危旧房屋、危墙、高门脸等。
  2、在家庭怎样避震
  在楼内,应选择小开间、坚固家具旁就地躲藏;在平房,根据具体情况或选择小开间、坚固家具旁就地躲藏,或者跑出室外空旷地带。
  地震后房屋倒塌有时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间,它包括炕沿下、坚固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因此,当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里要注意利用它们。
  3、室内避震要注意:
  保持镇定并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随手抓一个枕头或坐垫护住头部在安全角落躲避;
  躲避时不要靠近窗边或阳台上去!
  千万不要跳楼!
  4、在高大复杂的建筑物怎样避震
  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
  注意躲开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
  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
  5、 在学校怎样避震
  不要向教室外面跑,应迅速用书包护住头部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待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向教室外面转移;
  在操场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
  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
  6、在野外和海边怎样避震
  在野外:要避开山脚、陡崖和陡峭的山坡,以防山崩、泥石流滑坡等;
  在海边:要尽快向远离海岸线的地方转移,以避免地震可能产生的海啸的袭击。
  7、在公共场所怎样避震
  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
  千万不要慌乱拥向出口,避开人流的拥挤,避免被挤到墙或栅栏处;
  在商场、书店、展览饱、地铁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远离玻璃橱窗、柜台或其他危险物品旁边;
  在行驶的电(汽)车内要抓牢扶手,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
  8、特殊情况下的求生要点
  遇到火灾时:趴在地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待摇晃停止后向安全地方转移。转移时要弯腰或匍匐、逆风而行。
  燃气泄漏时:同火灾时一样,遇到有毒气体泄漏时,要用湿布后住口鼻,逆风逃离,注意不要使用明火。

网友:
学习一下很重要 ,应该普及地震知识,讲的非常全面,谢谢为大家准备这么多资料.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其实不光是地震,一些其他的(如火灾、溺水、煤气中毒等)不可抗力的灾害的应急防护知识也有必要宣传、学习并推广。

楼主:
巍峨的山峰: 谢谢你的资料。   其实不光是地震,一些其他的(如火灾、溺水、煤气中毒等)不可抗力的灾害的应急防护知识也有必要宣传、学习并推广。
近期我陆续贴出了三个地震相关的知识性文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办!
除本篇外,还有《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给汶川救灾工作的紧急建议》和《汶川大地震成因探寻》。

网友:
这些知识人人都要学习一下,应急的时候可以派大用场的。
谢谢亮剑!

网友:
谢谢你才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不过现在是高楼了讲了不应该躲在桌下和床下,应该在旁边。那年代是瓦房才应该躲在桌下和床下吧。

楼主:
回复楼上二位,所以我的观点是《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对于自然的灾难只有哭泣》。不是悲观不是消极,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不如蚂蚁。但是,人们应该学习一下有关避险知识——从小学生教育就应该开始——而不仅仅是学习哲学。

网友:
亮剑: 回复楼上二位,所以我的观点是《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对于自然的灾难只有哭泣》。不是悲观不是消极,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不如蚂蚁。但是,人们应该学习一
同意,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