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石材做机床底座或床身,大家感觉怎么样

楼主(2008-07-14):
现在铸铁的价格太高了,把龙门铣床的床身改用石材做,自我感觉稳定性应该是没问题。我想试做一台,大家给个意见,或谈下想法。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建议同时发到社区的机床栏目。

网友:
床身,一个要求稳定性。另外一个要求有良好的减震性能。例如,铸铁材料自身的减震性能,要大大优于钢材,
石材的减震性能不清楚。

网友:
石材应该不行的,弹性、塑性差,抗震效果差,容易碎裂。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精密制造与自动化
PRECISE MANUFACTURING & AUTOMATION
2008 No.2 P.27,36

--------------------------------------------------------------------------------

万方数据
人造大理石床身在普通数控磨床中的应用

宋志勇  商益存  赵金刚

摘 要:分析了人造大理石床身的优越性,提出了应用人造大理石作为床身的注意事项.结合生产实践,详细讲述了人造大理石床身在普通数控端面外圆磨床上的应用,实现了普通数控磨床加工工件达到Ra≤0.2um的要求.
关键词:人造大理石床身;贴塑;表面质量

楼主:
我想直接用花岗岩试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行不行?
说说个人的想法吧,铣床做为主要的机加工机床,在每一个公厂都承担了很大的加工量。要求快速。每次进刀量要尽可能的多,产生的振动是可想而知的。而磨床了,每次进刀就没多少的。另外就是石材的加工可加式性怎么样,

网友(2008-08-31):
哪个三坐标测量机不就是大理石的面吗
不过吸震性貌似差一点

网友:
xiaokongzhi: 哪个三坐标测量机不就是大理石的面吗   不过吸震性貌似差一点
三坐标使用大理石应该是考虑到硬度比较高,加工表面的平面度比较好吧。

网友:
三坐标主要是考虑大理石的热膨胀系数较低

网友(2010-12-28):
用石材和水泥做机床床身的事,早在1958年就兴起过,实践证明,使用上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只能现铸现造,不好运输,不好储存,不是和批量生产。话说当年的北京第一机床厂,自制了一台可能是25米的龙门刨,使用的效果还不错,在北京也作为创新技术大力宣讲过一段时间,没想到,好景不长几年后,一位工人操作不当,发生了撞车事故,一下子把龙门框撞散了,于是就悄无声息地拆除了,再也没有了,反正至今,水泥和石材做床身的机床,一台也见不到了。

网友:
这么厉害!! 看看我们公司能不能用上你这个设备http://www.hnylz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