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ee; I know; I understand

楼主(2008-09-12):
几年前,有个朋友给我讲过这几句话的区别,但时间久了不用,又忘了.
社区哪位高手再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不明白、不知道

我不明白。
I don't understand.
I can't tell you. (我不能告诉你。)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I'm not following.
I don't get it. *比较随便的说法。
I'm confused.
I get it. /I understand. (明白了。)
我不太明白。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very well.
我不清楚。
That's not clear. *不清楚对方所说的事情时。
So, was he the thief? (这么说,他是个小偷?)
That's not clear. (那不太清楚。)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I can't see your point. *表示“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We should do this first. (我们首先应该做这个。)
I can't see your point.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I don't see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I don't see your point.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I can't see what you mean.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I don't get your drift.
我弄不清楚你想说什么。
I'm not sure what you mean.
That's how you do it. (所以应该这样做呀。)
I'm not sure what you mean. (我弄不清楚你想说什么。)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I'm not sure I see what you mean.
I don't know if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I don't know what's what. *what's what 是what is what的缩略形式,直译为“什么是什么”。
I don't have any idea what's going on.
I don't know anything any more.
太难了,我弄不懂。
It's over my head. *直译是“它超过了我的头脑”。用于所听到的信息或事情,难于理解、弄不懂时。
...so, that's the way to use computers. (总之,电脑是这样使用的。)
It's over my head. (太难了,我弄不懂。)
It's beyond me.
我也搞不清楚。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guess “推测,猜想”。这是句常用表达方式,意为“你要不知道,那我更不知道了”。
How many people live in this town? (这个镇上住了多少人?)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我也不清楚。)
越想越糊涂。
The more I think about it, the less I understand it. *如例句所示,在more(更好的,更多的)、less(比较少的,更少的)等比较级前面加the,构成the+比较级……,the+比较级……。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I don't know what he is driving at. *drive at... “打算做……”。
I don't know what he intends.
I don't know what he is getting at.
I don't know what he is trying to do.
It's not clear. (我不清楚。)
That's unclear.
That's clear. (那很清楚了。)
她到底想干什么?
What's she after?
What's she after? (她到底想干什么?)
I'm not sure. (我不清楚。)
What's her game?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Do you know where my pen is? (你知道我的笔在哪儿吗?)
I have no idea.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I have no clue.
No idea.
It's all Greek to me.
我怎么不知道。
I didn't know that.
John got married last week. (约翰上星期结婚了。)
I didn't know that. (我怎么不知道。)
That's news to me. *习惯用法。
I wasn't aware of that.
不知道。/不太清楚。
I don't know.
Do you know where she's from? (你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吗?)
I don't know. (不知道。/不太清楚。)
I have no idea.
我不太清楚。
I don't know for sure. *for sure 有“确切地”、“毫无疑问地”的含意。
Do you know the way to my house? (你认识去我家的路吗?)
I don't know for sure. (我不太清楚。)
I don't know for certain.
I'm not absolutely sure.
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No one knows for sure. *这种说法与“who knows?”几乎相同,但因为有了for sure,所以句子含有知道得不确切,但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的语感。
我怎么会知道?
How should I know? *用于被问到“自己不可能知道”、“根本不知道”的问题时。根据说话的语气,有时会给人以不理睬对方、冷淡对方的语感。
Is he married? (他结婚了吗?)
How should I know? (我怎么会知道?)
谁能知道?
Who knows? *该句有时让人听起来有些富有哲理。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什么是人生?)
Who knows? (谁能知道?)
Nobody knows.
No way of knowing.
There's no way of knowing.
It's impossible to find out.

楼主:
孟凡龙: ●不明白、不知道

我不明白。
I don't understand.
I can't tell you. (我不能告诉你。)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I'm not following.
I do
呵呵,这么长!谢谢您!!

网友:
你  都可以了!还没有被人喊过您了!感觉老了很多!呵呵!!!!我自己英语也不行!在GOOGLE里搜索的!

楼主:
孟凡龙: 你  都可以了!还没有被人喊过您了!感觉老了很多!呵呵!!!!我自己英语也不行!在GOOGLE里搜索的!
那也得谢谢你!

网友:
如果别人对你讲某一件事,为表示你明白了,用 I see 比较好,如“Yeah,I see"。用I know,
I understand 感觉语气不是太友好

楼主:
苍狼大地: 如果别人对你讲某一件事,为表示你明白了,用 I see 比较好,如“Yeah,I see"。用I know,
I understand 感觉语气不是太友好
哦,好象我朋友也讲过这点.多谢多谢!

网友(2008-12-29):
乱用的,没关系

网友(2009-03-04):
yeah I see。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