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们帮忙翻译下阿!

楼主(2010-02-21):
请大虾们帮忙看看下面的注解,帮忙翻译一下第二段

网友(2010-05-07):
很好翻译,只要装个有道就行了

网友:
1。弯曲造成的尺寸变化是允许的。
2。感应淬火和回火。表面硬度RC57-62,芯部硬度最大RC35。
3。除非另有规定,所有机械加工表面达到3。2
4。去掉所有毛刺与尖角。

网友(2011-01-12):
图都看不到???什么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