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真软件

楼主(2008-06-05):
最近,公司使用了几年的电脑传真机有点问题,接收时好时坏,坏的比例较多,检查机器系统,应该没什么问题,虽然主板啊什么的都有点老,但运作XP还挺正常,ActiveFax_Server_v3也很好,问题就是收到信号后打不开猫。没办法现在只好把传真挂在我的电脑上,猫也换过来了,暂时接收还可以,使用的是Cheyenne Bitware。
各位有没有用过好的传真软件呢,介绍一下。

网友:
很早的时候,大概10年前,我用全向的猫发传真,后来好多传真软件还真没用过。是不是上网就可以发,不需要猫,要收费吗?

网友:
按老马的说法应该是要猫的,这东西还真没用过,要不网上搜下,看有好的没!!

楼主:
老鹰: 很早的时候,大概10年前,我用全向的猫发传真,后来好多传真软件还真没用过。是不是上网就可以发,不需要猫,要收费吗?
因为有的客户没有上网,所以还沿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来收传真,这必须用猫。接收不要费,发出还是要得。

楼主:
ninahch: 按老马的说法应该是要猫的,这东西还真没用过,要不网上搜下,看有好的没!!
用电脑接收可以省却许多纸张,因为现在垃圾广告太多啦!

网友:
明白了。和我过去那个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
憨老马: 用电脑接收可以省却许多纸张,因为现在垃圾广告太多啦!
听老马这么一说倒也觉得很不错,一般的传真不是只要电话线就可以了?整不明白.倒也值得研究一下!电脑接受是不是跟收邮件差不多,不要的就可以不打出来?!!

楼主:
ninahch: 听老马这么一说倒也觉得很不错,一般的传真不是只要电话线就可以了?整不明白.倒也值得研究一下!电脑接受是不是跟收邮件差不多,不要的就可以不打出来?!!
对!
跟收邮件同样道理,垃圾广告可以就地正法!

网友:
我现在的公司就用的是电脑接收的
然后用邮箱分发给具体的哪个人 !!
没研究过这具体怎么回事!

楼主:
flourish.meng: 我现在的公司就用的是电脑接收的   然后用邮箱分发给具体的哪个人 !!   没研究过这具体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这样,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老马:你这个发传真用互联网行吗?还是需要用猫接在电话线上面。应该是后者吧。

楼主:
老鹰: 老马:你这个发传真用互联网行吗?还是需要用猫接在电话线上面。应该是后者吧。
我没有用过互联网发传真,是用猫接在电话线上面的形式。

网友:
用电脑发传真以前听说过,但一直没用过,传真软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或是进一些专业论坛里面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柠檬小子: 用电脑发传真以前听说过,但一直没用过,传真软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或是进一些专业论坛里面应该有说明的.
谢谢您的关注!
由于试过了几款专业的软件,它们都不认我的猫(Tp-link5600),我现在惟有暂时使用XP自带的传真功能。

网友(2008-09-05):
【推荐】:一直使用的一款电脑发传真的猫(猫还是要接电话线,只是不需要打印出来了):ECOM,很老的东西了,要能淘到这个东西才行,软件没有我可以提供

楼主:
星城浪子: 【推荐】:一直使用的一款电脑发传真的猫(猫还是要接电话线,只是不需要打印出来了):ECOM,很老的东西了,要能淘到这个东西才行,软件没有我可以提供
我有猫,只是用过很多种软件,都不尽人意,现在没办法,就用XP自带的传真功能算了。

网友(2009-04-26):
现在网上很多那种网络传真软件,不用小猫的,是用宽带,不过要交钱的。

楼主:
boy2you: 现在网上很多那种网络传真软件,不用小猫的,是用宽带,不过要交钱的。
要 钱就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