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网络小说 是关于男职员和女上司 49—60

楼主(2008-09-24):
49暧昧调情

“刚才你在想什么呀?能告诉我吗?”叶琳又问了一次。
    “……最近你和陈青联系过吗?”

    “噢……”叶琳恍然,“嗯,联系过。她挺好的。不过……她不希望你联系她。”

    “……”我沉默下来。一时间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了。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

    那些未曾留意的改变,

    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划在哪里

    如果这世间真的还有

    这样的第四种情感,

    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悬念……”

    陈倩倩的一首《蓝颜知己》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唱响,我们静静地听着,品味着淡淡的忧伤,似乎能感觉到时光静静地流淌……

    “蓝颜知己,心有灵犀

    你懂我的心事我解你的暗语。

    就算没有明天没有结果

    都无法放弃。

    蓝颜知己,命中注定

    暧昧还是清晰,难解它的玄机

    蓝颜知已,我们的秘密

    有种感动记忆,都是关于你……”

    一首歌堪堪听完,我才忽然感觉到气氛太沉闷了,以手加额,是我的不对啊,约了人家来却搞得郁闷兮兮的,说不过去。

    我转过头看着她,露出笑容,“你能来,我真高兴。”

    她看着我,渐渐地脸上也有了笑意,“我犹豫来着,不知道该不该来,但最后还是来了。”

    “嗯,我在想,如果你九点还不来,我就回家呢。”

    “你别说,我还真的打算九点才过来呢。”

    “呵呵,那时候,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切,你不在还有别人呢。”

    “可惜你不是来找别人的。”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啊?”

    “一般,不过我真的想过你会来的。当然,也想过你不会来。”

    “哈哈,废话,来不来都让你说了。”

    “怎么这么晚才到呀?这么漂亮,是不是时间都花在梳妆打扮上了?”

    “去你的。……我如果真的九点以后才来呢?”

    “不知道,也许那就说明我们今生无缘了吧。……不过,现在这种宿命已经被打破了。”

    “谁跟你有缘啊?有也是孽缘。”

    “……也就是‘冤家’?”

    “去。呵呵……”叶琳目光闪闪,以手掩口,笑了。喜欢这个女孩,我肯定。

    “我是来找你谈工作的。”

    “好啊,谈吧,谈什么我都陪你,我今天免费陪聊。”

    “呵呵……你正经点好不好?我说真的。”她嗔道。

    “我也说真的,开始吧。”我估计自己现在的笑容一定很可恶。

    白了我一眼,她表情严肃下来,“明天下午开全体大会,我会宣布公司删减客户这个决定。但我要申明,公司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你的辞职条件,而是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

    听到她的话,我也变得严肃,点点头,“我明白,这是应该的。”

    “还有就是,既然是公司的决定,那么风险公司自会承担。你的那三十万风险金还有策划失败了会引咎辞职一说也就不存在了。”她看着我,认真地说道。

    我低头沉思。良久,我抬头看着她,“这个计划你准备让谁来执行呢?”

    “最近集团那边有很多事,我要把精力放过去一些,所以不能亲自主持。现在支持这个计划的除了你之外只有张丰,但他不可能来操作这件事的,所以,你是唯一的人选。”

    “既然是这样,那么我还是希望你让我兑现我的承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服众,才能使我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同时,为了保证这次删减客户计划的成功,我需要你在会上给我一把上方宝剑,让我全权处理这项工作。”我尽量把这些话说得慢一些,我希望她看得出我的认真和郑重。

    很显然,她了解了我的意思,沉思着。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坚定的目光承载着信任,“好。”她说道。

    又经过一次短暂的沉默,接下来,我们开始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聊公司,聊公司里的员工,再聊音乐和运动,甚至个自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感觉融洽并有着淡淡的温馨感。只是谁也没有再去提陈青。

    在聊的过程中,她似不经意地问道:“你……和那个叫筱蝶的女孩还好吧?”

    “……她很好,但……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了……”我说道,并在她的眼中发现了掩饰不住的喜悦之色……

    第二天,周三。上午九点。创世纪大厦十六层世纪畅想广告公司策划创意部总监办公室。

    我走进来,阳光几乎洒满了这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把一个黑色皮包放到桌上,我走到窗前,向远方眺望。阳光下的A市在一片耀眼的亮色下,欣欣向荣。

    昨天晚上几乎是和她依依惜别的。和她一起走出CE的时候,感觉着身边的她的妖娆。艺术品般修长而匀称的双腿、挺翘的臀、纤细的腰肢……

    在听我说了和筱蝶没什么了之后,她的神情由刻意保持着距离变成慢慢地靠近。在依然存在的矜持下,那种对我依赖感已无法遮掩了。

    交谈中,不知怎么着我们谈到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怎样才能互相保持足够吸引力的问题,当时她用教训的口气,故意板着脸对我说:“知道吗?男人是让人靠的,所以你要可靠。”

    我当然不甘示弱,回敬道:“是呀,而女人是让人爱的,所以小姐,你要可爱……”

    笑声不断,偶然间不经意的调情似的语言更让我们感受到彼此的欣喜。我们之间的那种暧昧又回来了,那感觉如酒,在细细品味中几乎醉去……

50软中带硬

今天公司就要做出删减客户的决定了,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能体会到,我深深感觉到它意义的重大。就现在的世纪畅想来说,领导有力、人才齐备、信誉良好、客户充盈、规模足够,如果再经过这番重新调整客户结构的改革,必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在心里默默想着这些的时候,梁山进来告诉我,全体大会下午三点召开。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自从前天方宁从我这里出去后,很明显地生了我的气,有事儿也不亲自过来通知我了,甚至电话也不打到我这里而是通知梁山,由他再转告我。小女孩的心思还真的挺复杂,也不知道那天她究竟和磨磨怎么样了,我想我也不必知道了,只希望她好就行。至于对于我的态度,相信过一段时间会好的,这样想着,我摆摆头笑了。

    下午三点,公司大会议室的紧张气氛充盈到使每个人看上去都严肃无比。连平时最活跃的磨磨都安静下来了。

    这种紧张气氛是有原因的,象世纪畅想这样很正规的4A公司,各部门其实已经形成一个以部经理为首的小团体。和每个人的收入都有关联的,如果客户减少了,那么,包括部门经理在内,按照正常的思维推测,大家的收入也都会随之减少。如果在减少工作量与多些收入上做选择的话,据我观察,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后者的。

    我是提着那个黑色的皮包进入会议室的,坐在叶琳的左手边。叶琳的右手边是方宁,公司中层沿着会议桌的两侧依次坐好。其他员工则坐在远一些的位置及后排。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是要向大家宣布公司的一项决定,”叶琳看到大家都已经坐好了,也没象以前全体员工会议那样,由钱娟或别人先主持一下,直接开口说道,“就是关于公司调整客户结构的计划。”

    稍一停顿,她继续说道:“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公司的业务量增长很快,效益也在增加,发展势头很好,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也正是在公司这种看上去很好的发展势头下,暴露出了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司的人力资源被大部分的无效益项目所占用。这样一来,那些真正赢利的项目却无法得到细致周到的服务。目前的情况是,公司在拚人力,但效益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加,这种状况已经在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策划部的任总监,在完成自身工作的同时,花费了很多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就公司现在的这种状况,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公司今后的经营策略。他认为,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公司现有的鸡肋项目太多,有限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运用,导致公司策划、创意及执行的整体运作水平下降,效率低下。

    据详细的统计,目前我公司的客户大小都算在内,共有103家,正在进行中和即将开始操作的项目有152个。经过任总监及各部门经理,包括公司财务部的认真测算,这152个项目中,真正可以实现赢利的不足30%,而其他大多数项目是没有利润的,还有一小部分项目是负盈利。

    事实证明,这些无效益的项目已经使我们公司的整体运营时刻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已经形成了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我看了这份策划之后,很赞同任总监的分析。”

    叶琳说到这里停下来,看着大家。我知道,她这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让大家对她既将做出的决策有一点心理准备。我看到各位中层们已经完全明白了叶琳的意思,坐在座位上显得垂头丧气。

    “大家应该看得到,也体会得到,现在,A市及至全国的广告业界的竞争非常激烈。”叶琳接着说道:“老牌公司、国际4A、新兴公司群雄并起,广告市场面临着重新洗牌。对我们世纪畅想来说,已经在面临着一个不进则退甚至退无可退的局面了。

    所以,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刻不容缓的。而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精炼并减少我们服务的客户数量,果断地砍掉那些无效益项目,集中公司的人力资源,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可以为公司赢得更大利润的客户及项目上,而这,也正是今天开会我要和大家宣布的公司的决策。”

    叶琳说完,目光再一次扫视着大家。在和我目光的触碰中我发现那里有一丝隐密的笑意,似乎因为这个决定是我们俩个人私下达成的默契而有一种孩子般的得意。

    应该说叶琳的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如果有谁原本对删减客户这个计划是想不通的,那么我想,听了这番内容翔实的论述后,也会有所改变的。

    听完叶琳的这个宣布,全体人员、包括中层在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似乎认为这一切顺理成章。叶琳也好象对大家的这种反应感到满意。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前天中层会议上,对公司是否应该做这个决策意见并不统一。这很正常,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不同的意见会使我这个总经理在做决策时更加谨慎小心而少犯错误。”聪明。叶琳这么说是在为其他反对这个决策的中层们找面子呢。而真正的管理,也正是人性的疏导。

    “这个决定,是我经过昨天一整天的考虑做出的,同时,我宣布把这项工作交由任总监全权负责。在这里,我要求大家,在这项工作上,不管涉及到谁,都要积极地、无条件地配合任总监的工作。既然是公司的决策,那么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使这项工作进展不畅的话,就是对公司的不负责任,这是不能被允许的。”叶琳说完这句话,目光威严地扫过坐在会议桌两侧的几位中层。我心生敬佩,叶琳做为一个年轻女孩,能收放自如地恩威并施,不简单。

    “其中我还要申明的一点是,大家可能听说了,在中层会议上,任总监曾说过,公司如果不做出删减客户这项决定的话,他将辞职。”叶琳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的意思,向她微微点头,示意她,说吧。

    “我个人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尊敬,因为任总监也是实实在在地在为公司着想。但与时同时,对于他的这种做法,我也并不提倡。公司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基于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来考虑的,不会受到个人行为的干扰。”

    当叶琳说完这番话,全公司的人几乎都把目光投射到我的脸上。叶琳的话软中带硬,足以使我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我强忍着伸出手去摸鼻子的欲望,而是坐在那里,紧紧抓着椅子的两侧扶手。自从磨磨也开始摸鼻子以后,我就决心改掉这个习惯了。

51成全我吧

“此次公司这项重大决策是任总监提出来的,大部分工作也都是任总监做的。大家也知道,这并不是他本职内的工作,所以在此,我要代表公司向任总监表示感谢。接下来,做为这项对公司来说很重要而本身又非常繁杂的工作的执行人,我想请任总监和大家说几句话。”
    这是我和叶琳早就已经排演好的,她高调而我低调。事关重大,马虎不得。

    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全场扫视了一下,“我曾经说过,如果公司不做出执行这个删减客户的计划,那么我将辞去职务、离开公司。虽然知道这么说有些过激了,但确是我的真实想法,因为在做调查和分析诊断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了它对于公司的重大意义,如果公司没有采取这个方案,那么留在公司,我也只会因为看到公司在竞争中面临劣势而痛心疾首。

    世纪畅想本身就是在为企业的发展、经营提供一系列的诊断、策划、宣传推广服务。还是那句话,如果自身都没策划好,又如何为别人做什么策划呢?所以,我很高兴叶总做了这个决策,这让我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我的真心话,说完我向叶琳点了点头。

    “叶总和在座的几位经理都是亲耳听到的,我想各位同仁也应该有所耳闻,我在中层会议上说过,因为这次有风险的决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如果公司这样决策了,那么我愿意和公司一起来承担因为这次决策而面临的风险。而所谓的和公司共担风险,当时我给出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三个条件,一是无条件地亲自来组织实施、完成这项工作;二是个人来承担三十万;三是如果这次决策失败了会引咎辞职。

    关于这三点,我想再一次当着大家的面儿说个清楚。

    首先,我要感谢叶总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由我来完成。接下来,我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做好它,务求尽善尽美。同时,也希望大家给予我真诚地配合,这毕竟是关乎公司未来的大事,为了公司,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任一凡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说完,我在原地向着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我说完这些话并鞠了躬之后,我发现除了那几个信任我的死党之外,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反应。我猜测他们也许在想,这三个条件都是些哗众取宠的说辞而已。也是的,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说,老总都在挺你了,你还说什么个人和公司一同承担风险,听着就感觉假。但是,我不可能让他们因这种想法而形成对我本人的评价,那我任一凡在这个公司里面还有什么可混的呢?

    “关于第二点,”说着,我从会议桌下拿起那个黑色的皮包,把它放在桌上。所有的人都在奇怪我究竟在干什么,包括叶琳在内。

    我对这些不解的目光丝毫不以为意,自顾自地拉开皮包的拉链,然后翻转它,把里面的东西整个倾倒出来。一堆人民币。

    我听到有的人发出惊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连叶琳都微微一愣。很好,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既然已经说了,那就要执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言出必践。虽然叶总和我谈了,因为是公司的决策,所以不存在我同公司共担风险之说。但是,如果不能履行承诺,我会寝食难安的,所以,希望叶总成全我。”说完,我转过头看着叶琳。与环境很不搭调地,此时她的目光中竟满是温柔之色,我赶紧把头转开了,怕自己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和她的目光缠绕在一起。

    “至于第三点,我说得也许是狠话,但绝不是狂话。没有人可以阻挡我的这个决定,如果不成功,我会离开公司。”我的目光坚定地扫视着所有的人,“这是对这个决策我个人可以承担的全部风险,而且是我自愿的,无论将来的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帮助我,我们一起来为公司的发展出力。不过,有一句丑话我还是要说在前面,”目光再一次扫视,为了加重我的话的份量,“如果因为谁在执行这个计划时挚肘或者不配合导致公司造成损失,那么,我想叶总及大家都会对这样的人和事做出公允的评判。”

    与刚才我说完第一点大家并没有什么反应相比,此时我的话已经深深震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应该没有人再会认为我是在哗众取宠了,因为只要不是瞎子聋子,就一定能感受到我坚强的决心。同时,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听得出来,那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试想,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家与职业前程都搭进去为公司做一件事,而且有着公司老总的全力支持,谁要是再在这件事上和他过不去,那就明显地是在自找不爽了。

    听完这番话,我和叶琳用目光交流了一下,我示意她我的话说完了,然后坐下来。

    目光中是赞赏和笑意,叶琳向我点点头,然后扫视全场,“任总监的做法说实话我并不赞同,但既然是他极力的要求,那么,我就象他所说的,承全他。请财务部的张总监和部内同事们一会散会后清点这些钱,然后存起来入账,”沉吟了一下,她继续说道:“先挂在‘其他应付款”上吧。既然是任总监坚持的,公司也认同了,那么,这件事就会这么执行,一会儿,请钱主任根据会议内容及任总监所说的,由公司和任总监个人签一个责任状,一旦这次决策因为策略本身的问题而导致失败,那么届时将按照责任状,该扣多少钱,按财务做出的亏损核算执行。

    但是,公司也不会让任总监个人承担这么大的责任而没有表示,当这个计划实施成功后,公司也会对任总监及在这项工作上付出辛苦努力的人给予奖励。至于奖励的尺度,由于还没有做过研究,就先不在这里公布了。”我暗自点头。叶琳的话很公平,也应该这样。

52 减负完成

很明显,从大家的表情上来看,都已经充分认可了公司的这项决策。而且,员工中毕竟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策划创意部的,他们对这个计划一直非常支持。会开到此时,我想叶琳会和我一样,对其产生的效果是满意的。
    “如果大家对公司的这项决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在可以提出来。”民主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由其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会使员工感觉到你对他们的尊重,叶琳深谙此道。

    “叶总,这项工作要什么时候开始呢?如何开展?……再有,怎么向那些客户开口啊?”我知道,曹丽丽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叶琳听过,点了点头。

    在这次会议上,也真的需要给出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完成的。而面对一直在接触在服务着的老客户,要表达出以后不再为你服务了这个意思,确实难以开口。

    “曹经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正是这个计划执行的关键。因为将由任总监来主持这项工作,我想请他来给大家说说。”说完,她转过头看着我。

    我向她点点头,扫视全场,“此项删减客户工作的本质是维护好公司的声望。必须给客户一个暂时不能为他们服务的合理的解释,不但要真诚地求得对方的谅解,同时,不能伤及公司的人脉和信誉。

    面对客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想法确实不太好开口,但大家也不要想得那么复杂,从来都是双赢的合作才可以长长久久,所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真诚,把我们公司目前的状况如实地讲给对方听,我想,客户方面是会理解的。

    在具体操作上,我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今天的会议算是一次动员,做为这项工作的执行人,明天我将再开个会,把具体的实施方案和需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做一下交流。……除了我之外,我想请公关部的曹经理和客服部的徐经理直接参与。”

    说完这句话,我向叶琳投去了征求意见的目光,等看到她肯定的答复后,我接着说:“这就项工作,还将成立一个善后小组,对客户的进行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妥善安排,这个小组将由杜元朗负责。此项工作会在下周一的时候全面开展……”

    散会后在办公室里,我总结了一下这次会议的得失,发现最大的收获是和叶琳之间形成了有效的配合,我们心意互通,从眼神就可以了解对方的想法,这非常难得,我感到欣喜。

    本周余下的两天,名为‘减负’的公司客户删减工作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周四上午,钱娟拟了一份责任状拿来,我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四下午及周五的一整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我召集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曹丽丽、徐曼莉及她们各自抽调的两名本部员工、杜元朗及两名善后小组成员一起开会讨论了操作细节。

    在公司现有的103个客户中,我们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分析,确定了将要删减的客户名单,共有72家。这样,当‘减负’完成后,公司的业务项目将从原来的152项减至45项。

    首先在完成时间上做了规划,将由曹丽丽和徐曼莉带领部内人员,各自包办36家客户,在一个月内完成对这些客户的解释工作,同时,将未完成的项目移交到善后小组,务必使最后的合作有始有终,尽善尽美地完成好。我之所以调杜元朗来主持善后小组的工作,也是要依靠他的水平能力,给这些客户留下好印象。

    在执行时的具体操作上,我要求徐曼莉、曹丽丽等人在向客户提出的时候,不要找任何借口,而是直接把世纪畅想的状况介绍给对方,并尽量去求得对方的谅解。而如果对方不肯谅解我们,也无所谓。在过程中注意不要浪费时间,务必使这项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周六周日又是例行的加班,那些两个多月没怎么休息过的员工们本来都已经要崩溃掉了,但得知了公司下周就开始‘减负’后,竟表现得很兴奋,仿佛苦日子快到头了看见了曙光般,工作起来劲头十足。

    周一的上午应该说我和叶琳都有些紧张,徐曼莉和曹莉莉各自带着部内的两名员工拜访在‘减负’范围内的客户去了。中午回来时,看到她们的表情时我和叶琳都松了一口气,用她们的话说,是‘意想不到的顺利’,客户们对公司的决定表示非常理解。甚至有的客户听了她们的来意后竟然很高兴,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看你们那么忙,我们也早就想换人做了,但因为一直合作着,不好意思呢。

    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些被‘减负’的客户的未完项目在杜元朗的主持下,基本上都划上了完满的句号。9月中旬,也就是‘减负’工作开展一个月后,我和叶琳商议,由徐曼莉和曹丽丽出面,邀请这些将暂停合作客户的业务具办人及公司领导参加世纪畅想在创世纪大酒店举办的冷餐答谢会,并为每个人准备了精美的礼品。

    在宴会上,叶琳还亲自做了简短而真诚的祝酒辞。这样一来,不算那些对世纪畅想的这种作法根本无所谓的,一些本来还心存芥蒂的客户也完全释然了。神奇的是,世纪畅想在完成了‘减负’工作后,在业界的声誉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提升,这是我和叶琳都不曾想过的意外收获。

    在‘减负’工作进行的同时,它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了。公司的各部门人员的工作量在渐渐减轻。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我召集策划创意部的人员,对现有的项目重新规划审度了一遍,经过大家研讨,对正在执行中但并不完善的方案给予了及时的修订与调整,公司的这种负责的态度立即得到了那些当事客户的激赏,双方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合作也更加融洽。

    由于没有了更多的干扰,公司的整体操作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大幅提升。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客户在感到欣喜的同时给出了公司积极肯定的评价,同时表示愿意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纪畅想的合作。公司的各部员工在‘减负’工作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不用在周末时没完没了的加班了。至此,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减负’计划宣告顺利完成,公司运营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53意外约见

这段时间以来,由其是在  ‘减负’计划实施了一个多星期、效果渐渐显现出来之后,叶琳不在世纪畅想而是去集团那边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会一整天不回公司。
    从与她的交流中得知,最近一段时间,创世纪集团下属的零售业、酒店业、物业管理甚至集团龙头的房地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外界的破坏和攻击。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有意的破坏和攻击来自于重兴集团。

    已经证实,重兴集团正在收购创世纪集团的股票。重兴集团来势凶猛,似乎胃口大得惊人。

    集团董事会的董事们已经有些坐不住了,开始向叶双城施加压力,请他务必解决目前集团面临的问题。叶琳这段时间经常到集团去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和叶琳在公司里接触的时间虽然减少了,但私下里交往的时间却在增加。由其是周二和周五晚上,CE是我们不言自明的约会地。我们往往先后去到达那里,在我的专属位置上喝酒聊天打牌,偶尔也会什么都不做而只是静静地坐着,关系越来越融洽亲密。有一次晚上从CE出来,她提出散散步。在月光下的徜徉中,象那个晚上一样,她抓住我的手臂依偎在我的身旁……

    但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并没有更进一步的亲密举动。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感觉这样很好。令人心动的暧昧感觉始终保有着,那一夜的激情似乎是我们之间某种情绪的装饰物并在远方如忽明忽暗、不时照亮彼此目光的灯塔,欲望很淡却心有所属……

    在‘减负’计划完成后的一天,她告诉我过一段时间集团领导可能会找我,让我有点心里准备。我问她是谁要找我,什么事情?她笑而不答,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平日里在公司看到方宁,她不再叫我任哥而改口叫任总监,一副公事公办敬而远之的样子。虽然如此,我却能感受到她时时的关注,有时候不经意的一瞥中,能看到她忙着躲藏的羞怯眼神。

    磨磨和方宁之间的关系仍和以前一样,没有更大的进展。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磨磨表情郁闷无比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坐到了沙发上,接着开始长吁短叹。

    “怎么了磨磨?”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凡凡,‘女人心海底针’这句话是谁说的?简直太他妈准确了……”磨磨愁苦地歪着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被打败了般地瘫靠在沙发的靠背上。

    不用说,这肯定还是因为方宁。我静静地陪着他坐着,并不说话,我在等着他把话说出来。

    过了一会儿,磨磨直起身体双手捂住脸,“加上今天,方宁已经连续拒绝我三次邀约了。”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知道了就不用这么烦了。这一个月来,就前几天对我挺热情的,后来又不冷不热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磨磨把手从脸上拿开,无助地看着我说道。

    “……你那天不是说,你已经和方宁那个了吗?”其实我不该问这么三八的问题,但也说不好为什么,实在是挺想知道的。再说磨磨是自已家兄弟,也就不避讳了。

    “那个?……我知道了。Kao,凡凡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不过是Kiss了下而已。”

    “……”

    这会儿想起了那天我对磨磨说的,如果他对方宁不好我会宰了他的话,感到有些好笑。同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些隐隐的沉重感。

    在‘减负’工作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徐曼莉到我办公室里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她先是向我解释说我的策划她不理解绝不是对我本人有意见,而是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对这个策划没有理解透。然后问我是否在生她的气,叫我千万不要介意,更不要放在心上。我的性格是有点吃软不吃硬的,所以,在她这样“诚恳”地要求我原凉她的情况下,很快就释然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来,她好象更吃透了我的脾气。每次来我的办公室总会有点业务上的事儿要谈,但谈出来后也不过是几句话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的改变不只是这些,原来刻意而明显地卖弄风情不见了,她似乎看出来我对那一套并不感冒,取而代之的是彬彬有礼的淑女姿态,只是目光中的风骚与挑逗丝毫未减。说实话,我觉得她这样的挑逗比原来那种还要过份,甚至几次冲动到身体的某个部位发生了变化。但我即不能不让她进我的办公室,又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事实上我的感觉有些复杂。

    况且,徐曼莉确实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是在‘减负’工作中密切的沟通,我对她新的了解。也不必瞒着大家,在这个公司里,我有更上一层楼的想法。所以,象徐曼莉这样的公司中层是要团结的。

    九月下旬,已经完全从酷热中摆脱出来的A市呈现出明丽、清朗的表情。天很高很蓝,有一种看一眼都会让人心胸舒畅的开阔感;树木郁郁葱葱,散发着成熟到极至的绿意;阳光依然很烈,但已经不再射得人难受了,大自然不知不觉间多了母性的温柔感觉,金色的收获季节来临了。

    这天是周三,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一份部内员工为一个客户做的产品上市策划案,桌上的集团分机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你好。”

    “嗯,是我。”是叶琳。

    “嗯,什么事儿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变得很柔,甚至有一点肉麻感。但无法控制,同时,不由自主地微笑着。你可以体会一下,当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你不用见到她(他),而是听到她(他)的声音就会感觉高兴的时候,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

    “晚上有时间吗?”

    “那得看干什么了,如果你约会我,再没时间我也会挤出来的。”

    “呵呵,就你会说。是有人要约你,但不是我。”

    “是谁呀?”

    “你猜。”

    “……”怎么她也让我猜啊,“我猜不到……”

    “呵呵,估计你也猜不到,是我爸爸。”叶琳笑着说。

54若水花园

“啊?叶董?!”我有些吃惊,“他为什么要见我呢?”
    “这段时间以来整个集团都知道了你的表现,他也很欣赏,所以想见见你。”

    “……”

    这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件大事。且不说叶双城是A市著名的企业家、名字会时常出现在诸如央视经济半小时、《商界》杂志等媒体、全国赫赫有名的一代儒商,而就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来说,能见他并面对面地交流,也是我非常渴望的事。据我所知,在世纪畅想,除了他所欣赏的原老总陈起之外,叶双城很少见什么人。我虽然是世纪畅想的老员工了,但多年来一直寂寂无闻,只见过他寥寥几面,更别提做什么交流了。这次约见,完全出乎意料,我感到惊喜。

    “……好的!只是,下了班已经五点多了,叶董……”我有点弄不懂为什么一定要下了班才见。

    “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见。最近我父亲对世纪畅想的工作很重视,也一直听到关于你的事。集团有可能对你的工作重新进行安排,所以想事先和你见见面,彼此熟悉一下。”停顿了一下,她继续说道:“他约你晚上一起吃饭。”

    又一次感到惊喜。我知道这种方式的见面就和在办公室中的会晤有所不同了,这意味着这次见面的调子是随意而放松的。

    “在哪里呀?”

    “在我家。”叶琳说。

    没想到。叶琳说完后,我拿着话筒愣在那里。

    不知道大家有无这样的感觉,就现代人际交往来说,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是增进彼此间了解与友谊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不是花些钱去酒店请你,而是不避烦扰,请你到他的家里去,设家宴招待你,那么,这就和那种类似应酬的感觉截然不同了,这一举动所会体现出的亲近与信赖是花多少钱、吃多么珍贵的食材所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意味着主人把你当成了自己人,不会见外。所以,当叶琳这样告诉我后,我愈加惊喜,甚至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跟着叶琳一起来到创世纪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上了她的白色宝马5,系安全带,着车,叶琳把车子一溜烟儿开走了。

    叶琳车开得很熟练,纤长白皙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自由划动,动作潇洒而优美。我心生艳慕,想想长这么大,自己还没摸过车呢。

    “你开车的样子很酷嘛。”我笑着夸她。

    “呵呵,是吗?”她看了我一眼也笑了,“我喜欢开车,在英国的时候学会的,我持的可是国际驾照啊。”

    “噢,这么说你开车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了。”我随便闲聊。

    “是呀,两年吧。”她点点头,“但虽然只有两年,也许是因为喜欢吧,我对车有一定的领悟呢。”

    “噢?怎么讲,说来听听。”我有点好奇,对车子有什么好领悟的?虽然我没摸过车子,但很喜欢,也不算陌生。也许不是有车族吧,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也没什么,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点感受而已。我觉得车子就像朋友,如果你想开好它,让它载着你到达目的地,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并体会它,与它做交流,达到人车合一的状态。”

    “怎样和车子做交流呢?”

    “嗯……这么说吧,在你开车的时候,要用心体会车子的状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只要车子发动了,你就要时刻注意车子引擎发出的声音,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要及时停下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在你踩下油门时,你要了解车子将会付于你多大的动力。这样,在行驶和超车时你才会心中有数。

    如果只是一味的蛮开,再好的车子也会出现故障,最后还是自己遭殃。”说到这儿她微笑着转头看了我一眼,“朋友之间需要相互了解彼此奉献,所以我说车子就像朋友一样。”

    我点点头,是这样的。其实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同样的道理:爱人者,人恒爱人;敬人者,人恒敬之。

    叶琳车开得又快又稳,上了高速后,我们很快出了市区,向A市东面的善水方向驶去。十分钟后,车子离开了主路转入一条两旁种植着白杨树的干净笔直的柏油路。在车里我还奇怪,这条路上怎么一辆车也没有呢?当我看到路的尽头出现的气派中显露着典雅的大铁门时才明白了,这条近一公里的林荫道本来就是一条私家路。

    车子停在了大铁门前,我看到铁门的上方有一个精致的铁艺制的牌匾,上面是四个字:若水花园。

    叶琳在车里也不知道对着哪儿招了招手,大铁门无声地向两侧打开,叶琳驱车驶入后,又悄悄地关闭了。车子又向前行驶了大约三、四百米,穿过绿油油的大片草地及一个满是美丽的花草和几株大榕树的大花园,停在了一幢三层高的青石建筑前。

    下了车,我欣赏着这幢建筑物,它非常漂亮。厚实的青石的墙体散发出一种安全感,青石的颜色和条纹使整个建筑看上去久远而年青,很有韵味。门和窗子看上去都是用最好的木料做成的,保养得非常好,加上整洁明亮的窗玻璃和对称挂好的窗纱,给人一种玲珑剔透的感觉。这样一来,青石给人的厚重感被化解了。看来这所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要追求一种厚重与灵动间的平衡,很明显,他的这个想法实现了。

    叶琳带着我往里走。这时候,门打开了,从里面迎出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叶琳向我介绍,这位是若水山庄的管家叶静云。

    “欢迎您。”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伸出手来。

    “您好,我是任一凡。”我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叶管家向我点点头,然后对叶琳说:“大小姐,老爷现在书房看书,他请您先带着任先生四下参观一下,他说一会儿下来。”

55叶董您好

“好的,叶叔叔,您忙您的吧。”叶琳笑着对叶管家说道。
    叶管家向我和叶琳分别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这幢房子漂亮吗?”  叶琳转过身来,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嗯。”

    “跟我来吧。”叶琳拉了下我的衣袖,我跟着她走进了眼前这幢豪宅。

    一进门,经过一个设计精巧的玄关,是宽敞的大厅。大厅的整体装饰是欧式的,主色调是淡雅的乳白。中央的棚顶是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正对面是宽阔的乳白色不理石的楼梯通向楼上。地上是厚厚的紫花地毯,松软到踩在上面有向下陷的感觉。

    大厅的左侧下两级台阶处,是一个布饰典雅庄重的会客区。一组宽大的皮制沙发围成一圈,中间是一个光可鉴人的木制方几。四季常青的室内观叶植物点缀其中,使这个区域看上去非常舒服。

    “这是客厅。”

    “很漂亮。”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宴会厅吧。”

    “好。”

    经过大厅向右侧走过去,打开一扇高大的木门,是一个大约120平方米的厅房。整体的欧式风格,圆项的宽大落地窗被木格分隔开,窗纱优美地在两侧垂下。中间是一个长长的西式宴会桌,足够三十人同时用餐的。

    “好气派啊。”我发出感慨。别说,本来有些拘谨的我,经过这样的参观后,变得自在多了。

    “气派有什么用啊,我们家里人少,自从我妈妈去逝后,我总感觉家里好空。”叶琳意兴阑珊。

    “……你妈妈去逝了?”我惊讶。按照时间推算,叶琳的妈妈最多不过五十岁而已。

    “已经五年了,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四十八岁。”

    “……”我没有再说话,说这些已经触动了叶琳的伤心处,再谈这个只能让她更不好受。

    “你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吗?”我转移话题。

    “嗯,算是吧,我们是在91年我九岁的时候搬来的。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快乐时光,直到我妈妈去逝。”

    “……你和你妈妈的感情一定很深吧?”我觉得叶琳好像挺想谈谈妈妈的,于是问道。

    “是的。在她的面前我就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也不想长大,只想依偎在她的身边……她是零一年去世的,那时我十九岁,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了。……那种感觉真的好可怕。经过她去世这件事情后,我感觉自己一夜间长大了。”声音越来越低沉,双臂抱在胸前,她缓缓地走到了落地窗的前面,望向天际。

    顿了顿,我也慢慢地走过去,站在她的身边向外望去。暮色中,太阳已经沉到了远方的山下,只在天空中留下一抹残红。

    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只是这么静静地站着。是的,亲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哪怕你富可敌国,失去了亲人也只能空悲切而已。

    “对不起,让你感觉沉闷了。”  良久,叶琳抬眼看着我,脸上是抱歉的神情。

    “没关系。”我摇摇头。

    “我现在已经可以提起她了,想、也愿意提起她。对于我来说,这是对她的一种纪念。”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在她刚去世的那几个月里,根本不能有人在我的面前提起她、我不能去她的房间、甚至不能看到她用过的东西,否则我会立刻哭得一塌糊涂。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爸爸送我去了英国。”

    母女情深,可以理解。我点头。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房间吧,也顺便给你看看我妈妈的照片。”说完刚才的话,叶琳的心情像一下子好了起来,笑着对我说。

    “……方便吗?”我不自觉地摸了一下鼻子,马上又拿下来,专门去参观一个女孩子的闺房,这种感觉有点怪怪的。

    “当然方便了,是看房间又不是……”叶琳忽然发觉自己的话有点那个,做了个鬼脸儿,硬生生把后面的咽了回去。

    我看着她,笑了。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许笑!”微红了脸,叶琳摆出一副嗔怪的面孔,睨了我一眼,抿着嘴唇说道。

    “……行,我再不乱看好了。”我说得不是看她的房间,而是和那一晚有关的影像。

    “那也不行,要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她笑了,羞意上脸,握住拳头在我的手臂上打了一下,她当然明白。

    “叶大小姐,因为这里不是公司,所以你也不是老总,不讲理可不行啊。”

    “就行。这里是我家,也是我说了算。”叶琳梗着脖颈斜着眼看我。

    “……那我告诉你爸爸去,说你欺负我,叫他打你PP。”

    “哈哈……”  目光闪动,叶琳听我这么说,狡黠的笑了,“你去啊,那才好呢,去啊。”她拉着我回到大厅,向楼上叫道:“爸爸,有人要向你告我的状呢……”

    啊?!我狂汗!我们平时是经常笑闹,但大多数是在CE。没想到叶琳在家里会这么疯,听了我的话竟恶作剧地喊起了叶董来,这是存心作弄我啊。

    “喂喂喂,我说,你别喊……”怕了她了,赶紧拉着她,我的脸急得都红了,汗就要下来了。

    “谁要向我告状啊?”随着一个柔和的声音,二楼的楼梯拐角处转过一个身着蓝色唐装的五十多岁的男人来。个子不很高,微微有一点发福;头发整齐地梳理至脑后,鬓如霜染;嘴角挂着淡淡笑意,风度翩翩,正是全国商界赫赫有名的创世纪集团公司董事长、叶琳的父亲叶双城。

    叶琳本来也只是想逗逗我的,开玩笑罢了,我估计她以为叶董在楼上的房间里听不见。没想到他正好下楼,赶上了。

    叶琳的脸整个红了,让父亲看到自己和一个适龄男青年打闹总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儿。但毕竟是在自己家,又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在我面前丢份儿,于是她竟然用手指了指已经站在原地体会尴尬的我说:“……是他。”

    此时,我已经不可能再控制得住摸鼻子的手了,“……叶、叶董,不是的……”我嘴里喃喃道,心想好你个叶琳,你给我等着!

    叶董微笑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伸出手来,“你是任一凡吧?很高兴见到你。”他的目光深邃,那是一双充满了智慧的眼睛,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柔和与宽厚。

    尴尬感一下子被他化解了,我伸出双手握住他的手,胸中涌动着尊重与仰慕,本来已经想好了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说了四个字:“叶董……您好!”

56家的感觉

“嗯。小任,你现在可是集团公司的名人了,”叶双城用另一只手拍了拍我的手,“听说表现得很出色,我今天是特地约你来聊聊的。”
    “叶董,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工作而已。”叶双城的亲和,让我几乎一下子感觉和他很亲近。不愧是大人物,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磁力和风范令人如沐春风。

    “今天请你来吃饭,听说你是辽宁人,我特地让他们准备了几道辽宁的家常菜,刚才告诉我已经好了,我们过去吧。”他看了看我和叶琳说道。

    小餐厅。圆桌。

    家常牙片鱼、梅菜扣肉、干煸豆角、松伞蘑菇炖鸡、地三鲜、西红柿牛腩。

    五粮液。

    家的感觉。我的眼眶湿润了……

    “小琳对你今天到家里来坐客很重视,亲自和管家合的菜谱,希望这些菜合你的胃口。”在叶琳为我和他斟上酒之后,叶双城举起杯,“来,一凡,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叶董!我一定会的!”我双手举着酒杯,和叶双城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说心里话,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自从上次春节回过一次家外,一直在A市。习惯于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和磨磨他们出去也都是遇到什么吃什么,对食物本就没有什么挑剔的。而今天,叶董不但请我到家里吃饭,还针对我的口味准备食物,怎么能叫我不感动呢?我拿着筷子的手,竟有些微微的颤抖。

    只有我们三个人,所以,几杯酒喝过之后,我的情绪已经很放松了,边吃边聊,气氛融洽。叶董说听小琳不时的提起你,对你赞赏有加,这让他觉得很难得,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女儿,眼界很高,一般很少这么夸人的。我心里说,叶董,您是不知道我和您这个女儿的关系呢……叶琳在旁边打岔,说爸爸你说什么呢?如果我眼界高那也是和你学的……

    叶董的酒量看来很不错,不时和我碰杯。我当然不能示弱,酒到杯干。叶琳也凑趣和我及他父亲分别喝了两杯,很快就红霞上脸,我了解她的酒量,所以知道她的脸红不仅仅是因为喝了酒。

    吃饭的过程中,叶董谈笑风生,说了很多有趣儿的事儿。我发现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不由得心生敬佩。叶琳好象看到我和自己的父亲这样投缘很高兴,不时地说话,插花打趣斟酒布菜。渐渐地,我完全放松了,放开胸怀和叶董推杯换盏,不知不觉中,一瓶酒快被我们喝光了。

    吃饭的过程里叶董问过我一个问题,“一凡,你想过要自己创业吗?”

    “……想过,由其是离开公司那段时间特别想。”我想了想回答。我说得是心里话。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对这样一个让我尊敬到仰慕的人,我觉得对他最大的尊重莫过于诚实。

    他听完思忖了良久,我心下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嗯。听说你在世纪畅想已经做了四年了,一直都比较踏实,我听世纪畅想的一些老人儿说你好象属于那种求安稳的人,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创业很辛苦的,做为一个企划人,你应该了解得很深刻,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我想,叶董在请我到家里来之前,除了从叶琳处得到的对我的评价,一定也和世纪畅想的一些老人儿了解过我的情况。否则,象他这样身份的人应该不会冒然请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人到家里来,更不可能对我这样几乎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这个问题看似无心,但我却觉得这个问题的份量很重。旁边的叶琳放下了筷子,似乎也在等着我的回答。

    “上次离开公司的那些天,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想了很多。我在想,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一定能够体察到下属的疾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从而紧紧地把他们团结在我的周围,一起来做一番大事业。”我缓缓说道:“还有就是,说出来有点幼稚好笑,我想,如果自己当了老板,就不用再受上司的气了。”说完这句话,我笑了笑。

    “噢?”叶董和叶琳相互看了一眼。

    “一凡,那你觉得现在在世纪畅想还有没有受气呢?刚才我好象听到小琳说你要告状的。”叶董笑了,明显是和我开玩笑。

    “没有没有,叶琳总经理对我很器重,不但升任我当了策划创意部的经理,还采纳了我对公司的建议。就个人来说,我感觉很知足了。”这是我的真心话。

    “说错了,我是要升你做副总的,你自己推辞了。”我的话音刚落,叶琳马上说道。这是在家里、在爸爸面前姿情放松的语气。

    “嗯,小琳和我提过这件事。”叶董点点头。

    “是的。但是当时,我对自己能不能做好副总的工作确实心里没底。再说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怕当时仅仅是因为一两单业务做的出色,就被叶琳升到那个位置,不足以服众。那样的话,对公司及我本人将来工作的开展都是不利的。”我想了想认真是说。

    “嗯……”叶董听了我的话,很认同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这次你在公司推行的改革方案小琳曾和我详细地说过,我认为非常好。而且实施到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证明了你的能力。现在世纪畅想,包括整个集团公司都是在用人之际。人才奇缺,对公司忠诚的人才就更少。你可能也知道,现在创世纪集团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象你这样经过考验的忠诚员工是集团非常需要的。你做做准备,集团最近可能会给你加担子,派你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工作。”叶董的这番话其实和一纸认命书没什么区别。

    “谢谢叶董的裁培!在您招我进公司的时候我就说过,除了尽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外,将在公司的每一天贡献自己的忠诚!这是对您知遇之恩的报答,也是我的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看着叶双城,我有些激动地说道。

57美女闺房

“噢?”叶氏父女不解地相互看了一眼,“你是说是我招你进公司的吗?”叶双城有些奇怪。
    “是呀,……您不记得了?”我一直以为叶双城记得四年前招聘我的事儿,现在看来好象不是这样的。

    “不记得了。”他摇了摇头,“你说说看,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四年前,在世纪畅想公司的小会议室,我是整个招聘会的后期进去面试的。我进去了之后,您也进去了,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说刚开完一个会,路过随便进来听听。”我边回忆边说,“后来,主考官吴传铎吴总认为我没有工作经验,说不能录用我,是您说了句‘我看这个年轻人不错,留下吧’,我才得以来公司工作的。”

    “……你这么说我好象有点印象了,”叶董也是一副在尽力回忆的表情,“但你说的要为公司贡献忠诚什么的我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不能吧叶董,后来我听钱娟主任说,您当时就是听了我的这句话才会留下我的。”我强调了一下。

    “嗯。”叶董点了点头,想了想后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如果我当时是那么和他们说的,那也只是为了留下你找了个说词而已。”

    “……”我糊涂了,连叶琳也向他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看到我们的表情,他微微笑了笑,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年轻人,我是不会因为几句话就去判定一个我并不熟悉的人是否忠诚的。而且那么做也不科学。

    既便这个人当时确实那样想,也准备那样做,都只是一时的。当一个人际遇改变或是遇到了更大的诱惑时,忠诚往往是很容易变质的。人时时处于变化中,而因为人的主宰地位,所以世间的事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不变的是只有‘变’。”

    说到这里,他稍微停顿,看了看叶琳,象是象她强调一下自己的话,我知道这是他对叶琳的一种教诲。

    之后转头看着我,他又正色说道:“在那种情况下,只所以我会留下你,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缘分”。我觉得你和我是有缘人,在那么多应聘者中,偏偏我去的时候是你在面试。可能当时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不管他们有没有录用你,我已经录用你了。”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惊讶之余,我深深感动,他对我的开诚布公,让我觉得在他面前完全可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认为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心不化妆的人。

    “谢谢叶董您能和我说这些。我能感觉到,您并没有只把我当下属看,而是把我当成朋友,我感激莫名!”说着,我为他斟满了酒杯,自己也倒满,站了起来,“今后我会全力以赴,为公司、为集团的发展贡献出自己最大力量和全部忠诚!”说完,我一仰头,喝光了杯中酒。

    叶董笑了,“好。”说着,他也端起了酒杯一口喝干。

    “任一凡,我问你,你现在还有要自己创业的想法吗?”坐下来后,叶琳竟忽然不合时宜地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啊?”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一时愣住了。

    但我很快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容我回避的,因为叶双城也放下酒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很明显地在等着我的回答。而叶琳则将那双看似无辜的美丽眼睛紧紧盯在我的脸上。

    “……”说实话,现在这种时候这个场合,这个问题真的很敏感,也不好回答。但我必须要回答它,而且要坦诚细致。因为我知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任何外交辞令式的应付及口是心非的敷衍都将使叶双城对我的印象一落千丈。

    “目前来说我还没有这种想法。只想一心一意在公司好好干,但并不排除以后会自己创业。”稍一停顿,我低着头,深刻面对自己的思想,“就象叶董说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我不知道今后自己的境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创世纪集团会有怎样的发展,我相信自己的脚步会跟得上这些变化。但是,请叶董放心,”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只要在公司在集团一天,我就会用心地工作,全心全意为它着想,不会做出任何令您失望的事情来。”

    目光触碰,我不避不闪,叶双城缓缓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叶双城说你们聊,我回书房看书去了。我们同时站起来,他伸出手来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笑着看着我,伸出左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离开了,留下我和叶琳在原地相视而笑。

    “好啊你,我和爸爸对你这么礼遇,你竟然还想着要离开公司自己干,你可真不识抬举。”

    “那不算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以后你如果对我不够尊敬,我就不伺候你叶大小姐了。”

    “……行,你狠。赶明儿一上班我先开了你,看你还跟我拽。”叶琳绷着脸故做生气状。

    “哈哈……叶总,行,我怕了您了,我的工资奖金还有那三十万可全在您那儿,你可千万别开了我,否则我就得去喝西北风了。”

    “这还差不多。”叶琳扑哧一声笑了,走上来亲亲热热地拉住我的手,“你还没参观我的房间呢,想看看吗?”

    “……求之不得。”

    “那走吧。”

    叶琳的房间在二楼,沿着大厅中间宽阔的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转弯处变成左右两侧向上的楼梯,叶琳拉着我沿着右侧的楼梯一直走上去,然后再向右转。

    二楼的地毯比一楼的更加松软,走在上面一丝声音也没有。走廊装饰的很漂亮,墙壁上挂着很多不同风格的画作。我上前看了看,发现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画,但基本上也都是一些中国当代知名画家的作品。

    我跟在叶琳的身后,走过几个房间后,她在一个房间的门口停下来,回头朝我笑了笑,然后推开了它。

58不可思议

天已经黑了,进得门来,叶琳按了墙壁上的一个开关,点亮了一盏光线柔和的壁灯。
    叶琳的卧室不是很大,但看得出布饰得很用心。整个室内以白和淡紫两种色调为主,给人一种宁静温馨感。进门的右侧是一张不太大的床,上面铺着淡紫色的家纺产品。优雅的花纹,精细的质地,含蓄中透出浪漫,看上去就能感觉到它极为舒适。

    再往前是宽大的落地窗,白色和紫色的窗纱随意地垂挂着,因窗子没有关严而随风微微晃动。

    整个室内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和叶琳身上的一样,令人迷醉。

    叶琳关上房门,拉着我的手回转身看着我,我心狂跳。

    默默地对视着,我们在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解读着对方的心。也许是因为喝了些酒,我感觉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激动中,抓住她的手臂就要吻下去,但被她轻轻伸出的二根手指挡在了唇上。她的眼眸很黑,带着深紫色,像一泓深潭。我看着它,感觉自己已经深陷其中……

    她慢慢地拿开手指,领着我穿过卧室,来到了露台上。扶着精美的铁艺栏杆,我们向远方眺望。天上的星辰好象是一颗一颗地从天上跳跃出来的。夜空不是黑色而是深蓝色的,一条白色雾带在天边若隐若现。微风徐来,吹动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角……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我们已沉醉在这美丽的夜色之中……

    “还记得吗?我曾经问你打不打算再找女朋友了?”好一会儿,叶琳转过身,背靠在栏杆上,转过头轻轻地说。

    “……记得。”

    “你说要。找个女朋友结婚、然后生孩子。一家人相守着,平凡但安乐地过日子……还说那是你的梦想,是你能给予一个女人的所有。”

    “……”我又怎会忘记呢?

    “其实……我和你有着同样的梦想……”说完,她身体离开栏杆,仰着头双手高举,优美地旋转了一圈,象是在迎接什么一样。

    “是吗?”

    “嗯。我一直梦想着,嫁一个我爱的也爱我的老公,在一个没有世事纷扰的地方,生几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幸福地走过这一生。”

    看着此刻的叶琳,我的心中涌动起一种久违的冲动,那是一种做为一个男人,想倾尽全力去呵护那个属于自己的女人,照顾她一生一世、给她源源不绝幸福的柔情。这种柔情只对陈青产生过,现在又被眼前这个女孩子激发了。未来会怎样呢?是不是真的会像那曾经千百遍默默许下的愿望?亦或仍紧随着伤感的昨天……我这样想着,这样看着,不由得痴了……

    叶琳慢慢走过来,目光朦胧地注视着我,同时伸出手来,轻抚我的脸颊。我的目光和她缠绕在一起,我们先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目光划向对方的鼻子、嘴唇……叶琳的身体慢慢贴上来,脸也越来越接近,我开始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她的眼睛闭上了,我也跟着闭上,等待着……

    “哈哈……”感受到鼻子被猛地一刮,眼前的身体瞬时离开了,我睁开眼,叶琳在露台门口得意地笑,我知道自己被她耍了。

    搞什么?我无耐地苦笑了下,伸手摸了摸被她刮了的鼻子。

    “一凡,你来。”她向我招下手,转身进了卧室。我跟了过去。叶琳站在她的梳妆镜前,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相框,我知道,那是她妈妈的照片。

    我走到她的跟前,她将手里的相框递给我,我接过拿起来看。没想到这一看,我竟全身剧震!

    我讶异地抬起头看向叶琳,而她则是平静地向我点头,“是的,她们很像。”

    怎么可能呢?我又低下头去看那相框里的照片,这个人和陈青多么相像!但她绝不是陈青。

    相片里的人看上去40岁左右,云鬓高盘,微笑着,目光平和地看着前方,眉眼五官和陈青出奇地相像。

    “……这就是你妈妈吗?她们好象啊!”我的惊讶在持续。

    “嗯,当我第一次在剑桥看见陈青的时候,我吃惊得手里的书落了一地,傻傻地看着她,嘴都合不上。”

    “……你妈妈和陈青,是不是有什么血缘关系呀?要不怎么可能这么象呢?”

    “我也这么想过,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爸,他当时在国内做了调查,我妈妈和陈青一点关系也没有。”

    “噢……”我点点头,如果叶双城做了这件事,那么这是再无需疑问的。“陈青知道吗?”

    “是的,我告诉她了,并给她看了我妈妈的照片,她也感到很惊奇。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们几乎马上变得亲密无间了。”

    我点点头,可以相象得到。按照年龄来说,陈青比叶琳大两岁,而且我知道陈青的为人,对叶琳这样一个刚失去了母亲的可爱妹妹一定会是千般呵护的。

    “我求她搬来和我一起住,她先是不肯,但经不住我的百般苦求才同意了,但一定要坚持负担房租。后来的相处中,我越来越喜欢她信任她,她也很愿意照顾我。也许是她长得象我妈妈的原因吧,我甚至隐隐对她有一种对妈妈般的依赖感……”

    那晚我是八点多离开若水花园的。走的时候我问叶琳用不用去和叶董打声招呼,她说不用,直接安排司机送我。

    一路上,我一直在对陈青长得几乎和叶琳的妈妈一样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心下竟突然冒出陈青离开我也许会和这个有关这个荒涎的想法,但怎么会呢?我摇摇头苦笑。心想任一凡,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这件事本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你却能衍生出更为离奇的想法来。

    可是,虽然这个念头被我否定了,但有一个感觉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那就是我觉得一定会和陈青再见面,而她的出现必将改变我的生活……

59千古绝唱

很明显的,在去过若水花园之后,叶琳和我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而我则越来越感觉到,叶琳是那种看上去时尚现代,但骨子里却很传统的女孩,这是我在和她的交往过程中慢慢品味出来的。我们之间,由其是她对我,是在以一种缓慢而矜持的态度中一点一点地靠近。应该说,通过不断地交往,我们的感情在逐步升温,渐入佳境。
    叶董在见过我之后,有时会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和我探讨一些有关集团策略的问题,虽然实质性的不多,但涉及的内容却越来越深入。在我接任策划创意部总监这个职位后,集团房地产营销策划专门机构安居小组的负责人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我。这是集团的龙头项目,叶董很重视,而我则更是用心。

    和叶琳的交流中得知,叶董已经把我列入他智囊团的一员,而他的智囊团中的人物,是为数不多、在各自领域里都有所建树的专才。因为事关集团机密,所以,这些人作为创世纪集团决策人的智囊,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而我正好通过了。我这才想起来,只所以叶董请我到若水花园去,还有这样一层意思。

    说心里话这让我觉得很兴奋。十年寒窗、几年工作的历练、平时从不间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这些功夫都没有白费。要知道,创世纪集团决策人智囊和世纪畅想广告公司的策划部总监的份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我知道,叶董现在对我的能力尚未深入了解及认可,但我却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这种感觉好极了。

    与叶琳聊这件事的同时,我忽然想起来那天晚上吃饭时叶琳问我的那个问题,对于我的回答,不知道叶董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因为现在想起来,我的回答似乎给人一种有些不识好孬的感觉,于是我问了叶琳。她问我:“当时我问了你什么问题呀?”

    “……就是叶董说他录用我是因为相信我们有缘我深受感动向他表决心后你不合时宜地问我还有没有要自己创业的想法。”

    叶琳先是被我这样毫不停顿一股脑地说话逗乐了,然后向我点点头说:“你回答得很好。当然,如果你的回答如果不是这样的也无所谓,但当时你的回答很用心很诚恳,我老爸一定为你加了分。”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十一黄金周来临。今年的中秋节也在国庆黄金周之内,是十月六号。

    已经好久没回家了,老爸老妈也打电话来说想我想得要命。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假期回家去。我想,所有在外面漂泊的游子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心情,那就是,当你打定回家的主意之后,立刻就会归心似箭,好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了。

    利用十一黄金周回家探亲的还有磨磨和方宁。磨磨是吉林人,和我属于同一个方向。方宁的家则在江苏省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在九月二十九日这天一起来到A市的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方宁对我淡淡的,对磨磨也是淡淡的。磨磨一直在找机会想和方宁说点什么,但方宁被未给予理踩,我看到这种情况,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一会,回来时两个人之间的情绪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方宁在摆弄手机,而磨磨在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气氛有些尴尬。当剪票上车的广播响起来,我们分别拿起行里,互道节日祝福,然后各自上车。

    在车上我问磨磨为什么方宁看上去有些不高兴,磨磨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宁心神不宁已经有些天了,有时候甚至在工作的时候都会表现出烦燥来,这在方宁是从未有过的。听磨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怎么回事呢?不应该是感情问题导致的吧?之后,我和磨磨都没有再提这件事,而是一路上杂七杂八天南地北地海侃……

    回家是一次心灵的盛宴。亲情真的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厚重得无边无际,在你软弱彷徨、失落无助的时候,它可以一直支撑着,让你变得坚强无比。有时也会柔软得让你无法想象,再坚硬的外壳,再暴虐的唳气,它都会将之消弥至无,回归本真。

    至少我的体验是这样的。回到家亲亲热热地叫声爸、妈,看到老爸从来都是一脸严肃的脸绽开难得的笑容、老妈因为高兴而流下的眼泪的时候,我发现此时的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婴儿。

    老俩口对我这个儿子嘘寒问暖到无微不至,他们听我讲自己的工作上的事儿,我发现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听我讲这件事本身,而根本没在意我提起的自己的工作成绩。在他们眼里,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也就不再和他们说什么工作事业,而只是一心一意享受着我最爱的饭菜和这份家的温暖。我把自己卡里的二万多元钱全部取出来,偷偷藏进了抽屉的里侧。做儿子的,目前也只能尽这样的孝道了。

    几天来,除了在家里陪着老爸老妈聊天看电视外,还去见了些初中、高中的同学、上街为A市的朋友们、包括叶琳和叶董选了一些礼物。

    中秋节的晚上,我分别给叶琳、磨磨、游不离、方宁、筱蝶、王欢、封勇、Key、杜元朗等人发了祝福短信,而这些人的短信也在我的短信发出前或发出后闪现在我的手机上。其中还有梁山及徐曼莉的,我也一一回复了。

    不同的是叶琳打来了电话。我们先是在电话里客气地互道祝福,然后沉默不语,只静静地听着对方低沉的呼吸声,没有尴尬更不是冷场。这样静了很久之后,我望着皎洁的满月,开始充满感情地朗诵东坡居士的那首千古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她好象先是愣了下,然后开始窃笑,后来渐渐演变成了哈哈大笑……

60投毒事件

十月十日。周二上午九点。创世纪大厦世纪畅想广告公司策划创意部总监办公室。
    我正站在窗前眺望远方,电话响了,“你好。”

    “好。”是叶琳。

    昨天是黄金周后第一天上班,本来想见她一面的,但她好象并未到公司来,我曾往她的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是方宁接的,说叶总去了集团那边。今天一上班就打电话来,我感到高兴。

    “……想我了吗?”

    “……”她一定没想到我会一上来就问这个,没有说话,但也只停顿了一下,马上反问道:“你想我了吗?”

    “明月几时有……”我答非所问。

    “哈哈,行了,现在是在公司,上班时间,少肉麻了。”

    “呵呵,一大早儿叶总有何指示啊?”

    “嗯,是关于上次‘减负’计划你在公司的那三十万的压金。”顿了一下叶琳接着说道:“财务部说一直挂账不好处理,而且现在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完毕了,效果渐渐显现,并得到了公司同事们的认同,我也觉得没必要再放在公司里,所以通知你去财务部领走。”

    “……好的。”

    “再有就是,蓝箭公司的业务问题该着手解决一下了,本来我想请公司的法律顾问去处理的,但又觉得这样似乎不妥,所以想和你商量一下。”

    “嗯,是的,这件事如果直接找法律顾问去办,确实有些不妥。那样也许会伤害了两家之间的感情,以后的合作反而会受到影响……”

    “那你觉得怎么办比较好?”

    “蓝箭公司的业务一直是徐曼莉在联络,我看你最好先找她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可是……等一下。”叶琳说,我听到她的手机响了,她好象在说我马上过去什么的。一会儿,她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一凡,我有事,先这样,回头再说。”叶琳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马上要走而匆匆挂了电话。

    之后,叶琳一整天再未回世纪畅想,我隐隐觉得好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今天是周二,是我和叶琳默认的约会时间。我晚上八点准时到达了CE,一直等到快九点,在我以为叶琳不会来了的时候,她出现了。

    坐下来,我发现她看上去有些疲倦,“今天很忙?”

    “是的。集团这几天有麻烦事儿……”

    “什么事儿?”点点头,我知道她最近很辛苦,集团的事儿参与的越来越多,而现在世纪畅想因为没有副总,也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协调。把一瓶打开的青啤递给她,她摆摆手表示不想喝,而是从包里拿出ESSE烟点燃。

    “先是前天创世纪大酒店的客人在客房吸烟差点酿成火灾,本来已经及时扑灭,但不知道A市晚报和电视台的几个人怎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竟在事故现场展开采访,口口声声地追问创世纪酒店是不是存在着安全隐患。这样一来影响很大也很坏,很多客人当时就要退房,周一我一直在处理那件事,好不容易才把媒体方面压下来,不然的话创世纪大酒店的声誉肯定会大受损失。”

    “……媒体的人在火灾发生的同时就出现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是巧合。

    “是的,就象约好的似的。据创世纪酒店的保安部长说那个客人一看就不象是什么好人,房间着火后不马上打火警电话而是跑到酒店走廊上大喊大叫的,存心在搞破坏。”

    “……有人事先安排好的?”

    “是的,应该是这样。我和晚报及电视台到场的那三个记者交谈时问及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他们每个人都闪烁其词。我感觉明显是有人安排他们在那个时间到达现场的。后来找到了他们的总编和台长,才使他们不会报道这件事。”

    “如果是故意的,那会是谁做的呢?难道是……重兴?”一直听到重兴集团对创世纪不利之说,我猜测着。

    “……”没有说话,叶琳只是看着我,微微点点头。

    我皱了皱眉,“听你的语气,你是说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吗?”

    “嗯。最麻烦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叶琳的脸上显出忧虑之色,“集团的位于胜利街和南华街的两家购百乐超市被人无端在饮料及酸奶中投毒,导致了十几个人中毒住院。我和你通电话的时候,集团总办主任打电话给我,就是告诉我了这件事并要我马上过去协助他处理,现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根本压不住,估计一定会是明天A市所有媒体的头条。”

    我愕然。如果真的是重兴集团做的的话,那么,这个策划者竟能以无辜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达到自己打击创世纪的目的,他的手段也就真的算是狠毒残忍到极点了。

    “那些中毒者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出了人命,那集团的购百乐连锁超市就不单是声誉受到影响那么简单了,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情况都还稳定,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说好在投毒者用的毒不是那种烈性的巨毒,否则可能有几个身体素质不太好的早就不行了。”叶琳美丽脸上的忧虑之色更浓重了,眉毛微微蹙着,让我看了心疼。

    “我爸爸非常生气,督促超市及集团各部门配合公安机关,一定要抓住案犯,严厉惩办。”

    “……现在有线索了吗?”

    “还没有真正有价值的。警方推测案犯是用小型针筒注射投毒的。从超市的监控录像来看,好象案犯不是一个人。但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很清楚摄象头的位置,所以,利用超市里的人形成了有效的隔挡,监控并没有发现他们投毒的具体动作。二是这几个人都带着宽大的太阳镜,如果他们就是案犯的话,也难以看清其模样。”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投毒事件不但是有人刻意制造的,而且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