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必须使用传动机构?

楼主(2008-05-06):
众所周知,一般机械都是原动机+传动机构到执行机构。可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它是必须的吗?
如机床-普通车床:它的传动系统好复杂嗷。但是,直联式加工中心或者电主轴就简单多啦。大侠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利弊呢?如图
1、C6140普通车床传动系统图
2、某立式加工中心主轴装配图

楼主:
1、C6140普通车床传动系统图

楼主:
2、某立式加工中心主轴装配图

网友(2008-11-03):
用伺服电机?

楼主:
怀念昔日熊猫: 用伺服电机?
可是简单的电气控制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
可以的吧,我不太懂。航模上有用那种舵机,也许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航模上的舵机是很小功率的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控制,完成比例驱动,多数是模拟电路,精度不高。另外功率电子元件也是技术难点之一。兄弟喜欢航模?

网友:
以前的航模是这样,一般用比例通道,现在不知道了,应该有所进步了吧。改成数字控制应该不是难事。以前喜欢,现在没时间去喜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