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DC可千万别只看像素

楼主(2008-10-10):
国庆期间出去玩,我的DV是很早买的尼康775,只有200万像素,我亲戚的是800万像素,结果照片效果大不同了,我这里效果很棒,他那个却颜色和光线都差距很远,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调整好,可他说一直如此。

网友:
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
据说像素是靠一种元件决定,而成像质量是靠另外一种元件决定,所以像素高不代表成像质量好……

网友:
估计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像素绝对只是相机的一个方面,还有其它很多性能,不过一般性能都是跟价格能正比的,800万像素也不一定就能照出好照片。
我的选择标准是只要200万像素就行,因为把图片放到桌面这么大,才1024X768=786432也就是78万像素。我一直都是这么算的,没考证过是否正确

楼主:
渃梨梨: 是不是买的水货啊
也可能。

网友:
想来是没调好

网友:
呵呵,标题是DC,文章又是DV,貌似这两个差别很大哦
DC的设置还是有点学问的,是在不行就采用自动模式,傻瓜照
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样搞,哈哈

网友:
数字相机不用胶卷,起到胶卷作用,将光学量转化为数字信号的是CCD芯片,本质上即为对通过快门照射到其上的成像进行采样,所谓多少万像素,即相当于采样的份数,理论上讲采样的份数越多最后生成的数字图像越清晰细腻,但CCD的面积所有相机相差不大,所以像素越高则每个采样点越小。成像时照射到CCD上的通光量对所有的相机都是一个定值(快门相同时),所以像素高时采样点获得的光照比相同条件下像素低的采样点要少,这样获得的照片效果高像素时比低像素要细腻,细节更锐利,但亮度要暗一些,实际上由于人眼的限制对现在数码图片中亮度敏感,而成像像素的差别反而不敏感,所以才会出现较低像素的照片要胜过高像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