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蹄动物走路时,有无两只同时着地?

楼主(2008-12-02):
这个问题在初中物理课学压强这一节的时候,我问过老师,比如知道牛的体重和蹄子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如何计算压强。老师被我问傻了,跑到牛后面跟着走了很远,也没看出是几个脚同时着地。

现在我又想起了这个问题,哪位社友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同时有两只脚落地的吧

网友:
跑起来时候,可以两脚落地!

网友:
跑起来时候可以!

网友:
站立不动是四脚着地,接触面积是四个脚面积和,行走时,两脚落地,两脚提起,这时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是两只脚面积和。

网友:
马走路时候始终有两只蹄子接触地,跑起来的时候最少有一只蹄子接触地

特殊情况除外(如跨越的时候)

网友:
“老师被我问傻了,跑到牛后面跟着走了很远,也没看出是几个脚同时着地”——

网友:
四蹄动物有很多种哈

网友:
牛运动时会单脚着地,但是,遇到松软土质时会自动站住并四脚着地,取得最小压强,同时,运动中的牛虽然有单足触地的时候,但此时牛并不会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条腿上,否则它会骨折的。

网友:
牛的重心和牛是否是左右撇子,会导致四条退的压强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着地,一边一个

网友:
那老师笨啊,自己趴在地上爬两步就OK了嘛
人也是从四足动物演化而来滴

网友:
这样子是计算不出压强的你单脚站在体重计上静止不动,那是你的体重;如果是正常走路抬起一只脚,你再试一下

网友:
袋鼠不是么?

楼主:
杨巍强: 这样子是计算不出压强的你单脚站在体重计上静止不动,那是你的体重;如果是正常走路抬起一只脚,你再试一下
就是计算正常走路时的压强啊。

网友:
静止时接触面积是4只蹄子与地面接触面积之和,运动时的接触面积就不好计算了,牛在运动时,它前左腿往前迈时后右腿也要往前迈,这个过程中,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就不好计算了,它不是一瞬间离开地面的,何况4只蹄子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不像汽车的轮胎一样,当汽车自重一定的情况下,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始终大致是一致的。被牛踩过的朋友感觉一定很深刻,牛蹄靠后面的部分和靠后面的部分踩到脚给人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我就被踩过,刻骨铭心!

网友:
要是是一头再跳舞的牛的?
重心下移的话,还有加速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