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问题:厕所和厨房的墙面砖有脱落

楼主(2008-12-30):
哪位社友有装修经验,请教了。

我的房子2004年装修至今,发现最近厨房个别墙面砖有鼓起现象,又一次竟掉下来2快,位置在管道上。
有个厕所也是如此,位置也在管道上。
其它都没什么。
这个怎么处理为好?当年装修的人答应来搞,不过据说也是用胶粘。这个胶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到?
这种补救办法是否可靠长久?

网友:
貌似梨梨变身装修工人啊~~~
墙面砖鼓起有可能是里面的石灰吸水膨胀导致,主要是刷墙面时石灰未完全反应
至于如何处理,还是到路边找个泥水工,也许只要半天时间就能搞定了
大不了百来块钱,要是自己搞,你得准备工具,准备物料
为了避免扭腰闪腿等意外,还要做热身运动
可以先写一个评估报告贴上来给大家打打分

网友:
老大在给别人抢饭吃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把掉下来的瓷砖清理干净,还有墙面,然后用玻璃胶在两面都抹上,抹匀,再按回原来的位置,用胶带固定,24小时后把胶带撕掉,即可!

楼主:
旋刀: 其实很简单,把掉下来的瓷砖清理干净,还有墙面,然后用玻璃胶在两面都抹上,抹匀,再按回原来的位置,用胶带固定,24小时后把胶带撕掉,即可!
呵呵,玻璃胶有没有型号啊,建材市场可以买到?这个办法牢靠么?

网友:
我家都是用石膏粉加水补洞的
干了再刷乳胶漆
掉瓷砖就麻烦了
用水泥或拉毛料

网友:
有面砖掉下来,再敲一敲邻近的地方看有没有空洞的声音,若有得全部起掉,不然会慢慢脱落的,这种情况最好找个修理工了,面砖要换新的,重新贴一下

网友:
清理干净后全都钉上木板

网友:
不是玻璃胶,是专用的粘木地板或瓷砖的胶。五金装饰市场有卖,问一下店主就知道了。我上个月刚粘了阳台的瓷砖。效果确实好,干后很结实。产品塑料袋包装,灰色泥状。粘接前处理好墙面,不要有易脱落物。

楼主:
圣多美: 有面砖掉下来,再敲一敲邻近的地方看有没有空洞的声音,若有得全部起掉,不然会慢慢脱落的,这种情况最好找个修理工了,面砖要换新的,重新贴一下
面砖为什么要换新的啊,清理干净不行吗?只剩下旧的了。

网友:
老大,这里半瓶醋忒多,
你还是去找专业的吧。

网友:
亮剑: 老大,这里半瓶醋忒多,你还是去找专业的吧。
对于亮剑的这句话我是十分不赞同的

网友:
以前使用玻璃胶的,现在听说是有专用粘瓷砖的,不过没用过

网友:
旋刀: 对于亮剑的这句话我是十分不赞同的
94949494.
或者是把这些所有的方法打包拿回家去逐一做一下试验,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再在这里公布一下试验结果?

网友:
壁癌機率最高,建議你做防水隔離設施 敲掉壁癌地方,重新鋪設水泥,萬無一失

楼主:
陈XX: 壁癌機率最高,建議你做防水隔離設施 敲掉壁癌地方,重新鋪設水泥,萬無一失
谢谢!壁癌是什么地方?

网友:
人多主意多,老大的小事看来要搞大了

网友:
老鹰: 面砖为什么要换新的啊,清理干净不行吗?只剩下旧的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水泥沾在面砖后面很难清理的,搞不好就碎了。
我的厨房有一墙面也是有地方鼓起,起的时候半面墙的面砖下面都是空的。

网友:
老鹰: 谢谢!壁癌是什么地方?
治壁癌根本解決的方法還是要從滲漏水源頭澈底處理,將防水做好。如果你只有治療內牆部份外牆卻沒有施作防水那麼效果不大,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百分之百保證做壁癌處理後可以一勞永逸,其實牆面就像人罹患癌症一樣早期發現治癒率越高的意思一樣,醫生不能百分百做保證有效,但卻可以減少病情疼痛以及抑制擴散的道理是一樣的。

楼主:
可是另一个厕所却没问题啊,而且是经常在里面洗浴的那个。您的意思是不是墙面砖外部常接触水造成的脱落?

楼主:
今天去建材市场买了一种叫做胶霸的东西,说可以粘陶瓷或大理石,准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