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强!北大才子“关机门”事件完整版(转)

楼主(2010-01-05):
北大“关机门”事件完整版

原版:

      某日晚,门头沟警方接到报警,北京大学一男一女两学生在灵山游玩时走失。当地警
方和北大保卫科派人连夜搜山未果。次日上午,两名学生与学校恢复联系。
  原来,两人投宿旅馆后关掉手机,与其失去联系的同学误以为他们走失才报警。
  “夜间的灵山已经零下几度了,我们就在上面找了一晚上。”参加搜山行动的清水派
出所冯所长介绍,前晚6时50分,他们接到一名自称北大学生的女生报警,她的两名同学(
一男一女)早晨去龙口涧风景区游玩,但到现在却跟他们失去联系,怀疑他们走失。
  昨日中午,冯所长接到同样参加搜山的北大保卫科通知,说两名学生已经跟他们联系
上并汇合。
  据门头沟警方掌握的情况,这两名学生游玩后当晚在旅馆投宿,随后关掉手机。
  第二天,两人开机后发现学校正在寻找他们,立即与校方取得了联系。
  “这属于一个误会,虚惊一场。”昨晚,北大新闻发言人赵部长证实了该消息。他说
,学生周末出去旅游是个人权利,学校无权干涉。

北大清华的才子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表露才华的机会,各种版本的作品喷薄而出:水浒版
、琼瑶版、李敖版。。。。。。

水浒版:

  第X回

  鸳鸯双栖神龙岭 鹰犬三探灵蛇山

  夜黑得浓重。
  那姐儿便对那汉子道:“不如趁那班憨子远了,赶紧找一处打尖。传得这岭上出了只
白额吊睛的大虫,专害往来旅客性命。”那汉子沉吟少许,却悄悄窥那姐儿,脸上兀的早
见了两片绯红,心下已有三分明了,便缓缓道:“但遵姐姐吩咐便了。”于是二人复抖擞
精神,紧束靴袜,向山上紧赶了一程。远远的望见一处火光,却不是个店怎地?汉子连忙
将腰刀藏好,赶步上前,笃笃地只顾叩门。小二跑将出来,见是个书生模样的汉子,后面
远远的伫着个大户人家模样的俏姐儿,心道:“莫问鸳鸯,不欺僧道。准是悖道书生携了
这姐做个私奔。我且做个顺水人情。”又听得那姐儿缓缓上前道“银子决计不亏与你个“
便更添了几分欢喜,竟安排上房与这对儿住了。
    才进得房间,汉子便抽出手机,霍地关掉。那姐儿讶道:“恁地为何?“ 汉子道:“只怕是走漏了风声,引来官兵累到姐姐。“那姐闻说如此,也自去关了手机。看官到此,自然明了那汉子自是北大男,那姐儿便是北大女了。闲话休叙。单说北大府不见了大男大女,活脱脱的急煞一个人!道是哪位?便是那北大府总兵富尔莫。富总兵正为去年失掉生辰纲一事百般无奈,唯恐高太尉抓到自己不是,借题发挥,却偏偏撞得个学生走失。于是整点兵马,并晓喻周遭州县衙,尽发河北沧州一带健卒捕快,风扫落叶般搜查灵山。这边又委经事的家将轱辘着拨打大男大女手机。关了机的,哪里寻他着?这一干搜山的将校又不得甚好处,于是跑将上山又原路下来,如是者三,没甚作耍处,下来的都说不曾寻见。这番劳累了一宿,只得黑脸对白脸,大眼瞪小眼,回去厚着面皮挨顿处骂便了。只是这富总兵十分懊恼。
  翌日,忽有入报,但说已然联络到了大男大女,二人想是耍得没甚兴味,便都索性开
了手机。富总兵于是长吁一口气,也算是个惊魂罢。

金瓶梅版:

      赴灵山男女偷欢 关手机店家遭殃

      水性从来是女流,痛苦难与情人偷。
      欲女心爱粗壮男,**春心不自由。
      ………

      这妇人眼见店家去了,倒把椅儿扯开一边坐着,却只偷眼睃看。汉子坐在对面,一径把那双涎瞪瞪的眼睛看着她,便又问道:“却才到忘了问娘子尊姓?”妇人便低着头带笑的回道:“姓焦。”汉子故做不听得,说道:“姓乔?”那妇人却把头又别转着,笑着低声说道:“你耳朵又不聋。”汉子笑道:“呸,忘了!正是姓焦。只是俺门头沟姓焦的却少,只有县前一个柔弱囊包的三寸丁姓焦,叫做焦不动,敢是娘子一族么?”妇人听得此言,便把脸通红了,一面低着头微笑道:“便是奴的男友。”汉子听了,半日不做声,呆了脸,假意失声道屈。妇人一面笑着,又斜瞅了他一眼,低声说道:“你又没冤枉事,怎的叫屈?”汉子道:“我替娘子叫屈哩!”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只见这汉子推害热,脱了上面绿纱褶子道:“央烦娘子替我搭在店家护炕上。”这妇人只顾咬着袖儿别转着,不接他的,低声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汉子笑着道:“娘子不与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两人手机来。却也是姻缘凑着,一只手机刚落在妇人裙下。汉子一面斟酒劝那妇人,妇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起一只手机起来,故作寻来寻去,道:“怎不见了一只手机?”这妇人一面低着头,把脚尖儿踢着,笑道:“这不是了么!”汉子听说,走过妇人这边来道:“原来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手机,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那妇人笑将起来,说道:“怎这的罗唣!我要叫了起来哩!”汉子便双膝跪下说道:“娘子可怜小人则个!”一面说着,一面便摸他裤子。妇人叉开手道:“你这歪厮缠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两只手机信号满格,叫人如何安得了心呢!”汉子笑道:“娘子说的甚是,待得小人关了她,再得这
个好处。”于是不由分说,抱到店家床炕上,脱衣解带,同欢。却说这妇人自从与北大入学,找得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般男友,几时得个爽利!今番遇了这汉子,风月久惯,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但见:

      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带结。一个将朱唇紧贴,一个将粉脸斜偎。罗袜高挑,肩膀上露两弯新月;金钗斜坠,枕头边堆一朵乌云。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妮;羞云怯雨,揉搓的万种妖娆。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颗;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饶匹配眷姻谐,真个偷情滋味美。

      当下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只见店主推开房门入来,与几个衙差进来,汉子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衙差便向店主道:“好呀,好呀!我让得你来开店子,让你容留偷汉了?这下你可连累我了,可知他俩都是北大急寻的?”……….
………

时隔不久,店家被永久吊销营业执照。

红楼梦版: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 倏忽又是初冬矣。那北大男生携了女友去看灵山冬景, 半夜中,
二人因要行那苟且之事, 便将手机关闭。待他做完了睡时, 便将手机之事忘却,不曾开启
? 那寝室同学, 见好友**不归, 便知有些不妥, 再使几人去寻找, 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
。那同学中也有胆小的,便昼夜啼哭, 几乎不曾寻死。也有那警醒的,哭了一回,便说,可
报巡捕否?众人方如梦初醒,忙忙地求告到那门头沟派出所去了。

万历十五年版:

  和谐四年--仿《万历十五年》by sznscand

  公元2006年,在**为**国和谐四年,论干支则为丙戌,属狗。当日四海升平,
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使气候有些反常,夏季北京大雨,7-8月间狂犬病流行,到处捕狗
之声不绝,南开大学却因贪污事件而抗议,入秋之后天气又很冷,但是这种小灾患,以
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
历史上,和谐四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和谐四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2006年,在欧美历史上为萨达姆同志受绞刑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北大发生了一件
为公众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件事情,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
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11月1日,北京灵山的冰雪还没有来到。天气虽然不是很冷,但树叶已经
开始变黄了,是看黄叶的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夜时分,灵山上却闹闹哄哄。原来是消
息传来,两名北大学生在灵山走失,警员们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灵山。开车的高级警官,
还有机会在车里听听音乐;徒步的低级警员,从清水派出所到灵山,路程逾*里多,抵达时
喘息未定,也就来不及消遣一下了。

  灵山上的店铺老板,事先不知道有学生失踪,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到,都以为出
了什么大事,因而都忐忑不安。过了**坳即为灵山。众警员们看到山上气氛平静,树林里
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周围群众也都不知道有什么学生模样的人仓皇落魄,不免心中揣测,
互相询问:所谓走失是否讹传?

  北大保卫科宣布了确切消息,两名学生并未走失,众警员也就相继回去。惊魂既定,
这空穴来风的走失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消息从何而来,全体警员数以十计均
没有找到,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广大BBSers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此事其中颇
多跷蹊,他们就决定不能轻易放过,就在BBS上发布许多帖子。

  我们今天把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检讨,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这是
一切问题的症结。和谐四年的这一系列事件,不妨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
主要人物,两个学生,众警员,北大保卫科的同仁们,最后都莫名其妙。这种情形,断非
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同学生到警员,都因为没有很好
的沟通和发泄渠道而精神紧张。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版:

  某年二月三十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学生赴灵山游玩的那一天,我独在门头沟派
出所前徘徊,遇见冯所长,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听说贵校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走失的事
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赶紧写个寻人启事吧;这两个学生走失
,先生也脱不了干系。”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教过的学生,大概是因为个性太强之故罢
,行事一向就甚为鲁莽,然而在这样枯燥乏味的大学生活中,能够随时找乐子的就有他们
俩。我也觉得有写寻人启事的必要了,这虽然于走失者毫不相干,但对他们的老师来说,
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他们只是在山上开了间房并把手机关了,那自然可
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不知怎么写。我只觉得他们并不曾走失。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
这些学生的,然而竟不料他们真能做出如此苟且之事,做事也就罢了,还关了手机。他们
的音容笑貌,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浮想联翩,哪里还能写什么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是
必须在得到校方与家长一致认可之后的。而此后几个pol.ice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真不愿相信这两个学生真的是在山上开了房间快活

琼瑶版:

  灵山幽梦

  女孩紧张地向后张望着,说:强,怎么办?我好像听见有人追上山来了。一定是你爹
……
  男孩用力搂着她的肩膀说:娟,你要相信我,我是那么的爱你!无论天涯海角,我只
要和你在一起。哪怕是我爹带着pol.ice来搜山,我也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娟:你……
  强:娟,让我们把手机关掉吧!
  娟瞪大了无辜的双眼,一脸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要关掉手机?难道你不爱我了?难
道你不想再接受我对你爱的短信?难道你不愿意再看到我的照片?
  强痛苦地摇着头说:不,不,不。娟,你怎么能怀疑我?照片无论怎样美丽,又怎能
比拟你……这个活生生的你……我是为了你着想啊!
  娟:为了……我?
  强:是啊!是为了你!如果我们能把手机关掉,我爹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虽然我对
于自己背出家门感到非常的痛苦,我对不起我爹……但是!只要和你在一起,再也没有什
么不能承受的!
  娟沉默了一会儿,说:强,你回去吧!你回到你那个温暖的家庭中,回到你爹身边吧

  强痛苦地抓住自己的头发,大声喊道:不!我不愿意!总有一天我爹会原谅我的!总
有一天他老人家会接受我们俩的!所以,亲爱的娟,我们把手机关掉吧!为了我们的未来

  娟:为了我们的未来……好!
  男孩和女孩关掉了手机,相拥着离开了,却没有发现背后的树丛中站着一个身影。

  中年男子眼中闪着泪光,重重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啊,我被这两个孩子感动了
!被这两个不屈不挠的孩子感动了!他们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坚强,竟然在这危急四伏
的灵山上敢于关掉自己的手机,这,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情!阿强,爹原谅你了,你和你的
爱情远走高飞吧!
  中年男人做了这番剖白之后,掏出对讲机,说:这里什么也没有搜到,收队!

史记版:

  尹默字灵山,右扶风人也,祖沧州尹志平,世称仙人,宿终南山,梦龙女入怀,遗此
一枝。默幼敏捷,好骑射,左右发矢,百步无不中者。年十二,与同郡尹京华搏击。京华
本侠女也,仗剑交游,名闻湖海,而技艺倍逊。默伤其臂,笑曰:“汹汹百万,吾犹不惧
,况女流乎?“对曰:“是儿恃武逞顽,不识礼仪,犹兕虎披衣,犬狼当道耳,安敢大言
?“默大愧,弃武从文,年十六,诸子百家,尽皆通晓,诗词典判,俱各精纯,人咸称羡
,默独曰:“非京华,吾终匹夫耳!“遂天下广寻之,不遇。

  年十九,入京都,国子监闻名,屡招之。默自矜其才,拒会试,上怒逐之。默遁出西
直门,大醉,临墙题曰:“辗转垂三载,游历尽天涯。当年曾邂逅,别后每嗟呀。落落伤
春老,萧萧叹眼花。断肠风雨里,何处是京华!“投苹果园,驱车向灵山。上观默诗,曰
:“真奇才也,交臂失之,国家不幸!“乃歇怒,赏千金,封万户,使京师军民并力搜寻

  默临绝顶,望山势嵯峨,帝都古雅,叹曰:“河山大好,无人相伴,生何足乐!“羽
林卫追抵,传圣意,召为官。默曰:“无京华为伴,纵倾尽江山,吾岂恋哉!“羽林卫苦
劝,默意不回,至于流涕。羽林卫退,默遂有投崖之思,临行,京华忽至,曰:“飘泊江
湖,杳无音讯,幸西直门得君手笔,千米来寻,于此复见,大慰平生!“默答曰:“天各
一方,无日不念。重逢有日,感激涕零!“指山为神,拜月为证,誓永世不负。默起而揽
曰:“青春苦短,早行一乐,愿君慰思慕之情,默百死无悔!“京华含羞曰:“天有顺逆
,人有礼仪,身虽属君,不敢野卧。贱妾深闺弱稚,不耐狂逞,庭前娇柳,难堪狂折。愿
君怜惜。“默庄容曰:“虽塞外高峰,缓登可达,长江广阔,徐行堪渡,岂敢躁进?遂共
宿山中客栈,以为天下极乐。

  上闻默隐灵山,叹曰:“高士奇才,忠虑思纯,非国家梁柱何哉?吾当效文王趋渭水
之礼,昭烈访茅庐之行,以为臂助。“起驾亲顾,伫立庭下,苦候一宵。默方出,曰:“
山野狂人,生性疏懒,不足下问。“上曰:“公鸳鸯和谐,独乐灵山,奈天下未谐何?“
默乃受官,携京华归,遂为栋梁,天下知名。

  太史公曰:尹公天纵奇才,兼资文武,更忠义敦厚,虽太初、公休不及,然无京华以
正理妙颜引之,终不过剑客之流,难为大用。故知教从幼起,学为情发,人间早恋,大利
成才也。京华风流雅致,博达不群,尤为奇者。

金庸版:

  待上得灵山,地势便愈发地陡峭起来,未行多远,天色已近黄昏。一干人等正欲寻个
地方歇息,却未留意一名少女已悄悄地把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后生拉到了一旁。那少女正
值二八芳龄,明眸皓齿,生得颇为清秀大方。只见她微撅小嘴,嗔道:“宁大哥,这一路
上你一直说会陪我出去玩,可明日咱就要回城了,若是今晚你不陪我,我回去后就再也不
理你了!”
  那青年急得脸红口拙,忙道:“宛妹不可,师兄师姊都在这里,要是我们擅自离开,
让师父知道了可又是一顿痛骂啊。”
  那少女眼中流露出失望之意,嘴唇微颤,嗫嗫地道:“宁大哥说话不算话,我再也不
要理他了,再也不理了……”只见那宋宁双手是举也不是,放也不是,只得诺诺地道:“
宛妹宛妹,我依了你便是。不过我们一定要快些回来才是,要不让他们发现……”
    少女吭哧一笑,打断了他的话头:“嘻,宁大哥快走吧,要再罗嗦就走不掉啦。”
    二人悄悄离了众人,发足往山上奔去。他们都是第一次上灵山,山中多有飞瀑奇石,煞
是壮观。二人只顾观赏景色,却不觉已行出了多远。天色渐暗,那青年猛然警醒,慌忙道
:“宛妹,已经天黑了,要是再不回去恐怕晚上只能在山上过夜了。”那少女眼中也露出
惶惶之色,说:“宁哥,我们快回去吧。原来已经这么晚了。”可回头之际,却哪还记得
来时的路。二人越行越远,早已迷了方向。宋宁自幼习武,体力充沛,虽已过了2个时辰,
却未显疲态。穆宛却渐渐体力难支,行不多时便需靠在宋宁肩头歇息。那宋宁虽不知晓男
女之事,但穆宛身上飘来的阵阵女儿体香,也令他心神激荡。行了多时,二人仍未寻着来
时途径,时辰已近午夜,穆宛心中也焦急起来。前方忽然出现了点点灯光,宋宁大喜道:
“有灯光就有人家,我们今晚不用露宿野外了。”两个人连忙奔过去,原来是一家山间客
栈。宋宁心中暗忖道,此地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突兀兀地一家客栈,莫不要是黑店才好。
于是轻声对穆宛说:“出行在外,万事小心。钱财不可外露。”于是他把二人的手机都关
了,贴身揣在怀中,大步跨了进去。
    店小二见这么晚了还有生意上门,忙迎上前来,满脸堆笑道:“二位客官可是要住店?
要几间房?”宋宁心道,自己武功虽未登峰造极,却也难逢敌手,至少可以自保,但若宛
妹有何意外,自己可担当不起。于是便悄声对穆宛说:“今晚我和你一起睡。”那穆宛闻
得此言,脸上早已飞霞一片,眼神满是温柔……
      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在山间休息的一行人等察觉两人不见,也焦急万分。原来那
宋宁乃是师父的二弟子,资质奇高,也颇受师父器重;而那穆宛正是师父爱女,师父晚年|
得女, 甚为溺爱,使她养成了顽皮好动的性格。若是寻不着二人,回去必被师父痛骂。
诸人不敢 托大,忙遣一师弟下山报了官。官府得知北大门失人,亦不敢轻视,派出了二十
名力壮衙 役前来相助。众人遍山寻找,毫无踪迹,二人手机又始终关机,不知所踪。此间
忙碌** ,终无所获。

    及天明时,宋宁和穆宛辞了客栈,回想起前夜在客栈之事,二人脸上都红晕一片。宋宁
掏出手机,见两个手机都是关机之态,心中一凛,暗想:前番只顾着拾掇财物,却忘了此
等要事。急忙开机,只听得铃声,短信猛响。二人心知不妙,对此夜所行却毫无悔意……

古龙版:

      风
  冷风
  冷风吹

  灵山西道
  天色已灰

  近了。
  “答~答~”
  脚步声。

  人,两个孤独的人。

  眉清目秀,文质彬彬。
  因为眸子中的英气

  让你觉得他们绝非平常人。
  对,他们来自江湖上人称“东清华,西北大”的北大
  ...

  窗外的风很大,很冷。
  在这间旅店的屋子里,却绝不会让人想到寒冷二字。

  这间屋子里最引注目的是一张床。
  一张大床,有着这世上最柔软的枕头和最温暖的被子。

  当然,还有人,两个人。

  一个是男人,另一个是女人。
  一个健康的男人和一个健康的女人。
  ...

  突然,她停了下来。她想到了一件事。
  她道:“你的手机关了没?”
  ...

  山路
  漆黑寂静的山路

  急匆匆穿行的人群
  以及一只狗
  一只天底下有着最灵敏嗅觉的狗
  无论任何人的气味在它方圆20里都能被察觉

  可是这一次它错了

赵忠祥动物世界版:

  夜色不知不觉的降临了。夜间的灵山只有零下几度,这个季节一般不会有动物在这个
时候出没。这个晚上,有点不同寻常,寂静的山林中远远传来嘈杂的声音,还隐约闪烁着
几点光亮。一双双血红的眼睛贪婪的在林中扫视,似乎在寻找猎物的踪迹。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门头沟,一对北大动物正在温暖的巢中安静的休憩,雄性北大动
物体型庞大,警觉的聆听了一会儿远处的动静,逐渐轻松起来。雌性北大动物蜷缩在一旁
,等待着雄性回到身边。很快,他们嬉戏起来,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易中天版:

  上一讲,我们讲了,北大的两个青年男女失踪的事。至于为什么会失踪,史书上没有
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野史上找到一些朱丝马迹。<水木joker> 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
有一对青年男女去灵山玩,途中关机,用现在人的说法,叫玩消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关
机?《后汉书》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欲耍之,先关之。什么叫“欲耍之,先关之”,就
是要玩了,先把手机关掉。从这里们就可知道他们关机的目的。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玩消失呢?是不是我们现在青年男女喜欢的行为艺术呢?我分析,有三种可
能1 他们疯了,2 手机没有电,3 欲行苟且之事。据《三国志》北大男女传裴松注中介绍
“两人智清,手机电足矣”,什么叫“两人智清,手机电足矣”,就是说,两人理智清醒
,并且手机电力很足。既然没疯,手机又有电,那么就只有第三种可能了。那么他们是怎么
行苟且之事的呢?请看下集《北大男女狗且之夜》

张爱龄版:

   那一天到郊外的灵山去,才五点钟,天色已经昏黑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种朦胧的
心境,竟使他冒着雨重又向郊外走去。泥泞的田垄上非常难走,一步一滑。还有那种停
棺材的小瓦屋,像狗屋似的,低低地伏在田垄里,白天来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在这昏黄
的雨夜里看到了,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想。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那汪汪的犬吠声。一路
上就没有碰见过一个人,只有一次,他远远看见有人打着灯笼,撑着杏黄色的大伞,在河
浜对岸经过。走了不少时候,才找到一个旅店, 心里先是一高兴。走到跟前去,却又踌躇
起来了。跟她说住下来,怎么样说呢?不是显着奇怪么,孤男孤女的住在一起,况且都是有
男女朋友的人了。他本来的意思不过是因为抱抱,因为她一直是自己理想的情人.但是连他
自己也觉得这理由不够充分的。那么怎么说呢?他真懊悔来到这里,但是既然来了,旅店
也找到了,总不见得能够再离开吧?既然都来了,不开房,那更是笑话了。
  ......
    第二天中午,他起床打开手机.才发现一个晚上成了名人.他本来很可以这样说,或者那
样说,但是结果他一句话也没有,仅只是把把她搂在怀里。他脸上如果有任何表情的话,
那便是一种冤屈的神气,因为他起初实在没想到,不然他也不会自找麻烦,害得自己这样

沙家浜-智斗版:

   人物:北大女-阿娟嫂
   北大男-胡小魁
   水母娱记-刁一
  (以客栈作为新四军代表吧~)

  北大男:想当初~,老子在灵山刚开房,拢共才有咱(za)二人,一杆鸟枪~。遇官兵
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娟嫂将我被窝里面把身藏。她那里开机回信面不改色无事一样
,哄走了民警们我才躲过大祸一场,是这样,救命之恩终生不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

  北大女:(白)这点儿小事儿怎劳哥哥挂在嘴旁
  ……
  水母娱记:这个女人呐~~~~~不寻常!
  ……
  水母娱记:她神情不卑又不亢
  北大女:他深情不阴又不阳

  北大男:这小刁,怎么一点情面也不讲?
  北大女:(指北大男)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

  水母娱记:适才听那男人讲,阿娟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
民警面前耍花枪,若无有八荣八耻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北大女:娱记你休得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开房间,盼成双,北大义气第一桩,
胡哥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水母娱记:这客栈久在灵山上,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
更周详~
  北大女:脱去三点套,双峰走四方,摆开鸳鸯阵,哪怕单枪将,夜半双双撤,全凭嘴
一张,手机先关掉,不必太慌张,人一走,被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水母娱记:(白)阿娟嫂真不愧是北大来的,说起话来真是滴水不漏……

关机门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版:

  在对于情况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二人的行动问题上,北大二人中有个别同志还缺少正
确的认识。他虽然相信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
不赞成争取开店过夜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灵山区域流动游击,逃避追寻,同时也没有通过
关闭手机、获得自由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开房过夜巩固基础和争取爱情高
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似乎认为在距离爱情高潮尚远的时期争取开放过夜的工作为徒劳,而
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逛山方式去扩大情感深度,等到争取情人认可的工作做好了,或做
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做好各种安全措施的合理身体占有,那时把自己的全部技巧
用上去,就成为轰轰烈烈的爱情。他这种按部就班的、包括一切程序的、先打好感情基础
后发生关系的理论,是于现代的北大学生是不适合的。他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
把她是一个许多优秀男士互相争夺的半恋爱女生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她是一个许多
好色猛男互相争夺的美女,则一,就会明白全北大何以只有自己还是光棍的怪事,而且何
以光的程度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找到一个女朋友。二,就会明
白泡妞观念的重要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学校外同居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校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抓紧一切机会,先干了再说”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 会明白相应于全北大
只有他是光棍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校园夫妻、校园**存在和发展,
以及伴随着校园夫妻、校园**而来的,成长于学校周边的千千万万 廉价出租屋、时钟房
的存在和发展(高校区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先干再谈”

思想建立和发展,是在高校成功搞定女生的最高形式,和高校现代爱情的必然结果,并且
无疑义地是促进校园恋爱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逛街、陪聊政策,不
能完成促进全面爱情高潮的任务,而“关机开房式”、“野合式”之有目的的,有计划地
占有身体的,深入对方身心的,扩大身体接触的路线是经由拖手、拥抱、亲吻、抚摸(全
身)直至达成性交这样一套办法的,情爱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方法,无疑
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校热血男生的信仰,如西门庆之于潘金莲然。必须
这样,才能给装模作样的女生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泌。也必须这
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男人,成为将来驰骋情场的主要力量。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
进情爱的高潮。

人民日报社论版:

  新花社北京11月17日电人民日报11月18日社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

  北大两学生在北京门头沟灵山一旅馆进行的单独会晤,是在我国顺利开展“十一五”
计划,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晤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明确了两
人下一个五年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次民主、团结、务
实的会议,是一次激励两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继续向全面建设小康家庭宏伟目标迈进的会
议。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全面建设小康家庭,实现家庭繁荣富强和两人性生活
和谐,不断推进**特色**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男同学受年级团支部委托作的工作报告。会晤充分肯定2006以来团
支部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多来,团支部团结和带领全年级各族同学,高举Dengxp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年级进程,推动学校和年级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建设和团的建设取得新进展。这些工作的推进和成效的取得,
是以支部书记为核心的的团支部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年级各族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广大学生特别是基层团干部辛勤工作的结果。

  会晤全面分析了当前两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在灵山开房关机
的建议》。《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描绘了两人在门头沟地区
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两人全面建设小康家庭、加快推进**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
    上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年。两人成功应对了上学期末亚洲留学生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
战胜了流感疫情和家里不给生活费的挑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抑制了感情运行中
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从容应对加入远足组织后的新变化,两人感情持续较快发展,情侣化、
亲密化、实质化、牢固化步伐加快,上一年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两人感情不断化,
以两人的名义对外关系迈上新台阶,开房频率大幅度提高,性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事业
取得新进步,学习成绩继续加强。这些都为下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建议》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两人情感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对两人感情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建议》提出,2007年度要坚持“六个必须”
的原则,即:必须保持生活费的平稳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约会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开房能
力,必须促进两人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家庭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
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2007年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实践证明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
量,才能切实把感情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程序员版:

  DWORD WINAPI ThreadCoupleSleepProc(LPVOID lpParameter);
  DWORD WINAPI ThreadPoliceSearchProc(LPVOID lpParameter)
  void CMainFrame::StartService()
   {
   this->ThreadCoupleSleep = CreateThread( NULL,0,ThreadCoupleSleepProc,&dwT
hrdParam,0,&dwThreadId);
   this->ThreadPoliceSearch = CreateThread( NULL,0,ThreadPoliceSearchProc,&d
wThrdParam,0,&dwThreadId);
  }
  DWORD WINAPI ThreadCoupleSleepProc(LPVOID lpParameter)
  {
   char MaleThink[200],FeMaleThink[200];
   memset(MaleThink,0,200);
   memset(FeMaleThink,0,200);
   strcpy(MaleThink,“开房嘿休“);
   if(“脱衣服“==true && “发现手机“==true)
   strcpy(MaleThink,“关机“);
   if(MaleThink==“关机“ && “脱衣服“==true )
   strcpy(FeMaleThink,“关机“);
   while(strcmp(MaleThink,“关机“)==true && strcmp(FeMaleThink,“关机“)==t
rue )
   {
   strcpy(FeMaleThink,“嘿休“);
   strcpy(MaleThink,“嘿休“);
   if(strcmp(MaleThink,“力尽“)==true || strcmp(FeMaleThink,“力尽“)==true
)
     break;
   }
   strcpy(FeMaleThink,“开机“);
   strcpy(MaleThink,“开机“);
  }
  DWORD WINAPI ThreadPoliceSearchProc(LPVOID lpParameter)
  {
   bool MaleMiss=true;
   bool FeMaleMiss=ture;
   PoliceThink[200];
   memset(PoliceThink,0,200);
   strcpy(PoliceThink,“今天可以休息了“);
   while(MaleMiss && FeMaleMiss)
   {
   strcpy(PoliceThink,“我靠“);
   if(MaleMiss==False || FeMaleMiss==False)
   break;
   }
   strcpy(PoliceThink,“唉!-_-!“);
  }
-->ilc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