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要如何去看代所谓的考试

楼主(2009-11-20):
作为一位学生,考试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学生要如何去正确对代考试呢?作为老师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学生。

网友:
考试,从本质上说,是对学生所学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试,同时也是对老师教学水平的和教学结果的测试。学生依据考试的结果,来确定自己那些知识掌握了,那些知识没掌握;老师依据考试的结果,来确定学生那些知识掌握了,那些知识没掌握;没掌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如果是个别现象,老师就要因材(不是指教材,是指学生)施教;如果是普遍现象,那就是自己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这样老师就要据此修正自己教学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要学生正确对待考试,以及如何引导学生了。
目前所谓的应试教育,并不可怕。你只要让他们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搞清楚并烂熟于心,同时老师要教会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辅以练习,学生自然会举一反三。唯有此,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摒弃死记题型的笨办法。也就不用考前猜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