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提效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楼主(2008-08-01):
油压机提效有什么好的建议么?现在一直在弄,毫无头绪!大家给提点建议!

网友(2009-02-14):
提高效率吗?1、使用变量泵,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流量和压力;2、使用力士乐系列的液压阀,增加流量通径;使用高压的油泵及液压件

网友:
若在原有系统基础上提效,应考虑用定差溢流阀来代替原有的传统溢流阀,换向阀采用负载感应油路,用一梭阀将A/B口油路与定差溢流阀的弹簧腔导通。改造后的系统仅以油缸负载的压力+1.2-1.5Mpa的压力溢流,而不是系统最高压力溢流,减少发热,节能提效。
参考文章如下:
http://www.indcom.com.cn/support/ganying.asp
在液压工程机械中,流量、压力波动较大,采用负载感应回路可以实现节能,较少功耗。详见图1. 系统中流量转为有用功,输入功率的发热损耗与容积效率的损耗相当。在安装溢流阀的定量泵回路中,泵流量100%做功的工况十分有限,多数情况系统都是在部分工况或微动工况工作,大部分流量都通过溢流阀发热损耗了。如果负载压力低于溢流阀设定压力,溢流发热加上换向阀进出口压降的发热损耗,能量损耗则更加严重。。。。。

网友(2010-03-29):
使用高粘度系数的液压油,比如瑞安勃生物基液压油,效果也不错。www.richpalmlub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