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有没有遥控口

楼主(2008-08-01):
板式、管式及叠加式减压阀有没有遥控口?有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有遥控口,有远程调压的作用.

网友:
叠加式的一般没有.板式和管式一般都有.看一下产品样本就能找到了.

楼主:
谢谢。那板式和管式的遥控口作用是什么啊?减压阀不是总是保持出口压力恒定吗,要是有遥控压力不是起不到减压阀的作用了吗?

网友(2008-09-16):
化和尚: 谢谢。那板式和管式的遥控口作用是什么啊?减压阀不是总是保持出口压力恒定吗,要是有遥控压力不是起不到减压阀的作用了吗?
那是用来随时调节减压后的压力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