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挖掘机的改造

楼主(2008-11-11):
各位,大家好!
如果要进行一项挖掘机的改造,将其改成全液压的,那么这其中会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9-11-11):
大部分液压挖掘机都是全液压的,至少上车臂杆机构是全液压的,液控降压阀手柄控制。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全电控的,即:液控改成整机电液比例控制。不知对否?
不管对否,谈谈我的意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1,行走机构:
行走部分为静液压泵马达控制,由于多数为进口件,需加散热器,配置成本高。国内已有公司开始搞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行走速度快,无需散热器,改造成本低。尤其是ZF今年电液比例换挡技术今年起已经对中国市场开放,采用智能换挡变速箱或自动换挡变速箱改造挖掘机行走机构正是好时机。
二,上车机构:
上车机构采用负载敏感变量泵和液控多路换向阀,可实现功率最佳匹配,发热损失极低。多数是进口件,但液控多路阀的缺点是灵敏度不可调,微控性能差。
建议采用电子手柄,电子放大控制器EACU和电液比例减压阀取代机械减压阀,实现液控多路阀的电液比例改造,可以保留原有的多路阀,将改造成本降到最低。电液比例控制可以实现各机构的灵敏度调节,微动性能好,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三,整机工况控制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的发动机很少采用电控低排放发动机。目前在国内有不少单位研究开发整机工况控制器,即:将行走机构与上车机构与发动机油门联动,让发动机转速随行走和液压机构的工况相匹配,节省油耗,减少排放。
工况节能控制如下:
怠速:当电子手柄在零位不工作时,发动机自动回到低怠速。
分工况:在行走,标准工况、重载工况时,在操作电子手柄的同时,随着电子手柄角度的大小变化,发动机转速自动随着工作负载变化,实现功率的自动匹配。
制动:当实施制动时,发动机自动回到高怠速。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