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顿马达泄油 求教!

楼主(2009-02-17):
恳请指导
   有一批机器使用依顿产101-2816-009液压马达,在机器工作期间(从100--350小时起)均出现泄油现象,最初一台机器是因为在输出轴与油封处裹进杂草,挤压造成磨损产生泄漏,但更换油封后泄油现象继续,只不过状况略轻,油封是随机器一同进口的,型号没有偏差。接着从250小时起液压马达依次发生泄漏,更换油封后状况为加好转。
    我们分析了马达泄露原因:
    1  油液质量。                         咨询了工厂油品没有问题。
    2  系统压力。                         在同一系统中有3台马达,只有2台负荷重的泄露。
    3  油封质量。                         油封咨询了伊顿及我们工厂没为题。
    4  马达自身质量。                     油封咨询了依顿及我们工厂没问题。
    5  马达与设备匹配是否在合理范畴       机器是15年成熟产品,工厂说从没出现这种问题。
    6  马达使用工作环境及外部原因导致漏油 泄露马达在机器上负荷较重,马达直接安装在设备驱动辊上,工作时承受着径向推力(马达作为驱动辊支架使用)及振动力。还有全天不间断的工作。另1台马达(马达型号相同)未发生泄漏,是与泄漏2台马达在同一系统工作(分属2个流量控制阀)他的负荷大概是泄露的马达2/10。
    工作期结束之后,把马达带到伊顿(上海)服务站,他们检查说马达没有质量问题,只是更换油封,只有等下一个工作周期才能验证修后效果。
   恳请大家指导。
                                  谢谢大家

马达安装位置,马达轴直接插到驱动辊里,机器工作时集料带需要一定紧度,马达轴承受着推力(皮带松紧调整根据工作时作物重量,一般皮带紧度超出工厂要求)。

网友:
你用的是轴配流液压马达!用轴盘流液压马达不知会怎样?

楼主:
轴盘流液压马达承受径向推力与震动力优于轴配流液压马达吗?

网友:
从结构上看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