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线噪音 求教!

楼主(2009-02-20):
   现有1台机器在怠速时,机器底部传出较大噪音,工作时噪音消失,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噪音源是液压泵高压油管至控制阀块之间产生。判断是溢流阀产生问题,暂时没有溢流阀等待。 不知对故障判断正确否?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
应是溢流阀的问题,因为怠速时,工作阀关闭,供油只能从溢流阀高压溢流,极可能产生噪音。
你可以将溢流阀压力调低来判断原因,若噪音降低,则是溢流阀的问题。
若采用定差溢流阀可能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