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外圆磨磨端面

楼主(2008-06-20):
我有一个工件是气动工具的一个转子,磨完外圆后需要磨端面,磨完端面后总是和外圆不垂直,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做个夹具,然后上端面磨床加工,保证OK

网友:
砂轮端面用金刚笔修复一下,保证一次装夹加工

网友:
“砂轮端面用金刚笔修复一下,保证一次装夹加工”
把砂轮端面靠外圆一侧修成一条线,就是把靠里面的砂轮用金刚石修正调一点,不用太多。

楼主:
凡人一个: “砂轮端面用金刚笔修复一下,保证一次装夹加工”   把砂轮端面靠外圆一侧修成一条线,就是把靠里面的砂轮用金刚石修正调一点,不用太多。
我刚看到贴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