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mm的铜钣金件,用什么干有性价比?

楼主(2008-07-18):
水切割?激光?等离子?线切割?

最近公司有转型钣金厂的迹象,首先就是如何有效率打样……故请各位大虾介绍下

网友:
具体主要看工件的厚度和切割精度啦!
找超人。

楼主:
憨老马: 具体主要看工件的厚度和切割精度啦!   找超人。
主要是6mm铜板和1.5mm铜板,精度么IT14级精度即可,不是很严格

网友:
心结: 主要是6mm铜板和1.5mm铜板,精度么IT14级精度即可,不是很严格
切完以后还需要加工么?
IT14就至少要线切割啦(激光我没用过),可以摞起一叠割,价格为0.004~0.006元/mm²
快走丝可以了,120~150mm²/min

网友:
憨老马: 切完以后还需要加工么?   IT14就至少要线切割啦(激光我没用过),可以摞起一叠割,价格为0.004~0.006元/mm²   快走丝可以了,120~150mm²/min
这个专业问题以后还要和老马讨论:激光切割反射厉害,还有有毒气体产生,端面也不怎么地;等离子切割的端面基本不可接受;线切割的效率太低了。在德国,用数冲加工到13毫米。

网友:
国粹: 这个专业问题以后还要和老马讨论:激光切割反射厉害,还有有毒气体产生,端面也不怎么地;等离子切割的端面基本不可接受;线切割的效率太低了。在德国,用数冲
同意您的意见。
心结所列出的四种加工方式,就切割端面的效果及加工精度而言,对比之下只有线切割可以达到他要求的IT14,至于冲压方式,则未知心结的产品可否接受其冲压变形的效果。
前一阵子我老板在展览会上看到一款台湾的多功能钣金设备,有冲压、剪切、弯曲等功能,其简介说得很好,非常之诱惑,三番几次都提出要买,希望改进我们的一些开料问题。我分析过,也是也是提出其因剪切变形而导致材料损耗以及所引起加工量增加的一系列问题。老板当时不大相信,亲自联系,把那厂的人请来,结果经过我们提供材料,给那设备生产厂实验,证实了我的推断,后来这事就搁置下来了。

楼主:
国粹: 这个专业问题以后还要和老马讨论:激光切割反射厉害,还有有毒气体产生,端面也不怎么地;等离子切割的端面基本不可接受;线切割的效率太低了。在德国,用数冲
收到!谢谢。。看来只有水刀还有点考虑的空间了,但是做厚板水刀也不会很容易的吧?

楼主:
憨老马: 同意您的意见。   心结所列出的四种加工方式,就切割端面的效果及加工精度而言,对比之下只有线切割可以达到他要求的IT14,至于冲压方式,则未知心结的产品可
啊。。。原来如此,那暂时就以通常手段得了。我只是建议老板加设备的话先买的好的二手设备

网友:
心结: 收到!谢谢。。看来只有水刀还有点考虑的空间了,但是做厚板水刀也不会很容易的吧?
水刀的效果比等离子要好,但还是达不到IT14的。

楼主:
憨老马: 水刀的效果比等离子要好,但还是达不到IT14的。
啊。。可是貌似IT14有正负0.5mm的公差呢

网友:
心结: 啊。。可是貌似IT14有正负0.5mm的公差呢
也不行

楼主:
憨老马: 也不行
那只能线切割了?但是我们的来料是贴膜的,线切割的话是不是还得先揭膜才行?

网友:
憨老马: 同意您的意见。   心结所列出的四种加工方式,就切割端面的效果及加工精度而言,对比之下只有线切割可以达到他要求的IT14,至于冲压方式,则未知心结的产品可
老马厉害!我就不知道这个IT14是什么感觉的端面。

网友:
心结: 那只能线切割了?但是我们的来料是贴膜的,线切割的话是不是还得先揭膜才行?
只要装夹的部位能够通电就行,但是要解决堆叠在中间的产品通电问题.

网友:
国粹: 老马厉害!我就不知道这个IT14是什么感觉的端面。
呵呵,仁兄过谦了.

网友:
国粹: 这个专业问题以后还要和老马讨论:激光切割反射厉害,还有有毒气体产生,端面也不怎么地;等离子切割的端面基本不可接受;线切割的效率太低了。在德国,用数冲
今年的机床展上看到一种设备,日本的,数冲,切得是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