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件容易生锈 ?

楼主(2008-07-24):
为什么在南方(广州 深圳等地)机械零件表面发黑或者镀锌后 ,容易生锈,而且连标准件也生锈?是否是湿度比较大的原因?
那这些地区零件表面该如何处理?请大家指教

网友(2008-08-24):
这种现象已经习惯了,应该是大气中水气含量比较高

网友(2008-10-26):
磷化后要可能一点

网友:
加工完后,不要用手直接接触零件,成品最好用油有抹布擦一下。

网友(2008-12-18):
这种现象在北方也常见,
比如说像钢板经过刨边后不长时间刨边表面就生锈了,
估计和空气有关,往往空气中潮气过多更容易生锈,
一般我们这采取的措施是在表面涂上防锈漆.

网友(2009-03-27):
这种现象我们这里也常见,通常是产品做好了,直接涂上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