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孔的位置

楼主(2008-07-30):
定位销孔的位置怎么定?怎样的位置最标准

网友:
好像你的问题挺泛的。泛泛的回答:
1、尽可能距离远一些。
2、尽可能在一个平面上。
3、精度尽可能高。
4、孔不宜过大或者过小,过大则装夹麻烦、过小则定位销太细。
5、应该考虑成本和方便问题。
6、建议在机械社区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