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的刀卸不下来了,自动也不可以.气压够也下不来

楼主(2008-08-03):
求助,加工中心的刀卸不下来了,自动也不可以.气压够也下不来

网友:
机床主轴上有换刀的气阀
你用手打再试试

网友(2009-03-21):
有可能是汽缸卡死,或者气管脱离或漏气,拆开来看下吧

网友:
可能是里面卡住了,或是里面水汽太重,顺便检查下控制的线是不是掉了

网友:
主轴上面装有一个换刀阀,可能碰撞不上了

网友(2009-05-02):
用木榔头敲敲试试,别太用劲

网友(2009-12-03):
哥们是什么设备啊,卡刀发式不一样,有很多原因,像打刀高度,刀柄好坏。。。。都会影响。

网友:
我们公司也出现这问题。花了3000,换了个头

网友(2010-01-25):
我公司有一个是把汽缸部分都拆了,原因是汽缸生锈卡死而不动作。另一个是主轴上一个锁母退上去了,干扰汽缸不能打下刀柄。

网友:
听竹: 我们公司也出现这问题。花了3000,换了个头
不贵呀,我们要换一个要2万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