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高频淬火的45#钢用什么刀好?

楼主(2008-08-23):
最近在加工高频淬火的45#钢,用了很多刀头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2008-10-07):
不会吧,你弄清楚,是高频淬火?怎么可能车动,应是磨吧?

网友:
用立方碳化硼刀头效果比较好,而且光洁度挺高

网友(2009-01-14):
用立方碳化硼刀头效果比较好,而且光洁度挺高没见过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09-03-19):
我也很想知道用什么刀好啊

网友:
是的,用立方碳化硼的刀片,我们就在用,资料可以找刀具商啊

网友:
加工35度以上50度以下的工件,最经济又实用的当选YG8通用车刀,其次使用726刀具,不过,在磨刀具的几何角度时应注意:选用负的刃倾角,小的后角,零度或负的前角。硬度再高的话,还是磨削方便。

网友(2009-05-02):
有两种选择,如果硬度低于hrc60,可以选择陶瓷刀片,高于hrc60可以选择cbn刀片,也就是立方碳化硼的,我是刀具经销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聊聊,qq:29973105

网友(2009-07-13):
CBN刀片,挺好用的。有进口和国产的。

网友:
以前渗碳淬火齿轮修尺寸,车间用普通刀子车的,屁大会就得磨一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