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焊接方法及工艺

楼主(2008-08-27):
尊敬的各位专家:
      铝材压U型,1.8米长,2条合一起,搭接、外层钻30-40圆孔,间距300毫米,在圆孔处焊接,使其内外层连接成为200-400毫米见方方管,采用什么焊接方法和工艺。才能使焊接成的方管不变形。(弯曲、扭曲)请赐教,谢谢,谢谢。

     此致

网友(2008-10-17):
要不就用摩擦焊, 要不就用 CMT 焊, 问题是材料厚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