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工作台找平

楼主(2008-09-02):
三坐标工作台有什么方法容易找平,这个太难搞得水平了

网友:
在工作台上横竖放两个水平仪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大,主要是水平仪不够长

网友:
工作台有多大,这和水平仪长短没关系,常用的是200和300两种,精度0.02/1000,不知你是咱侧的。

楼主:
我晕啊!1200*3000*1000的行程,你看下那破石头会有多大!

网友:
我们的设备和你的差不多大。在台面上放一米的平尺(不能小于1级),平尺上放水平仪,纵横方向和对角都要测,找平后去掉平尺,在中间和四角再测,如果五点的数值相差不大就合适了,否则就查台面的平面度。

楼主:
还是效果不怎么理想,把中间调平了,两头不是很水平,换个方向又不平了

网友:
调水平,就是这样的,没别的办法的,只能用水平仪啊,难道你有好办法?其实这是个很基础的工作了,只要耐心就一定行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网友(2008-10-19):
调水平主要还是用水平仪,可以用电子水平仪,三坐标的工作台精度应该在范围内的。

网友(2009-02-23):
如果是块破石头就没办法了

楼主(2009-06-06):
这石头可都是 000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