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请问该怎么实现?(

楼主(2008-09-28):
有一种生产食品的机械,产品是一柔软易断的长条,类似海带那种,只是宽度均匀。
现在需要把产品在生产的同时按等长度截断,请问该怎么实现?(基本等长就行了!)

截断的机构部分该由什么驱动?
电磁吸引能够提供足够的力量吗?
能的话,电磁吸引功能有什么现成的产品没有?

网友:
用气动的装置也可以,力量大小自己可以控制,而且灵敏度挺高,建议你不妨试一下

楼主:
宋社军平: 用气动的装置也可以,力量大小自己可以控制,而且灵敏度挺高,建议你不妨试一下
谢谢,感觉气动的话成本还是相对较高,里因为剪切力很小,不需要很大的力!电磁铁的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