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谁是做数控之类的,想请教一些关于这些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这里有谁是数控之类的,想请教一些关于这些的问题

网友:
是请教数控之类一些关于那些的问题?指数控发展史、数控系统、,数控设备....

楼主:
我是干数控刀片的,就是想知道关于这一行的资料,因为我是刪踏入这一样,没有什么经验。想大家帮一点。

网友:
我是数控工程师,啥问题?13685658210 孔工

楼主:
哦 那对数控之类的一定认识的很多了 我只是想请教一些关于数控刀片这类的问题。怎么样去分别去识别一个刀片要用在什么地方才是合适的,和怎么去配刀柄。

楼主:
一般怎么样才可以去识别?

楼主(2009-10-14):
想请教一些数控刀片之类的相关问题

网友(2010-01-21):
数控合金刀片的相关知识可以从供应商那里要目录(也就是公司产品彩图)从识别到选刀片刀柄都有介绍.我以前那公司里有几台数控走心车床全都是用刀粒的,刀粒的材质很重要,这至关于它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