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E转CAD时,尺寸变了怎么办

楼主(2009-09-26):
帮帮忙,谢了

网友:
有几种情况,一个是比例问题,比如在PROE里面的显示尺寸非1:1,那转到CAD可能会变尺寸;
第二,单位设置问题,如果在PROE选择的是英制,而CAD选择的是公制,那会相差25.4倍,两者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到底是哪个问题了

网友:
尺寸是如何变的,我怎么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单位设置问题吧

网友(2010-01-13):
请问兄弟,PRO-E是如何转换成CAD格式的呢?希望你多多指教啊!!谢谢了啊!!!

网友:
另存DXF格式呀